STM32F103正弦逆变输出源码与工具 25v,50HZ,频率可调

楼主(2018-07-24):
STM32单相正弦逆变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SPWM.h"
#include "keyboard.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OLED_I2C.h"
#include "bsp_i2c_gpio.h"

  /*把这个SPWM调一下   6路,其中3路一样,另外3路一样,这两组之间互补
2018/5/10 16:52:06
2018/5/10 16:52:06
死区300ns   载频20K左右,可以自己定   正弦频率50HZ   三相正弦之间相差120°
**/
vu8  key = 0;                                                                        //按键值
vu16 freq =20000, Period=0;                //PWM与定时器中断频率;自动重装载值
__IO float Period_percent;                 //PWM占空比变化因子,用于修改脉宽
int k=0;
int BUFF1[4];
int BUFF2[4];
int result;
float  Kp =     0.32  ; //比例常数
float  Ti =                0.09 ; //积分时间常数
float Td =                0.0028 ;  //微分时间常数
#define T                  0.02 //采样周期
#define Ki     Kp*(T/Ti)        // Kp Ki Kd 三个主要参数
#define Kd                Kp*(Td/T)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u[17]={0,1,2,3,4,5,6,7,8,9,10,11,12,13,14,15,16};
        SystemInit();
        NVIC_Configuration();
        delay_init();
        //USART1_Config();
        KeyBoard_Config();
        /*KEY_Init();        */

        Period_percent = ((SystemCoreClock / freq) - 1) / 32767.0;          //0.11s

        TIM1_PWM_Init(freq,0);         //输出PWM的频率为8KHz(一周期400个点,正弦波的频率为8000/400=20Hz)
        TIM2_Int_Init(freq,0);         //定时器中断的频率为8KHz
        if(i2c_CheckDevice(OLED_ADDRESS)==0)
        {
                printf("OLED OK\r\n");
                OLED_Init();
                OLED_Fill(0xFF);//全屏点亮
                delay_us(20000);
                OLED_Fill(0x00);//全屏灭
                delay_us(20000);
        }
        //PID_set(Kp,Ki,Kd);
        while(1)
        {
                i=Read_KeyValue();
                if (i>0)
    j = u[i-1];
                switch(j)
                {
                case 0: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1 ",2);                //测试8*16字符
    BUFF1[k]=1;
                k++;
                break;

                case 1: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2 ",2);                                //测试8*16字符
                BUFF1[k]=2;
                k++;
                break;

                case 2: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3 ",2);                //测试8*16字符
                BUFF1[k]=3;
                k++;
                break;

                case 3: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4 ",2);                                //测试8*16字符
                BUFF1[k]=4;
                k++;
                break;

                case 4: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5 ",2);                                //测试8*16字符
                BUFF1[k]=5;
                k++;
                break;

                case 5: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6 ",2);                                //测试8*16字符
                BUFF1[k]=6;
                k++;
                break;

                case 6: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7 ",2);                                //测试8*16字符
                BUFF1[k]=7;
                k++;
                break;

                case 7: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8 ",2);                                //测试8*16字符
                BUFF1[k]=8;
                k++;
                break;

                case 8: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9 ",2);                                //测试8*16字符
                BUFF1[k]=9;
                k++;
                break;

                case 9: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10 ",2);                                //测试8*16字符
                BUFF1[k]=0;
                k++;
                break;

                case 10: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11 ",2);                                //测试8*16字符
                break;

//                case 11:
//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12 ",2);                                //测试8*16字符
//                break;
//
//                case 12:
//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13 ",2);                                //测试8*16字符
//                break;
//
//                case 13:
//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14 ",2);                                //测试8*16字符
//                break;
//
//                case 14:
//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15 ",2);                                //测试8*16字符
//                break;
//
//                case 15:
//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16 ",2);                                //测试8*16字符
//                break;

        /*        case 16:
                LED1_TOGGLE;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Hello g ",2);                                //测试8*16字符
                break;         */

                default: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no  key ",2);                                //测试8*16字符
                }

        }
        /*        key=KEY_Scan(0);
                if(key == 1 )
                {
                        freq += 400;                        //sin频率 = freq/400
                        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freq) - 1; //算出自动重装载值,Tout(溢出时间)= ((arr+1)*(psc+1))/Tclk= 1/freq;
                        TIM1->ARR = Period;
                        TIM2->ARR = Period;
                        Period_percent = Period / 32767.0;

                }
                else if(key == 2)
                {
                        freq -= 400;
                        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freq) - 1;
                        TIM1->ARR = Period;
                        TIM2->ARR = Period;
                        Period_percent = Period / 32767.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