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逆变串口控制EG8010源码 显示屏输出25V,50hz,频率可调

楼主(2018-07-24):
单相正弦逆变输出25V 50Hz

/**************************************************************/
/*英特灵思科技技术支持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cb_config.h"
#include  "jlx.h"
#include "bsp_usart1.h"
/****************************************************************/
static int  freq = 0x7f;   //频率初值
int  volat    = 10;   //电压初值
int  num = 0;           //键值

int  volatflag=1,freqflag=1,times=0,flag=0;//标志位
int  buff[2];           //任意键值缓冲
int  start=1,close=1;   //开关变量
int  sum=0;             //任意键值的和
int  n=0,k=0;           //任意键取值变量
int  Press_Second1=0,Press_Second2=0; //13键功能复用标志位
int  local=0;           //输入数字位置排布
u8   numstr[3];         //输入数字位置排布

int freq1;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u[17]={1,5,9,13,    2,6,10,14,  3,7,11,15,    4,8,12,16};
/*********************初始化程序段******************************/
        System_Start();
        while (1)
        {

                  i=Read_KeyValue();
                        j = u[i-1];
/************************键控程序段*****************************/
            switch(j)
                  {
                  case 1:          //开机按键
            //SendforGet_Data();
                                    flag=1;num = 1;
/********************测试显示程********************************/
                                                if(start==1)
                                                {
                                                  clear_screen();
                                            display_GB2312_string(1,0,  "电压");
                    display_GB2312_string(1,65, "电流");
                    display_GB2312_string(5,0,  "频率");
                    display_GB2312_string(5,65, "温度");

                                                        display_GB2312_string(3,0, "25V" ) ;
              display_GB2312_string(7,0, "50Hz" );

                    display_GB2312_string(3,65, "2A");
              display_GB2312_string(7,65 ,"27C" );

                                                  start=0;
                                                  close=1;
                                                        local=1;
                                                }

                                                   break;

                case 2:  flag=1;num = 2;break;
                case 3:  flag=1;num = 3; break;
                case 4:  flag=1;num = 4; break;
                case 5:  flag=1;num = 5; break;
                case 6:  flag=1;num = 6; break;
                case 7:  flag=1;num = 7; break;
                case 8:  flag=1;num = 8; break;
                case 9:  flag=1;num = 9; break;
                case 16: flag=1;num=0;   break;
                case 10:                       //频率调节功能
                        freqflag=1-freqflag;   //取反标志位
/**********************电压调节程序段********************************************/
                        if(freqflag==0)        //调压显示界面
                                                {

                                                        clear_screen();
                                                        display_GB2312_string(1,30, "调频模式");
                                                        display_GB2312_string(5,30, "频率");
              sum=0;
                                                }

                                                if(freqflag==1)
                                                {
                                                        clear_screen();
                                            display_GB2312_string(1,0,  "电压");
                    display_GB2312_string(1,65, "电流");
                    display_GB2312_string(5,0,  "频率");
                    display_GB2312_string(5,65, "温度");
                                                        display_GB2312_string(3,65, "2A");
              display_GB2312_string(7,65, "27C" );
                                                        display_GB2312_string(3,0,  "25V" ) ;

                                                        Press_Second2=1;
                                                }
                                          break;
                case 11:                             //步进减频 不用立即显示

                           if(freq<=0x33) freq=0x33;
                        else if (freq>=0xff) freq==0xff;                             //freq=sum;
                                                           //freq=sum;
                              freq=freq-0x02;

            USART_SendData(USART1,0x84);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Bit_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freq);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Bit_RESET);         //发送完成发送完成

                        freq1=freq+0x01;
                        freq1=freq/2.5;

                                    sprintf(numstr,"%dHz",freq1);
                              display_GB2312_string(7,0, numstr);

                        break;
                case 12:                              //步进增频
            if(freq<=0x33) freq=0x33;
                        else if (freq>=0xff) freq=0xff;                             //freq=sum;

                                                freq=freq+0x02;

                        USART_SendData(USART1,0x84);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Bit_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freq);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Bit_RESET);        //发送完成发送完成

                        freq1=freq-0x01;
                              freq1=freq/2.5;

                                    sprintf(numstr,"%dHz",freq1);
                              display_GB2312_string(7,0, numstr);

                        break;
                case 13:                               //电压调节功能键
                         volatflag=1-volatflag;        //取反标志位
/**********************电压调节程序段**************************/
                        if(volatflag==0)               //调压显示界面
                                                {
                           clear_screen();
                                                        display_GB2312_string(1,30, "调压模式");
                                                        display_GB2312_string(5,30, "电压");
                                                        sum=0;
                                                }
                                                if(volatflag==1)
                                                {
                                                  clear_screen();

                                                        display_GB2312_string(1,0,  "电压");
                    display_GB2312_string(1,65, "电流");
                    display_GB2312_string(5,0,  "频率");
                    display_GB2312_string(5,65, "温度");
                                                        display_GB2312_string(3,65, "2A");
              display_GB2312_string(7,65 ,"27C" );
                                                        display_GB2312_string(7,0,  "50Hz" );

                                                        Press_Second1=1;

                                                }
                                          break;
/***************************************************************/
                case 14:                              //步进减压
                                                            //volat=sum;
                            volat=volat+1;
//                                          if(volat==0xff) volat=0x01;
//                                                if(volat==0x00) volat=0xfb;

                                  USART_SendData(USART3,vola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TXE)==Bit_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vola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Bit_RESET);        //发送完成
//
                        sprintf(numstr,"%dV",volat);
                              display_GB2312_string(3,0, numstr);
//            Delay_us(20000);
//            SendforGet_Data();
                        break;
                case 15:                                                             //步进增压
                                                                                           //volat=sum;
                                                volat=volat-1;
//                                        if(volat==0xff)  volat=0x01;
//                                        if(volat==0x00)  volat=0xfb;
                         USART_SendData(USART3,vola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TXE)==Bit_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0x83);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Bit_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vola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Bit_RESET);        //发送完成

                        sprintf(numstr,"%dV",volat);
                              display_GB2312_string(3,0, numstr);
//                        Delay_us(20000);
//                         SendforGet_Data();

                        break;
} //switch结束
/**************************************************************/
                        if(flag==1)
                        {
                                buff[times++]=num;
                                flag=0;
                  }
/***************************************************************/
                if(volatflag==0&&freqflag==1&&flag==0)
                {
                        for(n=0;n<times;n++)
                        {
                                sum=sum*10+buff[n]*pow(10,(times-1-n));
                                Delay_us(1000);
                                if(local==1)
                                {sum=0;local=0;}
                                sprintf(numstr,"%dV",sum);

                                display_GB2312_string(5,60, numstr);
                        }
                          times =0;
                }
/**********************算法有误*********************************/
                if(freqflag==0&&volatflag==1&&flag==0)
                {
                        for(n=0;n<times;n++)
                        {
                                sum=sum*10+buff[n]*pow(10,(times-1-n));
                                Delay_us(1000);
                                if(local==1)
                                {sum=0;local=0;}
                                sprintf(numstr,"%dHz",sum);

                          display_GB2312_string(5,60, numstr);
                        }
                          times=0;
                }
/**********************电压值转换成16进制************************/
                if(Press_Second1==1)           //电压
                {
                        sum =sum;
                        volat=sum;

//                        USART_SendData(USART1,0x83);
//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Bit_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3,vola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TXE)==Bit_RESET);        //发送完成

                        Press_Second1=0;
                        sprintf(numstr,"%dV",volat);
                        display_GB2312_string(3,0, numstr);
//                        Delay_us(20000);
//                  SendforGet_Data();
                }

                if(Press_Second2==1)                                            //频率
                {
                        if(sum<20)
                        {sum=20*2.5;}

                        else if(sum>100)
                        {
                        sum=100*2.5;
                        }

                        else
                        sum =sum*2.5;

                        freq=sum/2.5;
                        sum=sum+0x01;
                  sprintf(numstr,"%dHz",freq);
                        display_GB2312_string(7,0, numstr);

                        USART_SendData(USART1,0x84);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Bit_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sum);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Bit_RESET);        //发送完成
                        freq=sum;
//    Delay_us(20000);
//                SendforGet_Data();
                        Press_Second2=0;

                }
        }
}
/****************************************************************/

网友A:
此贴需要补全原理图等资料后可获得大量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