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数码管数字显示的很乱 怎么办 程序也没有错误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自定义类型明*/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声明硬件的接口*/
sbit TSCLK = P1^0;//时钟线
sbit TIO = P1^1;  //数据线
sbit TRST = P1^2; //使能端

sbit DU = P2^6;//段选
sbit WE = P2^7;//位选
/*共阳极数码管段选码*/
uchar code table[]={
//         0                1           2          3                  4                5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         6                 7                8           9          .                 关显示
    0x82,  0xf8,  0x80,  0x90,  0x7f,   0xff
};
/*位选码*/
uchar code T_COM[] = {
//1      2     3       4     5      6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INT16U ms)
{
  INT16U i;
  do{
            i = MAIN_Fosc/96000;
          while(--i);
    }while(--ms);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Hour,Min,Sec)
{
   //第一位数码管 小时十位
   DU = 0;
   P0 = table[Hour/1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0];
   WE = 1;
   WE = 0;
   Delay_Ms(3);
   //第二位数码管 小时个位
   DU = 0;
   P0 = table[Hour%10] | 0x7f;// 0111 1111 显示小数点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1];
   WE = 1;
   WE = 0;
   Delay_Ms(3);
   //第三位数码管
   DU = 0;
   P0 = table[Min/1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2];
   WE = 1;
   WE = 0;
   Delay_Ms(3);
   //第四位数码管
   DU = 0;
   P0 = table[Min%10] | 0x7f;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3];
   WE = 1;
   WE = 0;
   Delay_Ms(3);
   //第五位数码管
   DU = 0;
   P0 = table[Sec/1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4];
   WE = 1;
   WE = 0;
   Delay_Ms(3);
   //第六位数码管
   DU = 0;
   P0 = table[Sec%1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5];
   WE = 1;
   WE = 0;
   Delay_Ms(3);
}
//写DS1302
void Writer_DS1302_DAT(uchar cmd,uchar dat)         //命令和数据需要给出
{
    uchar i;
        TRST = 0;
        TSCLK = 0;
        TRST = 1;
        for(i = 0; i < 8; i++)
          {
            TSCLK = 0;
                TIO = cmd & 0x01;
                TSCLK = 1;//拉高时钟总线接收数据
            dat >>= 1;//右移一位 往最低位移 左移往最高位移          从低位开始发送 需右移 把八位数据出  从高位发送需左移
      }
   for(i = 0; i < 8; i++)
      {
         TSCLK = 0;
                 TIO  = dat & 0x01;
                 TSCLK = 1;
                 dat >>= 1;
      }
}
//读DS1302数据
uchar Read_DS1302_DAT(uchar cmd)
{
   uchar i, dat;
   TRST = 0;
   TSCLK = 0;
   TRST = 1;
   for(i = 0;i < 8; i++)// 写入命令
   {
               TSCLK = 0;
                TIO = cmd & 0x01;
                TSCLK = 1;
                dat >>= 1; //
   }
   for(i = 0; i < 8 ; i++)// 读八次
   {
       TSCLK  = 0;
           dat >>= 1;
           if(TIO) dat |= 0x80;
           TSCLK = 1;
        }
        return dat;
}

//数据转BCD
uchar Dat_Chg_BCD(uchar dat)
{
     uchar dat1,dat2;
         dat1 = dat / 10;
         dat2 = dat % 10;
         dat2 = dat2 + dat1 * 16;
         return dat2;
}

//BCD转数据
uchar BCD_Chg_Dat(uchar dat)
{
    uchar dat1,dat2;
        dat1 = dat / 16;
        dat2 = dat % 16;
        dat2 = dat2 + dat1 * 10;
        return dat2;
}
void main()
{
   uchar i;
   uchar Sec,Min,Hour;
   Writer_DS1302_DAT(0x8e, 0);
   Writer_DS1302_DAT(0x80,Dat_Chg_BCD(30));
   Writer_DS1302_DAT(0x82,Dat_Chg_BCD(15));
   Writer_DS1302_DAT(0x84,Dat_Chg_BCD(19));
   Writer_DS1302_DAT(0x8e,0x80);
   while(1)
   {
     Writer_DS1302_DAT(0x8e,0);
         Sec = BCD_Chg_Dat(Read_DS1302_DAT(0x81));
         Min = BCD_Chg_Dat(Read_DS1302_DAT(0x83));
         Hour = BCD_Chg_Dat(Read_DS1302_DAT(0x85));
         Writer_DS1302_DAT(0x8e,0x80);
         for(i = 0;i < 50; i++)
         {
            Display(Hour,Min,Sec);
         }
     }
}

为什么仿真的时候 数码管显示数字很乱

网友A(2018-07-30):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实例9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位选码和段选码和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