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24C02怎么用,I2C口能连接其他芯片设备吗,设备地址写其他芯片的还是24c02的

楼主(2018-07-24):
I2C口能连接其他芯片设备吗,设备地址写其他芯片的还是24c02的

网友A:
能但要看清楚有没有使能位否则会有几个i2c的ic会相应但也看那个协议ic的启动波形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这就难说了

网友B:
I2C没有使能线,从机是靠设备地址来响应的,所有不同的从机设备地址一定要设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