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磁继电器上电后总是不停地吸合

楼主(2018-07-24):
3伏电磁继电器上电后总是不停地吸合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求大佬解答

楼主:
急求!!!!!哪位大佬解答下,上电后继电器一直不停地闭合。应该是上电 继电器就稳定闭合,断电就打开,不是吗???????

网友A:
你的程序烧录进去了没有。还有看一个下控制断电器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控制。一般芯片默认高电平。电路继电器供电电流,电压是否正常。一步步的排查,就会找到问题。

网友B:
程序啊,电路图啊,好歹给点信息嘛!

网友C:
又没有图,也没有描述清楚也不知道你的电路图是怎样的,建议你从控制引脚查起,用万用表测量该管脚的电平情况,如果没有跳变情况再查继电器是否为损坏,可换一个试试

网友D:
加个100uF的滤波电容.你的软件写的肯定有问题,

网友E:
你这个我猜测是电赛c题,继电器不断的动作,如果是单片机控制的话,应该是后端的线圈对单片机有干扰,建议单片机并联一个250uf的电解电容。如果是直接上电的话,检查一下引脚或者换一个继电器,同时线圈并联一个4007的二极管加以保护。

网友F:
先查一下逻辑,有没有条件一直在控制,没有的话,检查一下电压看看是否稳定,有没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F:
如果逻辑没有条件在限制,就检查一下电压,看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G:
电源动力不足。吸合后电源电压下降,断开;电源电压上升;再吸合,电源电压再下降。

网友H:
看下怎么控制常开端和常闭端

网友I:
电源是不是不稳定或者程序有问题吧,是不是数组越界或者死循环没跳出来重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源是不是不稳定或者程序有问题吧,是不是数组越界或者死循环没跳出来重启了吧

我用5伏0.5安锂电池供电就可以,将电箱调到5伏0.5安供电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就很懵了,我用的是3伏DC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烧录进去了没有。还有看一个下控制断电器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控制。一般芯片默认高电平。电路继电 ...

程序是没问题的。我用5伏0.5安的锂电池供电时没有问题的。将电箱调到5伏0.5安给它供电就出现这种问题。。。。我就很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100uF的滤波电容.你的软件写的肯定有问题,

程序是没问题的。我用5伏0.5安的锂电池供电时没有问题的。将电箱调到5伏0.5安给它供电就出现这种问题。。。。我就很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动力不足。吸合后电源电压下降,断开;电源电压上升;再吸合,电源电压再下降。

程序是没问题的。我用5伏0.5安的锂电池供电时没有问题的。将电箱调到5伏0.5安给它供电就出现这种问题。。。。我就很懵了。。。。电源动力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源是不是不稳定或者程序有问题吧,是不是数组越界或者死循环没跳出来重启了吧

程序是没问题的。我用5伏0.5安的锂电池供电时没有问题的。将电箱调到5伏0.5安给它供电就出现这种问题。。。。我就很懵了。。电箱的电源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J:
1、电压不稳,电源功率不够,换个电源试试
2、控制电路有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J:
1、电压不稳,电源功率不够,换个电源试试
2、控制电路有震荡

控制电路有震荡什么意思

网友K:
你至少也得个电路图啊。

网友L:
直流继电器?

楼主:
恩。对。3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