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速+超声波控制车距的小车stm32源码

楼主(2018-07-24):
STM32f103EZ  系列
超声波 通过定时器来测量,PWM调速 控制车速   小车可以实现设定距离之间的 运动  ,实现跟随运动
具体的 源程序 如下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length.h"
#include "bsp_tick.h"
# include "motor.h"
# include "pwm_motor.h"

#define CLI()      __set_PRIMASK(1)                /* 关闭总中断 */
#define SEI()      __set_PRIMASK(0)                /*开总中断*/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int time);  //粗略的延时函数
float ChangeDistance(unsigned int cout1);  //时间转为距离函数

//ECHO PA4
//TRIG PA5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count=0; //  计数
          float distance=0;     //  距离

                /* USART1 config 115200 8-N-1 */
                USART1_Config();
    Distance_Config();  //测距模块对应的引脚初始化
    CLI() ;//关闭总中断
          SEI(); //开总中断
          Tim3_Config();  //定时器的初始化
          Motor_Config();
    TIM_Mode_Config();   //PWM 调速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先拉低电平

          while(1)
                {
                          printf(" 超声波初始化完成!! \r \n");
        printf(" 测距开始 \r \n");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拉高电平
                          Delay(30);  //延时20个微秒
                        //  Delay(20);
                        //  Delay(2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拉低电平

       TIM3->CNT=0;  //TIM3的计数器清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4) == 0); //等待ECHO的高电平

       TIM_Cmd(TIM3,ENABLE);  //运行TIM3进行计时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4) == 1) && (TIM3->CNT < TIM3->ARR-10))
                        {

                          TIM_Cmd(TIM3,DISABLE);

        count++;
                        }
        printf("count=%d",count);
                          distance=ChangeDistance(count);
                          printf(" 当前距离为:%f\n",distance);
                          Delay(20000);
                                Delay(20000);

                                        if(distance>10)
                                                 Go_forward();
                                        else
                                                Go_back();
                                        while(1);

     }
}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int time)  //粗略的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0;
          while(time--)
                {
        i=10;
                          while(i--);
    }
}

float ChangeDistance(unsigned int cout1)
{
    float distance=0;
          printf("cou1=%d\n",cout1);
          distance=cout1/58.0;

          return distance;
}
/*********************************************END OF FILE**********************/

超声波+PWM调速

网友A:
你好,能否详细说一下超声波测距的具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