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7VCT6,LCD只亮不显示,把LED初始化放到LCD初始化下,LED也不亮,请问...

楼主(2018-07-24):
* 基于STM32F107VCT6
*****************************************************************************/
#include "main.h"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Key_Init();
        LCD_GPIO_Configuration();
        LCD6800_Init();
        LED_Init();//灯不亮
        Display_String(1,0,0,BMPecdav_start);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LCD6800.c文件
void LCD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λòy½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2;//ƬѡÏ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êy¾YÏ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íÆíìêä3ö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ØÖÆÏ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íÆíìêä3ö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CD6800_Init(void)
{
        LCD_RST_0;
        Delay(7200);
        LCD_RST_1;
       //Delay(7200);
        Select_Screen(0)
        Write_Cmd(LCD_OFF);
        Write_Cmd(LCD_ON);
        Write_Cmd(LCD_StartLine)
        LCD_Clear()
        LED_Init();
}

void Display_Screen1(void)//开显示屏1
{
        LCD_CSC_0;
        LCD_CSB_0;
        LCD_CSA_0;
}

void Display_Screen2(void)
{
        LCD_CSC_0;
        LCD_CSB_0;
        LCD_CSA_1;
}

void Display_Screen3(void)
{
        LCD_CSC_0;
        LCD_CSB_1;
        LCD_CSA_0;
}

void Display_Screen4(void)/
{
        LCD_CSC_0;
        LCD_CSB_1;
        LCD_CSA_1;
}
void Select_Screen(uint8_t screen)
{
        switch(screen)
        {
                case 0
                   Display_Screen1();
                    Display_Screen2();
                    Display_Screen3();
                    Display_Screen4();
                  break;
                case 1:
                                Display_Screen1();
                  break;
                case 2:
                                Display_Screen2();
                  break;
                case 3:
                                Display_Screen3();
                  break;
                case 4:
                                Display_Screen4();
                  break;
                default:
                        break;
  }
}
uint8_t LCD_busy(void)
{
        uint8_t x;
        LCD_RS_0;
        LCD_RW_1;
        LCD_E_1;
        Delay(1000);
        x=Text_Busy;
        LCD_E_0;
        return x;
}
void Write_Cmd(uint8_t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_0
        LCD_RW_0
        Data_Out(cmd)
        Delay(1000)
        LCD_E_1
        Delay(1000);
        LCD_E_0
}
void Write_Data(uint8_t data)
{
        while(LCD_busy());
        LCD_RS_1
        LCD_RW_0
        Data_Out(data);
        Delay(1000)
        LCD_E_1
        Delay(1000)
        LCD_E_0
}

void Display_String(uint8_t screen,uint8_t x,uint8_t y,const uint8_t *dat)
{
        Select_Screen(screen);
        if(y>=64)
  {
      y=y-1;
  }
        Write_Cmd(0x40|y);
        Delay(1000);
        Write_Cmd(0xb8|x);
        Write_Data(*dat++);
}

void LCD_Clear(void)
{
        uint16_t i,j;
        Select_Screen(1)
        for(i=0;i<8;i++)
        {
                Write_Cmd(LCD_Page+i);
          Write_Cmd(LCD_column);
                for(j=0;j<64;j++)
                {
                        Write_Data(0x00);
    }
  }
        Select_Screen(2);
        for(i=0;i<8;i++)
        {
                Write_Cmd(LCD_Page+i);
          Write_Cmd(LCD_column);
                for(j=0;j<64;j++)
                {
                        Write_Data(0x00);
    }
  }
        Select_Screen(3)
        for(i=0;i<8;i++)
        {
                Write_Cmd(LCD_Page+i);
          Write_Cmd(LCD_column);
                for(j=0;j<64;j++)
                {
                        Write_Data(0x00);
    }
  }
        Select_Screen(4)
        for(i=0;i<8;i++)
        {
                Write_Cmd(LCD_Page+i);
          Write_Cmd(LCD_column);
                for(j=0;j<64;j++)
                {
                        Write_Data(0x00);
    }
  }
}
LCD6800.h文件
#ifndef _LCD6800_H_
#define _LCD6800_H_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T    GPIOB,GPIO_Pin_5
#define   RW     GPIOE,GPIO_Pin_4
#define   RS     GPIOE,GPIO_Pin_3
#define   E      GPIOE,GPIO_Pin_2

#define   CSA   GPIOC,GPIO_Pin_12
#define   CSB   GPIOC,GPIO_Pin_9
#define   CSC   GPIOC,GPIO_Pin_8

#define   D0    GPIOD,GPIO_Pin_7
#define   D1    GPIOD,GPIO_Pin_6
#define   D2    GPIOD,GPIO_Pin_5
#define   D3    GPIOD,GPIO_Pin_4
#define   D4    GPIOD,GPIO_Pin_3
#define   D5    GPIOD,GPIO_Pin_2
#define   D6    GPIOD,GPIO_Pin_1
#define   D7    GPIOD,GPIO_Pin_0

#define LCD_DataPort   GPIOD
//#define ReadData    LCD_DataPort->IDR
#define Data_Out(x)    LCD_DataPort->ODR=(LCD_DataPort->ODR&0xff00)|(x&0x00ff)
#define Text_Busy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  ,GPIO_Pin_0)

#define  LCD_column        0x40
#define  LCD_Page          0xb8
#define  LCD_ON            0x3f
#define  LCD_OFF           0x3e
#define  LCD_StartLine     0xc0
#define  LCD_Busy          0x80
//#define  LCD_Clear         0x01

#define LCD_RST_1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RST = 1
#define LCD_RST_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RST = 0

#define LCD_RS_1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3);       //RS=1
#define LCD_RS_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3);     //RS=0

#define LCD_RW_1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4);       //R/W=1
#define LCD_RW_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4);    //R/W = 0

#define LCD_E_1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2);      //E = 1
#define LCD_E_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2);    //E = 0

#define LCD_CSC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8);      //CSC = 1
#define LCD_CSC_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8);    //CSC = 0
#define LCD_CSB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      //CSB = 1
#define LCD_CSB_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9);    //CSB = 0
#define LCD_CSA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2);     //CSA = 1
#define LCD_CSA_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2);   //CSA = 0

void LCD6800_Init(void);
void LCD_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isplay_Screen1(void);
void Display_Screen2(void);
void Display_Screen3(void);
void Display_Screen4(void);
void Select_Screen(uint8_t screen);
uint8_t LCD_busy(void);
void Write_Cmd(uint8_t cmd);
void Write_Data(uint8_t data);
void Display_String(uint8_t screen,uint8_t x,uint8_t y,const uint8_t *dat);
void LCD_Clear(void);

#endif

楼主:
有没有知道是哪里出错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