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耐特plc可配合西门子原装200系列常见存储故障

楼主(2018-07-24):
1、S7-200存储卡有哪些功能?
答:S7-200 存储卡用来做配方 和数据记录的功能,  但是由于容量太小,所以通常很少使用。

2、如何设置数据保持功能?
答:数据保持功能在系统块里面,断电存储设置里做对应设定,默认设定中V单元是全部保存。耐特断电存储专利可以永久存储,不用担心数据丢失。

3、耐特s7-200内部有保持存储区吗?有的话,写入数据后是永久保存的吗?是不是用EEprom保存的?
答:耐特S7-200内部有数据保持存储区,写入数据后是永久保存的,与其他厂家的数据存储的保存区使用存储芯片的靠电池保持方式不同,耐特PLC专利的断电存储模式是在断电瞬间预判断电源切断,就执行数据永久写入FLASH中,相当于把数据写入硬盘里面,在重新通电的时候将之前保存下来的数据调出来使用,这种方式实现永久存储。

4、西门子S7-200系统块中设置了断电保持区,但是PLC放置了20天没开机,再次开机后系统时间显示为1990年1月1日,断电保持区的数据也变成零了。这是为什么?断电保持区中的数据不是在断电后写入EEROM区吗,开机后再从EEROM区读到ROM区吗?我家耐特的会这样吗,为什么?
答:西门子的断电保持区域是将数据写入内存区域,而内存区域是断电数据丢失的,它依靠内部集成的法拉电容使数据临时保存20天左右,或者外部另加一个电池盒使电池保持两年左右的方式来实现断电保存数据的。耐特PLC的采用自主研发的断电存储专利技术进行保持,实现永久保持不丢失数据。

5、假如我想采集某一个模拟量信号,并实时显示,并且所有采集的数据能够存储在PLC中,后期可以把数据导出使用。(也可以不显示,但是后期可以导出数据使用)那么,这样的要求PLC可以实现吗?需要一些什么硬件?比如说我要采集的是某一电压信号?
答:采集的数值存在PLC中,并能提供后期导出,这个涉及到PLC 的存储容量大小的问题;PLC的数据存储容量只有10K ,应该这种应用不能适合。建议使用外接的人机界面来实现该功能。

6、S7-200系列中,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使用全部的程序存储区吗?
答:耐特PLC的程序存储区最高32K,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这32K的程序存储区, 注意程序存储区是系统自动分配的,无法自行定义从哪个地方开始,从哪个地方结束。

7、初始寄存器里的值下载后, 在运行中把值修改了。那么重新上电后,初始寄存器里的值是最初的值?还是修改后的值?
答:耐特PLC中的断电存储的功能,需要在系统块中配置好断电后需要存储的数值的区域,在通电后将设置存储的区域恢复回来,将没存储的区域清除掉; 初始寄存器值下载后,运行中的值修改了,重新通电后, 如果这个寄存器是被设置为存储的,那么就会是修改后的值,如果设置为不存储的,就是初值。

8、请教plc s7-200 cpu224 亮stop和sf灯(红色),开关从stop转成run位置时run灯闪一下就变成亮stop和sf灯(红色),信息提示009 db1内部数据eeprom错误请高手指教如何处理?
答: 西门子PLC的数据存储使用掉电时靠电池给存储器供电以及用户手动写入EEPROM 两种方式, 前一种方式电池没电时,数据就会丢失,  后一种方式 手动写入存储在使用超出一定的次数时,存储器会永久损坏, 提示的那个估计是第二种情况; 耐特采用专利的数据存储模式,有效避免了西门子两种存储方式的缺点, 使数据实现永久存储。

9、如何设置s7-200的数据保持范围?
答:耐特PLC设置数据存储区方法是在系统块……数据存储区……里面对各种寄存器进行设置,其中偏移设置为起始地址,数量设置为存储数量,耐特PLC设置好的数据可永久存储。

10、s7-200的存储器,中断程序里mb4有自加指令,每隔一定时间,中断一次,每中断一次mb4自加一次,但是程序里说m4.0的前沿输出给Q0.7,m4.0的后沿也输出给Q0.7,产生f-脉冲,我就不懂为什么m4.0会产生脉冲,它并没有连接编码器阿,在网上查资料说m4.0就是mb4,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是特殊功能吗?
答:定时中断,比如定时1ms,在中断里面MB4自加1,由于MB4 是由M4.0~M4.7 一共8个二进制位组成的,所以在MB4自加的过程中,由于M4.0是最低位,MB4是奇数时,M4.0都为1,MB4为偶数时,M4.0都为0, M4.0就会每2ms 一次循环,一直产生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