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能同时控制两个显示屏吗

楼主(2018-07-24):
想用52单片机同时控制两个屏幕,一个触控加显示,另一个光显示,两个屏幕的显示数据是同步的,可以实现吗?这样怎么接线?两个串口屏的话单片机的RX和TX不够用,有大神能教一下吗?讲解一下

网友A:
串口屏用的又不是串口,串口的意思是串行通信,SPI方式驱动,所以跟RX  TX没关系。

网友B:
同步怕是不行,异步可以通过二极管坐下硬件的电气隔离,然后根据时间段知道是那一路给的数据。也可以使用CD4052这种双四路模拟开关进行切换。

网友C:
首先,我得说是可以的,两个屏幕显示数据是同步的就是同时控制两个屏幕的写入数据时序,是没有问题的。同时控制两个屏幕首先要看能不能不扩展IO口,如果扩展IO口的话肯定需要增加器件,不仅费钱,而且也会增加设计难度,如果使用片内外设会简单一些。不扩展IO就要考虑用引脚比较少的屏幕,比如OLED屏,引脚较少(相对于5,6个数码管来说更灵活而且引脚也少),另一个触控的话我不大清楚引脚最少是多少,我知道的是20个左右,相对于52的32个IO口来说刚刚好,为什么一定要用Rx和Tx,控制外设的接口时序一般是UART,IIC和SPI,不知道你接触的51书有没有提到52单片机内部并没有IIC和SPI需要模拟,有的话会说明有几组,比如15某个单片机有2个UART,1组SPI串行通信接口

网友D:
N个显示屏都可以!!!

网友E:
是异步串口屏幕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用单片机自带的串口,另一个用定时器产生个波特率模拟一个串口就行

网友F:
两个显示屏同步当然可以,但是需要用片选控制一下,和触摸屏没有关系

网友D:
显示有动态显示和静态显示两种,静态显示N个显示屏都可以。

网友G:
完全可以。虽说不是完全准确的“同步”,但是可以做到肉眼看不出来。

网友H:
可以扩展串口

网友I:
是可以显示的,现在的屏幕,有两种,一种是带LCD控制器的,我们根据其定好的串口/并口协议去操作,另一种是不带LCD控制器的裸屏,51单片机性能不足以带动裸屏,所以我们使用的都是带LCD控制器的液晶屏。比如LCD12864,89c52单片机是可以带动两个这种LCD的。

网友J:
如果是RS232串口的屏可以屏TX与RX并接,电脑发送命令屏同时接收,前提是屏支持广播式协议,或者可以考虑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