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科生能不能学会设计一个单片机

楼主(2018-07-24):
我是一个文科生想设计一个单片机程序,有一个最简单的单片机板子,有一个小液晶显示屏,通过计算机串口输入给单片机,显示屏显示汉子,难吗?有谁能帮助我

网友A:
首先,说明一下,任何知识都是给人学习的。单片机,是微控制器,用于驱动各种外设。学习单片机,建议学习51单片机,并且是STC15系列的51单片机,这一款单片机片上外设资源相对丰富,学习完之后,应该能够对微机原理基本理解了。
      实际上,学习任何的MCU/CPU,都是在学习微机原理,懂了一款MCU/CPU,上手其他的芯片并不困难,贯穿整个领域的三大基本课程是数电、模电、C语言。想学好这个东西,正所谓“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内容多,但是并不难,写程序讲究的是思路清晰,而非小聪明。
    学习用的书推荐:《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58S4》李友全
                          模电书,数电书

网友B:
能学会的东西,都不难的,既然要设计一个程序,首先你要清楚你用的单片机是什么类型的,然后去找相对应的视频教程,例如:如果是51单片机,就去找郭天祥老师的视频,如果是stm32,就去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的教程。其次是要对编程语言有一定的了解,一般单片机都是用C或者C++语言,编程的话,教程里面都会清楚介绍。你是想将程序通过串口下载到板子上,就需要对串口通讯有一定的了解,懂得如何配置引脚属性,如何配置串口属性,如何使能串口和写串口函数库,这些的话就需要配合你所选用的单片机芯片手册,一般都是英文版,运气好的话你会找到中文版,懂得如何看芯片手册也是一项能力

网友B:
  能学会的东西,都不难。
  首先你需要清楚你选用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然后找对应的视频教程,例如:如何是51单片机,就去找郭天祥老师的视频教程,如果是STM32,就去找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的教程,一般论坛上都会找得到。
  你想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上,就需要对串口通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懂得如何配置管脚属性,如何配置串口属性,如何使能串口和编写库函数,这些就需要配合芯片手册了,手册一般是英文的,运气好可以找到中文的。视频教程都会有详细介绍。
  如果想使用显示屏,同样是需要配置各种各种的属性,懂得如何配置时序,懂得使用取模工具等等。
  当然,最简单的,网上有很多开源的资料,程序都是现成的,只要下载下来稍作修改直接烧写到板子上就可以了,这种傻瓜式的方式除了懂得如何烧写程序外并没什么卵用,若想有所进步,还得亲历亲为,跟着教程一步一步学,多逛论坛,多撩大佬。

网友C:
串口显示屏,屏再带字库

~~~~~~~~~~~~~~~~~~~~~~~~~~~~~~

网友D:
你的目的是什么?是玩玩还是做点什么?

网友E:
这个和“文科生”与否无关。只要你爱好。有爱好、有兴趣学起来就不难。

网友F:
买个开发板

网友G:
买个开发板 自己调试

网友H: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I:
这和你的专业无关的,因为现在学校基板上学不了什么的。大部分都是毕业在社会上现学的。这得看你的决心了。

网友J:
当然可以啊,任何人都可以

网友K:
这和你的专业无关的,因为现在学校基板上学不了什么的。大部分都是毕业在社会上现学的。这得看你的决心了。好多人都 是从0开始学习单片机的,一样可以学习好,加油

网友L:
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办法多

网友M:
只要用心,都可以学会的。

网友N:
首先你要有C语言的最基本基础,其次有必要的电路知识,还有,对计算机的寄存器的概念有一个认识,不然,即使你对着视频依葫芦画瓢,也是学的云里雾里,没有用的

网友N:
其实,你如果真的想学,还是可以的,不过,有可能你只能学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算可以跟着视频教材依葫芦画瓢,也没多大用出

网友O:
我认为文科理科都可学习,编程是一门逻辑性较强的科目,稍作加强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O:
编程不用管什么文理科 只要想学 一般项目还是可以的 直接干

网友P:
先学习C语言的一些基础知识,在了解单片机的原理,之后再深入学习

网友Q:
我也是自学上手,没问题的,买个开发板,一边按实例来一边学

网友R:
直接开发板买起来啊,这样上手最快

网友S:
你拥有一个最好的老师,度娘,不会就问她,她任何时候都能给你完美的答复

网友T:
只要你想学什么都不是问题

网友U:
当然可以咯,网络这么发达

网友V:
单片机板子应该自带教程啊

网友W:
可以的,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单片机没有那么复杂的编程语言,主要是要有逻辑思维能力

网友X:
先学好C语言,不然只能荡别人的程序,没什么意思。

网友Y:
涉及的基础知识有点多。不止是编程逻辑。文科生搞搞app还行,电路就算了吧。

网友Z:
只要用心没有学不会的

任何知识都是给人学习的。单片机,是微控制器,用于驱动各种外设。学习单片机,建议学习51单片机,并且是STC15系列的51单片机,这一款单片机片上外设资源相对丰富,学习完之后,应该能够对微机原理基本理解了。
      实际上,学习任何的MCU/CPU,都是在学习微机原理,懂了一款MCU/CPU,上手其他的芯片并不困难,贯穿整个领域的三大基本课程是数电、模电、C语言。想学好这个东西,正所谓“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内容多,但是并不难,写程序讲究的是思路清晰,而非小聪明。
    学习用的书推荐:《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58S4》李友全
                          模电书,数电书

网友AA:
可以学会,没问题,我就有个文科同学现在学单片机挺好的,主要还是要好好学,别中途放弃就能学好

网友AB:
可见库对于新手的重要性
要是要从底层来实现1602通讯,那高手都得看半天技术文档
楼主还是用Arduino吧

网友AC:
显示汉字相对可说比较麻烦,可以从51开始学主要是开发板c语言

网友AD:
可以的,只要有兴趣就好

网友AE:
这个有难度,单片机设计的东西还是挺多的,C语言,微机原理,数字电路...

网友AF:
能啊,学了都会,文科也可以

网友AG:
有简单的C语言基础就行

网友AG:
液晶显示屏也分很多种的,说具体点

网友AH:
如果只是作为业余爱好,文科生完全可以玩单片机,直接百度教程就行

网友AI:
这跟文理科没关系,只要想学用心去学就会,理科生也不一定就会单片机

网友AJ:
文科生不建议

网友AK: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AL:
前提是你要有这个兴趣和动手能力,有心学的可以买一个学习用的开发套件

网友AM:
努力就好

网友AN:
只要付出了,一定会有回报,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

网友AO:
可以的,并不是很难,有点儿计算机语言基础可以学

网友AP:
可以啊,找个视频就开始学习了,不过你最少也要有C语言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