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发送十六进制的数组

楼主(2018-07-24):
通过串口发送十六进制的数组的方法有很多种,这里我介绍一种最简单也最使用的一种方法。

我这里使用的板子是STM32F103RCT6,使用串口2,usart2.c的代码如下: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usart2.h"

  • #include "stdarg.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timer.h"

  • //串口接受缓存区

  • u8 USART2_RX_BUF[USART2_MAX_RECV_LEN];                                 //接受数据缓冲,最大为USART2_MAX_RECV_LEN个字节

  • u8 USART2_TX_BUF[USART2_MAX_SEND_LEN];                         //发送数据缓冲,最大为USART2_MAX_SEND_LEN个字节

  • //接收到的数据状态,[15]:0,没有接收到数据;1,接收到了一批数据,[14:0]: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vu16 USART2_RX_STA=0;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

  •         u8 res;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接收到数据

  •         {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if((USART2_RX_STA&(1<<15))==0)//接收完的一批数据,若还没有被处理,则不再接收其他数据

  •                 {

  •                         if(USART2_RX_STA<USART2_MAX_RECV_LEN)        //还可以接收数据

  •                         {

  •                                 TIM_SetCounter(TIM7,0);/计数器清空

  •                                 if(USART2_RX_STA==0)                 //使能定时器7的中断

  •                                 {

  •                                         TIM_Cmd(TIM7,ENABLE);//使能定时器7

  •                                 }

  •                                 USART2_RX_BUF[USART2_RX_STA++]=res;        /记录接收到的值

  •                         }else

  •                         {

  •                                 USART2_RX_STA|=1<<15;                                //强制标志接收完成

  •                         }

  •                 }

  •         }

  • }

  • //初始化IO 、串口2

  • void usart2_init(u32 bound)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A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串口2时钟使能

  •         USART_DeInit(USART2);  //复位串口2

  •                  //USART2_TX   PA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A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2

  •     //USART2_RX          PA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3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的值,一般都是设置为9600,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的数据格式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发送和接收模式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2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

  •         //使能接收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         //设置中断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抢占优先级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IRQ通道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NVIC寄存器

  •         TIM7_Int_Init(99,7199);                //设置10ms中断

  •         USART2_RX_STA=0;                /清零

  •         TIM_Cmd(TIM7,DISABLE);                        //关闭定时器7

  • }

  • //串口2的printf函数

  • //确保一次发送数据不超过USART2_MAX_SEND_LEN个字节

  • void u2_printf(char* fmt,...)

  • {

  •         u16 i,j;

  •         va_list ap;

  •         va_start(ap,fmt);

  •         vsprintf((char*)USART2_TX_BUF,fmt,ap);

  •         va_end(ap);

  •         i=strlen((const char*)USART2_TX_BUF);                //此次发送数据的长度

  •         for(j=0;j<i;j++)                                                        //循环发送数据

  •         {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RESET);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                 USART_SendData(USART2,USART2_TX_BUF[j]);

  •         }

  • }

接下来是usart2.h函数

  • #ifndef __USART3_H

  • #define __USART3_H

  • #include "sys.h"

  • #define USART2_MAX_RECV_LEN                600                                        //最大接收缓存字节数

  • #define USART2_MAX_SEND_LEN                600                                        //最大发送缓存字节数

  • #define USART2_RX_EN                         1                                        //0,不接收;1,接收

  • extern u8  USART2_RX_BUF[USART2_MAX_RECV_LEN];

  • extern u8  USART2_TX_BUF[USART2_MAX_SEND_LEN];

  • extern vu16 USART2_RX_STA;

  • void usart2_init(u32 bound);

  • void u2_printf(char* fmt,...);

  • void USART2_SendByte(u8 byte);

  • void USART2_SendStr(u8 *s);

  • void USART2_SendArray(u8 send_array[],u8 num);

  • #endif

因为这里还用到了定时器7中断,以下是定时器7 timer.c函数

  • #include "timer.h"

  • #include "led.h"

  • extern vu16 USART2_RX_STA;

  • void TIM7_IRQHandler(void)

  • {

  •         if (TIM_GetITStatus(TIM7, TIM_IT_Update) != RESET)

  •     {

  •                 USART2_RX_STA|=1<<15;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7, TIM_IT_Update  );

  •                 TIM_Cmd(TIM7, DISABLE);

  •         }

  • }

  • void TIM7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7, ENABLE);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TIM_TimeBaseInit(TIM7,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ITConfig(TIM7,TIM_IT_Update,ENABLE );

  •         TIM_Cmd(TIM7,ENABL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7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timer.h文件就只需要将void TIM7_Int_Init(u16 arr,u16 psc);包含进去进行了。

下面就是最重要的了,就是发送一组十六进制的数组,我这里假设发送{0X00,0X01,0X02,0X03,0X04}这5位数据,那么只需要在主函数的while(1)按下面那样输入就行了:

  • int main(void)

  • {

  •         u8 t=0;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相应优先级

  •         LED_Init();                                //LED初始化

  •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   usart2_init(9600);//设置串口2的波特率为9600

  •   while(1)

  • {

  •         t=KEY_Scan(0);

  •         switch(t)

  •         {

  •                 case KEY0_PRES:

  •                                                 USART_SendData(USART2,0X00);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2,0X0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2,0X02);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2,0X03);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delay_ms(1);

  •                                                 USART_SendData(USART2,0X04);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delay_ms(1);

  •                                                 K0_flag=0;

  •                                                 break;

  •         case KEY1_PRES:

  •                         ……

  •                                 break

  •         case WKUP_PRES:

  •                         ……

  •                                 break

  •         }

  • }

我这里是用按键按下,然后串口2发送数据,上面的代码就是按键K0,串口2发送{0X00,0X01,0X02,0X03,0X04}这一组十六进制数。按键的初始化就不说了。

以上就实现了用串口2发送十六进制数组了,这个方法很简单,因此它也不是最好的发送方法。有其他好的方法还望路过的小哥哥小姐姐给点建议

https://blog.csdn.net/leon595/article/details/81150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