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程连加变量不明白

楼主(2018-07-24):
主程边加变量问题,这个连加的方式我点不明白,是错在什么方式?提示错误

uchar key_time,flag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网友A:
错在少了一个分号。
应该这样:
sBit IR=P3^2;

网友B:
细节上出错。

网友C:
sbit IR=P3^2; 上面那位朋友说是sBit,我没试过
你看看DS1302开头的部分是不是
#ifndef  __DS1302_H_
#define __DS1302_H_
如果不是,改成我这个就可以了,那个directive  我都没用到过

网友D:
在sbit IR = P3^2

网友D:
21行代码,少了一个分号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