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面这种C语言定义的写法,求解答

楼主(2018-07-24):
typedef    enum{         SWITCH_NULL   = 0x00,

         SWITCH_UP       = 0x01,
         SWITCH_DOWN = 0x02,
         SWITCH_STOP   = 0x04,
} switch_status_t;

定义:
switch_status_t    switch_status

switch_status_t    switch_status_get(void)
{
       return(switch_status);
}

这种写法是什么意思呢?

我只知道可以用  unsigned char 函数名 {return 返回值;}  这种写法。。。  求解答。 谢谢!

网友A:
这是枚举类型,你可以查一下关键字enum,typedef是指自定义了一个enum类型,内部有三个变量,switch_status_t就类似于uchar ,switch_status就类似定义的uchar型的一个变量
uchar  number=10;
uchar hanshu(void)
{
    return number;
}
只不过switch_status不是一个值,而是三个变量了(变量有各自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枚举类型,你可以查一下关键字enum,typedef是指自定义了一个enum类型,内部有三个变量,switch_status_ ...

有点懂了   现在刚接触软件  对于枚举啊   数组啊  结构体啊 什么的  还不是很了解。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