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7053BU 驱动代码共享

楼主(2018-07-25):
//我们的SPI速度最高可以达到1.5M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每次CS拉低启动传输,需要给2-3us的延时时间。
//CS拉高结束数据传输之前也需要给出2-3us的延时时间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一个控制信号高电平低电平时间的延时
{
        int i;
        for(i=0; i<time; i++);
}

unsigned long SPI_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int i;
        unsigned long temp_data;
        temp_data = 0;
        SPI_CLK_LOW;        //确保CLK初始状态是0
        Delayus(1);
        SPI_CS_HIGH;
        Delayus(2);
        SPI_CS_LOW;
        Delayus(5);

        SPI_CLK_HIGH;        //启动数据传输
        Delayus(1);
        SPI_DIN_LOW;        //0表示主机向从机读数据
        Delayus(1);
        SPI_CLK_LOW;        //从机需要在下降沿取数据
        Delayus(1);

        for(i=6; i>=0; i--)
        {
                SPI_CLK_HIGH;        //启动数据传输
                Delayus(10);
                if( (address& (0x01<<i))>>i)//(address & 0x01)
                {
                        SPI_DIN_HIGH;

                }
                else
                        SPI_DIN_LOW;
                Delayus(1);
                SPI_CLK_LOW;        //从机需要在下降沿取数据
                Delayus(10);
        }

        SPI_CLK_HIGH;
        Delayus(10);
        SPI_CLK_LOW;
        if(READ_SPI_DOUT)
                temp_data = temp_data | 1;

        Delayus(2);        //从机接收到命令后,开始送出数据,上升沿送数据
        for(i=0; i<23; i++)
        {
                SPI_CLK_HIGH;
                Delayus(10);
                SPI_CLK_LOW;
                Delayus(10);
                temp_data = temp_data<<1;
                if(READ_SPI_DOUT)
                        temp_data++;
                Delayus(1);
        }
        SPI_CS_HIGH;
        return temp_data;

}

void        SPI_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long write_data)
{
        int i;
        unsigned long temp_data;
        temp_data = 1;

        SPI_CLK_LOW;        //确保CLK初始状态是0
        Delayus(100);
        SPI_CS_HIGH;
        Delayus(50);
        SPI_CS_LOW;
        Delayus(100);

        SPI_CLK_HIGH;        //启动数据传输
        Delayus(10);
        SPI_DIN_HIGH;        //1表示主机向从机写数据
        Delayus(10);
        SPI_CLK_LOW;        //从机需要在下降沿取数据
        Delayus(10);

        for(i=6; i>=0; i--)
        {
                SPI_CLK_HIGH;        //启动数据传输
                Delayus(10);
                if((address & (0x01<<i))>>i)
                {
                        SPI_DIN_HIGH;

                }
                else
                        SPI_DIN_LOW;
                Delayus(10);
        SPI_CLK_LOW;        //从机需要在下降沿取数据
                Delayus(10);
        }
                                                //从机接收到命令后,开始送出数据,上升沿送数据
        Delayus(40);

        for(i=23; i>=0; i--)
        {
                SPI_CLK_HIGH;        //启动数据传输
                Delayus(10);
                if((write_data & (temp_data<<i))>>i)
                {
                        SPI_DIN_HIGH;

                }
                else
                        SPI_DIN_LOW;
                Delayus(10);
                SPI_CLK_LOW;        //从机需要在下降沿取数据
                Delayus(10);
        }
        SPI_CS_HIGH;
}

void ATT7053_Init(void)
{
        SPI_Write(0x32, 0xBC);                //Open written-protect 只能操作 40H 到 45H 的校表参数寄存器
        SPI_Write(0x43, 0xFA);                //I1 ADC Enable
//  SPI_Write(0x43, 0xDF);                        //close bor

        SPI_Write(0x42, 0x01FF);        //I1Angle Enable, I2Angle Enable
        SPI_Write(0x32, 0xA6);                //Open written-protect 只能操作 50H 到 71H 的校表参数寄存器
        SPI_Write(0x59, 0x0001);        //模拟通道增益I1*2

        Delayms(10);
        SPI_Read(0x06);

}

实际项目代码

网友A(2019-04-01):
值得学习一下。提升一下自己

网友B(2019-06-11):
请问有没有试过不使用cs脚啊?

网友C(2020-03-21):
厉害,标定看着很复杂,一定很麻烦

网友D(2020-10-07):
值得学习一下。提升一下

网友E:
这个东西如何计算电压呀

网友F(2022-12-22):
标定最头疼,搞了一天也没有标定好,同一电器电流标定好了, 换其他电流,就不对了,也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