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谐振电路测电容问题求助

楼主(2018-07-25):
资料来源于大道必成的LCF表资料

电路是一个由LM393组成的LC振荡器。由单片机测量LC震荡回路的频率F1,然后将标准电容C6与CX并联,测出振荡器频率F2,再用下列式子计算出电容CX的值。

但是碰到一个问题,目前不管是仿真还是实物验证,LM393的输出端都没有波形,就是说完全没有起振。求解是哪里除了问题?

网友A:
这个电路从原理上起震的可能性很小,可能是原理图有误,或单片机程序对震荡电路有控制(mcu15脚有输出和输入功能转换)

网友B:
以管理员身分运行proteus仿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