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里没有的单片机,要到哪里去下载?

楼主:
大家好,问大家2个关于proteus问题
请问    1、这两种单片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同样一个项目工程,第一个单片机仿真能够成功,而第二个就不行。
           2、我的protues里没有第一种单片机,要到哪里去下载?

网友A(2018-07-25):
都是at89c52.  只不过其中一个被翻转而以

网友B:
不同厂商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是at89c52.  只不过其中一个被翻转而以

那为什么仿真的结果不一样呢,第二个不能仿真

网友D:
这是同一个,你没发现它们的引脚对应都一样吗,选择Rotate  180 degrees

网友E:
这个在protues里面他们的功能是一样的,只不过引脚排列方式不一样,你说的不能仿真那有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只是拿来话原理图而不能仿真,建议仿真就选那个可以仿真的就好了

网友F:
可以在百度网盘中获得

网友G:
有一个应该不支持仿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同一个,你没发现它们的引脚对应都一样吗,选择Rotate  180 degrees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在protues里面他们的功能是一样的,只不过引脚排列方式不一样,你说的不能仿真那有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 ...

是的,谢谢您的帮忙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有一个应该不支持仿真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H:
先刷个积分

网友I:
一样的啊,只是翻转了而已,引脚别弄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