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集结号:制作简易版特雷门琴教程

楼主:
在创客集结号平台上介绍用一个光敏电阻将Arduino或Genuino板变成一个简易版特雷门琴。这个教程展示如何使用tone()函数根据模拟信号的变化播放不同的音符。

一、硬件设备:
Arduino板Genuino板
8Ω扬声器
光敏电阻
100Ω电阻
面包板连接线/杜邦线、
面包板

二、电路搭建

将扬声器一端通过100Ω的电阻连接到9号引脚,另一端连接到GND。5V连接到光敏电阻一端,另一端连接到A0口,并加一个4.7KΩ下拉电阻。

三、原理图

四、代码如下:
void setup() {
  // 初始化串口连接(调试用):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 读取传感器值:
  int sensorReading = analogRead(A0);
  //打印一下传感器的值来找到范围:
  Serial.println(sensorReading);
  // 将模拟输入值的对应到120-1500HZ的声音
  //注:可能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下列数值:
  int thisPitch = map(sensorReading, 400, 1000, 120, 1500);

  // 播放音符:
  tone(9, thisPitch, 10);
  delay(1);        // delay以保证稳定
若想学习更多有关arduino制作教程,可以搜索创客集结号xk100com。

网友A(2020-10-07):
在吗?
朋友,我想向你咨询一简易特雷门琴的制作方法,我觉得你发布的资料有些不完整,收到信息麻烦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