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心率血氧血压计,请问要用到什么模块?

楼主(2018-07-25):
暑假想做一个心率血氧血压的仪器,请问要用到什么模块??单片机只学了STC15系列的,能做吗?

网友A:
在电子的行业中,只要想得到,不是特别天马行空那都是可以实现的,你做的这个没有了解过,但是从描述里面就可以知道首先这个传感器是必不可少的,然后就是adc模块,然后是显示模块。其他的根据你的功能再添加。15的单片机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我也想做个看看,有机会互相研究下。

网友C:
肯定能做
首先需要传感器
然后ADC,如果片上集成就不用
液晶或数码管显示,接口不够就用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