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转换5V电压表源程序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 = P1^0;
sbit CLK = P1^1;
sbit DI = P1^2;
sbit DO = P1^2;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uchar Result_ADC0832=0;
uchar Display_Buffer [2][16] ={
{"Current Voltage:"},
{"(CH)=  0.00V"}
};
uchar Get_Value_ADC0832();
void Refesh_Disp_Buffer();
void LCD_Busy_Check();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void Initialize_LCD1602();
void LCD_Display(uchar str[]);
void DelayMS(uint X);
uchar Read_State();
void main()
{
uchar j;
Initialize_LCD1602();
while(1)
   {
               for(j=0;j<2;j++)
                 {
                          Get_Value_ADC0832();
       Refesh_Disp_Buffer();
                         if(j==0)
       {
                            LCD_Write_Command(0x80);
                                  LCD_Display(Display_Buffer[j]);
                          }
         else
                   {
                                         LCD_Write_Command(0xC0);
           LCD_Display(Display_Buffer[j]);
                                }
                  }
          }
}
uchar Get_Value_ADC0832()
{
         uchar i,dat1=0,dat2=0;
   CS=0;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DI=1;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 DI=1;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 DI=1; _nop_(); _nop_();
         CLK=1; DI=0; _nop_(); _nop_();
   CLK=0; DI=1; _nop_(); _nop_();
for(i=0;i<8;i++)
{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dat1=dat1<<1|DO;
}
for(i=0;i<8;i++)
{
       dat2=dat2|((uchar)(DO)<<i);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
    CS=1;
          DI=1;
        return Result_ADC0832=(dat1==dat2)?dat1:0;
}
void Refesh_Disp_Buffer()
{
   uint t=Result_ADC0832*500.0/255;
         if(t==1) t==0;
         Display_Buffer[1][7] = t/100+'0';
         Display_Buffer[1][9] =t%100/10+'0';
         Display_Buffer[1][10] = t%100/10+'0';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uchar Read_State()
{
   uchar state;
         RS=0;
         RW=1;
         E=1;
         DelayMS(1);
         state=P0;
         E=0;
         DelayMS(1);
         return state;
  }
void LCD_Busy_Check()
{
  while(Read_State()& 0x80!=0x80);
        DelayMS(1);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
   LCD_Busy_Check();
         RS=0;
         RW=0;
         E=0;
         P0=cmd;
         E=1;
         DelayMS(1);
         E=0;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LCD_Busy_Check();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MS(1);
         E=0;
  }
void Initialize_LCD1602()
{
   LCD_Write_Command(0x38);DelayMS(1);
         LCD_Write_Command(0x0C);DelayMS(1);
         LCD_Write_Command(0x06);DelayMS(1);
         LCD_Write_Command(0x01);DelayMS(1);
  }
void LCD_Display(uchar *str)
{
  uchar k;
        for(k=0;k<strlen(str);k++)
        {
          Write_LCD_Data(str[k]);
                DelayMS(2);
         }
}

网友A(2018-09-17):
怎么 出不来结果呢 只是5V不动

网友B:
第81行的t==0不知道啥意思。第83、84修改成这样精度可以高一点   Display_Buffer[1][9] =t/10%10+'0';
         Display_Buffer[1][10] = t%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