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矩阵键盘程序,求各位大大看下,没显示,调了好久

楼主(2018-07-25):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adval;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nit ms)
{
   unit i,j;
   for(i=ms;i>0;i--)
   for(j=112;j>0;j--);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uchar shuzhi)
{

  dula=1;
  P0=table[shuzhi];
  dula=0;
}
/**************************
        键盘输入检测函数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temp1;

  P3=0xef;             //将第一列置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检测行是否按下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行确实有按下
         {
           temp=P3;
           temp=temp&&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adval=1;  break;
     case 0x0d:adval=5;  break;
     case 0x0b:adval=9;  break;
     case 0x07:adval=13;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
          display(adval);
        }
  }

  P3=0xdf;             //将第二列置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检测行是否按下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行确实有按下
         {
           temp=P3;
           temp=temp&&0xf0;

             switch(temp)
     {
     case 0x0e:adval=2;  break;
     case 0x0d:adval=6;  break;
     case 0x0b:adval=10;  break;
     case 0x07:adval=14;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
          display(adval);
        }
  }

  P3=0xbf;             //将第三列置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检测行是否按下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行确实有按下
   {
          temp=P3;
          temp=temp&&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adval=3;  break;
     case 0x0d:adval=7;  break;
     case 0x0b:adval=11;  break;
     case 0x07:adval=15;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

         display(adval);
   }
}

  P3=0x7f;             //将第三列置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检测行是否按下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行确实有按下
         {
           temp=P3;
           temp=temp&&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adval=4;  break;
     case 0x0d:adval=8;  break;
     case 0x0b:adval=12;  break;
     case 0x07:adval=16;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
         display(adval);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0=0;
  dula=1;
  dula=0;
  P0=0xc0;
  wela=1;
  wela=0;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A:
要搞清楚 &&≠&!!!

网友B:
实例75  4×4矩阵式键盘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5
实例76
实例77 74LS5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这是51单片机的    矩阵按键实验

/**************************************************************************************
*                              矩阵按键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显示0,按下矩阵按键上的按键显示对应的数字
                        S1-S4:0-3
                        S5-S8:4-7
                        S9-S12:8-B
                        S13-S16:C-F。
注意事项: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KeyDow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00);
                                a++;
                        }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LSA=0; //给一个数码管提供位选
        LSB=0;
        LSC=0;
        while(1)
        {
                KeyDown();                   //按键判断函数
                GPIO_DIG=smgduan[KeyValue];          //
        }
}

网友D:
p3这个变量没有定义,这样系统就自动重复定义 导致p3的值无法确定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解决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搞清楚 &&≠&!!!

谢谢就是这个原因搞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搞清楚 &&≠&!!!

对不起是我粗心了,确实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调了好久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