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LED.c... LED.C(14...

楼主(2018-07-25):
#include <reg51.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crol-函数所在的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声明子函数
uchar aa;                                           //定义一个变量,用来给p1口赋值
void main()                                           //主函数
{
     aa=0xfe;                                   //赋初值11111110
         while(1)                                   //大循环
         {
         P1=aa;                                           //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delayms(500);                           //延时500毫秒
         aa=-crol-(aa,1);                   //将aa循环左移一位后再赋值个aa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 即延时xms毫秒
             for(j=110;j>0;j--);
}

楼主:
LED.c... LED.C(14): error C202: 'crol':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说这个有错误 大神们指教下

网友A:
试试看

#include <reg51.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crol-函数所在的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声明子函数
uchar aa;                                           //定义一个变量,用来给p1口赋值
void main()                                           //主函数
{
     aa=0xfe;                                   //赋初值11111110
         while(1)                                   //大循环
         {
         P1=aa;                                           //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delayms(500);                           //延时500毫秒
         aa=_crol_(aa,1);                   //将aa循环左移一位后再赋值个aa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 即延时xms毫秒
             for(j=110;j>0;j--);
}

网友B:
个人理解有两点。
      一是把申明delay这个完整的语句放在main函数前面,就是把void delayms(uint xms)这个再放一次在main函数前,不要省略括号内的xms;
      二是循环左移这个函数前后都是下标,不是减号,把-crol-改成_crol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