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理论详解

楼主:
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
http://www.51hei.com/bbs/dpj-84930-1.html

内容预览:(文本部分只是截取,没有图片与公式)

2一1几个基本概念
单回路:就是只有一个PID的调节系统。
串级:一个PID不够用怎么办?把两个PID串接起来,形成一个串级调节系统。又叫双回路调节系统。在第三章里而,咱们还会更详细的讲解串级调节系统。在此先不作过多介绍。
主调:串级系统中,要调节被调量的那个PID叫做主调。
副调:串级系统中,输出直接去指挥执行器动作的那个PID叫做副调。主调的输出进入副调作为副调的设定值。一般来说,主调为了调节被调量,副调为了消除干扰。
正作用:比方说一个水池有一个进水口和一个出水口,进水量固定不变,依靠调节出水口的水量调节水池水位。那么水位如果高了,就需要调节出水量增大,对于PID调节器来说,输出随着被调量增高而增高,降低而降低的作用,叫做正作用。
负作用:还是这个水池,我们把出水量固定不变,而依靠调节进水量来调节水池水位。那么如果水池水位增高,就需要关小进水量。对于PID调节器来说,输出随着被调量的增高而降低的作用叫做负作用。
动态偏差:在调节过程中,被调量和设定值之间的偏差随时改变,任意时刻两者之间的偏差叫做动态偏差。简称动差。
静态偏差:调解趋于稳定之后,被调量和设定值之间还存在的偏差叫做静态偏差。简称静差。
回调:调节器调节作用显现,使得被调量开始由上升变为下降,或者由下降变为上升。

阶跃:被观察的曲线呈垂直上升或者下降,这种情况在异常情况下是存在的,比如人为修改数值,或者短路开路。
2一2 p纯比例作用趋势图的特征分析
前面说过,所谓的p,就是比例作用,就是把调节器的输入偏差乘以一个系数,作为调节器的输出。温习一下:调节器的输入偏差就是被调量减去设定值的差值。
一般来说,设定值不会经常改变,那就是说:当设定值不变的时候,调节器的输出只与被调量的波动有关。那么我们可以基本上得出如下一个概念性公式:
输出波动:被调量波动*比例增益(注:当设定值不变)
注意,这只是一个概念性公式,而不是真正的计算公式。咱们弄个概念性公式的目的在于:像你我这样的聪明人,不屑于把精力用在考证那些繁琐的公式上而,我们关注什么呢?我们关注的是公式内部的深层含义。呵呵。我们就来努力挖掘它的深层含义。
通过櫃念性公式,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对于一个单回路调节系统,单纯的比例作用下:输出的波形与被调量的波形完全相似。
纯比例作用的曲线判断其实就这么一个标准。一句话简述:被调量变化多少,输出乘以比例系数的积就变化多少。或者说:被调量与输出的波形完全相似
为了让大家更深刻理解这个标准,咱们弄丿L个输出曲线和被调量曲线的推论: D对于正作用的调节系统,顶点、谷底均发生在同一时刻。
2)     对于负作用的调节系统,被调量的顶点就是输出的谷底,谷底就是输出的顶点。
3)     对于正作用的调节系统,被调量的曲线上升,输出曲线就上升;被调量曲线下降,输出曲线就下降。两者趋势完全一样。
的对于负作用的调节系统,被调量曲线和输出曲线相对。波动周期完全一致。
5)只要被调量变化,输出就变化:被调量不变化,不管静态偏差有多大,输出也不会变化。
上面5条推论很重要,请大家牢牢记住。记住不记住其实没有关系,只要你能把它溶化
在你的思想里也行。溶化了么?那我出几个思考题:
1)被调量回调的时候,输出必然回调么?
2)        被调量不动,设定值改变,输出怎么办?
3)        存在单纯的比例调节系统么?
的纯比例调节系统会消除静差么?
第一条回答:是。第二条回答:相当于被调量朝相反方向改变。你想啊,调节器的输出等于输入偏差乘以一个系数,设定值改变就相当于设定值不变被调量突变,对吧。第三条回答:是。在电脑出现之前,还没有DCS'也没有集中控制系统。为了节省空间和金钱,对于一些最简单的有自平衡能力的调节系统,比如水池水位,就用一个单纯的比例调节系统完成调节。第四条回答:否。单纯的比例调节系统可以让系统稳定,可是他没有办法消除静态偏差。那么怎么才能消除静态偏差呢?依靠积分调节作用。为了便于理解,咱们把趋势图画出来分析。
见图2:比例作用下的调节曲线。
图中,假设被调量偏高时,调门应关小,即PID为负作用。在定值有一阶跃扰动时,调节器输入偏差为一厶e。此时Tout也应有一阶跃量厶e

·(1 /5),然后被调量不变。经过一个滞后期 t2,被调量开始响应Tout,因为被调量增加,Tout也开始降低。一直到t4 时刻,被调量开始回复

时,Tout 才开始升高。两曲线虽然波动相反,但是图形
2一3 1纯积分作用趋势图的特征分析I就是积分作用。
一句话简述:如果调节器的输如偏差不等于零,就让调节器的输出按照一定的速度一直朝一个方向累加下去。
积分相当于一个斜率发生器。启动这个发生器的前提是调节器的输如偏差不等于零,斜率的大小与两个参数有关:输入偏差的大小、积分时间。在许多调节系统中,规定单纯的比例作用是不存在的。它必须要和比例作用配合在一起使用才有意义。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系统都有这么一个规定,之所以说是个规定,是因为,从原理上讲,纯积分作用可以存在,但是很可能没有实用意义。这里不作过分的空想和假设。为了分析方便,咱们把积分作用剥离开来,对其作单纯的分析。那么单纯积分作用的特性总结如下:
1)输出的升降与被调量的升降无关,与输入偏差的正负有关。
2)输出的升降与被调量的大小无关。
3)输出的斜率与被调量的大小有关。的被调量不管怎么变化,输出始终不会出现节跃扰动。
5)被调量达到顶点的时候,输出的变化趋势不变,速率开始减缓。
6)        输出曲线达到顶点的时候,必然是输入偏差等于零的时候。
看到了么?纯积分作用的性质很特别。你能根据一个被调量波动波形,画出输出波形么?如果你能画正确,那说明你真正掌握了。好了,来点枯燥的看图题:
是以较高的速率开始升高。如图3:

积分作用下的调节曲线,因輸出的响应较比例作用不明显,故被调量开始变化的时刻t2,较比例作用缓慢。在tl到t2的时间内,因为被调量不变,即输入

偏差不变,所以输出以不变的速率上升,即呈线性上升。调节器的输出缓慢改变,导致被调量逐渐受到影响而改变。在 t2时刻,被调量开始变化时,输

入偏差逐渐减小,输出的速率丌始降低。到t3时刻,偏差为0时,输出不变,输出曲线为水平。然后偏差开始为正时,输出才开始降低。到t4时刻,被调

量达到顶点开如回复,但是因偏差仍旧为正,故输出继续降低只是速率开始减缓。直到 t5时刻,偏差为0时,输出才重新升高。
一般来说,积分作用容易被初学者重视,重视是对的,因为它可以消除静态偏差。可是重视过头了,就会形成积分干扰。先不说怎么判断,能认识图形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