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学习单片机效果最快?

楼主(2018-07-25):
学单片机大概需要多久能上手?

网友A:
个人觉得单片机就是要多练习,单独看书是没用的,过几天就忘记了。一边看书一边用电脑仿真,或者条件允许的话买个开发板来最好。至于多久能上手这个因人而异了,看你每天能花多少时间去学习了,开始建议你先从51单片机开始,相对容易上手。

网友B:
51学习-汇编还是yao懂点,然后学习C语言,C比较好理解,接着就可以进军stm32了,arm,大概也就两个月有人带的话。多学多练多仿真

网友C:
楼上说得很对,就是需要用个板子来联手,自己做个面包板+示波器,刷不同的小逻辑进去练习看输出。自定义io等。当玩个玩具把,到候来都能自己给孩子做个小玩具了。

网友D:
1.找些视频 先通看一遍
2.找一些感兴趣的东西做着试试
3.边做边学 印象深刻,还能发现问题.

网友E:
有c语言基础的话,51单片机上手还是比较快的,51的资料目前在网上是最全的。如果没有c语言基础建议先学c语言。学c语言再学51差不多也就1个月就能上手。

网友F:
边看书边动手操作,先买个单片机开发板,然后照着一些资料学,只要用心,很快能上手

网友G:
做东西,动手 一定要上手,程序要自己打

网友H:
学习好C语言,练好内功,学的才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I:
自己动手做一些小项目,按着网上的教程做一遍,程序自己敲一遍好好理解。实际动手学得最快还有趣

网友J:
主要是有个能动手操作的东西,要不然会忘的

网友K:
快的话1个月慢的话得半年

网友L:
先学C语言,这是必须的

网友M:
买套开发板和C语言书跟着视频学习最快

网友N:
这个必须要有计算机语言基础,如C语言在开发板上按实例编程实验。一周之内即可上手

网友O:
我也刚开始接触单片机,,我感觉学单片机 要循序渐进,做基本是最重要的。

网友P:
最容易入门的话,Arduino,半天即可呼吸灯
然而,小学生都在玩Arduino,略显幼稚,而且硬件扩展性一般
Arduino没什么好书,自己看视频学吧

网友Q:
C语言知识;模电数电懂一点

网友R:
看书啊,勤快点,对着例程多做几遍就学到了

网友R:
很简单啊,多看书,多练习

网友S:
新手大概2个月,直接以小项目锻炼

网友S:
2个月吧

网友T:
先学习好C语言,然后去买一本51单片机的书,再搞一套开发板来慢慢耍就好了

网友U:
自己焊板从点亮LED灯开始

网友V:
买一块开发板,找一个学习视频(如郭天祥十天学会单片机)对着练,很容易上手。但是想要后面深入理解,还得多练多写代码

网友W:
1是要有强烈的兴趣,并且能坚持下来。
2要舍得投入,买一些书,开发板,电子元器件等,尽快从理论走向实践

网友X:
C语言,模电,数电都要了解点,可以自己尝试做点东西。刚开始自己写程序不大容易,可以把别人程序拿来,一句句改,改完之后用ISIS仿真,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

网友Y:
最好 手上要用东西能做。 之前我就是光看视频 ,但是 效果不是很好, 好多东西还是不明白。
最好 是买一个单片机, 然后 自己摸索, 慢慢的 就会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G:
做东西,动手 一定要上手,程序要自己打

同意哈,感觉学51最重要的就是编程了。

网友AA:
买个开发板,对着资料学。推荐郭天祥系列,易上手

网友AA:
买个开发版,对着资料学。推荐郭天祥系列,易上手

网友AB:
买一块开发板,在示例程序基础上多练习,多测试。

网友AC:
找视频精心看,和考试一个理

网友AD:
个人感觉51单片机要边学边用边练  那样最好

网友AE:
边看视频边实操

网友AF:
买一块开发板  对照例程  学习   ! 速度最快。。。

网友AG:
看自己吧

网友AH:
要看你有没有基础了, 有基础,买块简单的照着做, 没基础先学理论

网友AI:
动手实践

网友AJ(2019-03-18):
想学好单片机其实并不困难,单片机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的学科,学习时要理论与实践并重量,现在网上学习单片机的资料比较多,你可到有关单片机的论坛上找找,再次就是有准备必要的学习单片机的一些基本的装备,电脑你肯定有,哪就准备一些实践用的工具器件,如:单片机、相关的电子元件,有备件时购一台单片机学习板,这样的学习板附带的例程非常多,你可以边看例程边实践,这样的

学习方法入门比较快,等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可以自己动手焊的些简单的板子,检验一下自己的学习效果。学习过程中要学习一定的专业知识,比如数电和模电。单片机语言就学语言C,也可用汇编,根

据自己情况而定;不管您要学什么型号的单片机51也好,AVR也好,可以先找一个小的项目例子,比如流水灯一类的做,以提高兴趣。总之学习单片机要持之以恒,不断实践,新手学习时注意以下几点:

1、学习理论知识,书的话新手建议看看xx51单片机教程,结合书带的视频一起看好理解;
2、最好有一个开发板,在开发板上从最简单的功能开始实现,比如做一个流水灯、蜂鸣器音乐盒等;
3、实现简单的功能后,开始尝试更复杂的程序,例如LCD显示、数字时钟、串口通信、中断控制等;
4、在上述功能均可以实现之后,可以组合实现,做一个多功能的单片机系统了;
5、如果对硬件熟悉,可以自己尝试做一个单片机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