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透传网关的stm32源码

楼主(2018-07-25):
接受现在网上各种串口lora数据,以透传方式传输,并上报给服务器,仅做参考,大神勿喷。

/******************** (C) 版权所有 ***********************************
* 文件名称           : readme.txt
* 作者               :
* 版本               :
* 日期               : 2018/05/10
* 描述               : ping功能
********************************************************************************
* 此版本无应急接受窗口
*******************************************************************************/

例程描述
========
ping通其他设备

包含文件目录
============
stm32f10x_conf.h     配置库文件
stm32f10x_it.c       中断头文件
stm32f10x_it.h       stm32f10x_it.c的头文件
main.c               主程序

硬件环境
========
这个例程用于野火STM32F103VET6开发板同以太网芯片W5500搭建的应用平台,也可以很方便地
移植到其他平台上。

注意:
首先通过串口线连接PC和W5500模块;如果W5500模块直接通过网线和PC相连接,需要修改PC的IP为静态IP,且保证和W5500在同一个网段;
如果W5500模块直接连接路由器,则不需要修改。

操作步骤
========
1. 成功编译应用程序,然后通过串口烧录工具或者Jlink把程序烧录到开发板中
2. 打开串口工具并复位开发板,开发板就会ping remote_ip

*****************************
/**
******************************************************************************
* @file                            main.c
* @author                          WIZnet Software Team
* @version                         V1.0
* @date                            2015-02-14
* @brief                           用3.5.0版本库建的工程模板
* @attention          实验平台:野火 iSO-MINI STM32 开发板 + 野火W5500网络适配板
*
*                                                                默认使用野火开发板的SPI1接口,请断开“J10”A4与cs间的短接帽
*
*                                                                内网测试,请保证W5500的IP与测试PC机在同一网段内,且不冲突
*               如果是用网线跟PC机直连,请设置PC机本地连接地址IP为静态IP
*                                                                本例程是Ping W5500_conf.c中定义的remote_ip
*
* 实验平台:野火 iSO-MINI STM32 开发板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i2c_ee.h"
#include "bsp_i2c_gpio.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TIM.h"
#include "LED.h"
#include "w5500.h"
#include "W5500_conf.h"
#include "socket.h"
#include "utility.h"
/*app函数头文件*/
#include "ping.h"
#include "tcp_demo.h"
#include "http_client.h"
#include "mysev.h"
#include "cJSON.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drv_delay.h"
#include "drv_AS62.h"

extern uint8 ok_flag;

int main(void)
{

        systick_init(72);                                            /*初始化Systick工作时钟*/
        USART1_Config();                                             /*初始化串口通信:115200@8-n-1*/
        i2c_CfgGpio();                                                    /*初始化eeprom*/
        TIM_Config();
        LED_GPIO_Config();
//  printf("MQTT V1.0 \r\n");

        gpio_for_w5500_config();                         /*初始化MCU相关引脚*/
        reset_w5500();                                                    /*硬复位W5500*/
        set_w5500_mac();                    /*配置MAC地址*/
  set_w5500_ip();                     /*配置IP地址*/

  socket_buf_init(txsize, rxsize);    /*初始化8个Socket的发送接收缓存大小*/

        drv_uart_init(9600);
        drv_delay_init();
        MD_GPIO_Config();
        Check_GPIO_Config();

        printf(" 服务器IP:%d.%d.%d.%d\r\n",remote_ip[0],remote_ip[1],remote_ip[2],remote_ip[3]);
        printf(" 监听端口:%d \r\n",remote_port);

        printf("LORA Connect...\r\n");
        while(1)//模块初始化为透传模式0  通道号17;
        {
                drv_delay_ms(5);
                if(ASxx_param_init((u16)Getway_ID,0,0x17)==ASxx_Write_OK)
                        break;
        }
        while(1)//循环执行的函数
        {

   len=0;
        switch(getSn_SR(SOCK_TCPC))                                                                                                    /*获取socket的状态*/
        {
                case SOCK_CLOSED:                                                                                                    /*socket处于关闭状态*/
                         socket(SOCK_TCPC,Sn_MR_TCP,local_port++,Sn_MR_ND);
                   LED1(ON);
                   Delayms(500);
                  break;

                case SOCK_INIT:                                                                                                    /*socket处于初始化状态*/
                        connect(SOCK_TCPC,remote_ip,remote_port);                /*socket连接服务器*/
                  LED2(ON);
                        Delayms(500);
                  break;

                case SOCK_ESTABLISHED:                                                                                                    /*socket处于连接建立状态*/
                        LED3(ON);
                  mqtt_config();                                           //MQTT配置
                  break;

                case SOCK_CLOSE_WAIT:                                                                                                    /*socket处于等待关闭状态*/
                        close(SOCK_TCPC);
                  break;
                default:
                        printf("socket error\r\n");
                break;

        }
        }
}

网友A(2019-03-27):
Lora 网关的例程,收藏了。后面会用上的。

网友B:
收藏,标记以下

网友C(2019-08-23):
看着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D(2020-06-30):
看着不错,以后应该会用到,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