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语言float变量和字符串占内存大小问题

楼主(2018-07-26):
1.没有进行字符串转换,程序大小48B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float fengsu;
long  guang;
uchar str[10];
        void display1()
    {
        guang=60000;
                         // sprintf(str,"%5ld",guang);
                        }
        void display2()
    {
                        fengsu=12.34;
                        //sprintf(str,"%5.2f",fengsu);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1();
                display2();
        }
}

楼主:
2.进行字符串转化,程序变大到2594B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float fengsu;
long  guang;
uchar str[10];
        void display1()
    {
        guang=60000;
                          sprintf(str,"%5ld",guang);
                        }
        void display2()
    {
                        fengsu=12.34;
                        sprintf(str,"%5.2f",fengsu);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1();
                display2();
        }
}

楼主:
3.浮点型变量不转换为字符串,程序大小2559B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float fengsu;
long  guang;
uchar str[10];
        void display1()
    {
        guang=60000;
                          sprintf(str,"%5ld",guang);
                        }
        void display2()
    {
                        fengsu=12.34;
                        //sprintf(str,"%5.2f",fengsu);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1();
                display2();
        }
}

楼主:
4.没有浮点型变量,只有长整数变量转换,程序大小1110B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float fengsu;
long  guang;
uchar str[10];
        void display1()
    {
        guang=60000;
                          sprintf(str,"%5ld",guang);
                        }
        void display2()
    {
                        //fengsu=12.34;
                        //sprintf(str,"%5.2f",fengsu);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1();
                display2();
        }
}

楼主:
为什么程序大小变化这么大,浮点型变量进行转换,程序直接大了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