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测电机转速,单片机控制电机开关 求思路

楼主(2018-07-26):
大神们这个(霍尔传感器测转轴转速,单片机控制另外一个电机的开和关)做起来困难吗,能大概哥哥思路吗,越简单越好,谢谢了!

网友A:
Proteus 仿真,里面有带编码器的电机Motor-Encoder,可以完成测速仿真。

网友B:
不困难

转轴上粘个磁铁 用霍尔传感器采集频率 用单片机外部中断计数 就知道转速了 然后驱动电机呗

网友C(2018-08-29):
电机驱动需要用到H桥,两个IO控制方向,然后再马达的轴上面固定磁铁,最好带NS的,然后使用霍尔传感器检测高低电平确定速度

网友D(2018-10-07):
引用 网友B:
不困难

转轴上粘个磁铁 用霍尔传感器采集频率 用单片机外部中断计数 就知道转速了 然后驱动电机呗

这个计出来的数就是电机的转速吗?和所加的磁铁数没有关系吗?

网友E:
一块磁铁就是一转给一个信号,单片机外部中断1秒钟计数就是一秒钟的转数。如果面对面放两个磁钢,那就是一转两个信号,测出来的转速就要除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