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仓库物流环境监测的仿真和源程序

楼主(2018-07-26):
主控芯片采用STC89C52RC,使用到的模块有 MQ2 红外对管 火焰模块等等。有仿真文件,仅供参考学习之用。

sbit LED1 = P1 ^ 0;    //高于最佳温度范围指示灯
sbit LED2 = P1 ^ 1;    //低于最佳温度范围指示灯

sbit LED3 = P1 ^ 2;    //范围指示灯高于最佳湿度
sbit LED4 = P1 ^ 3;    //低于最佳湿度范围指示灯

sbit Flame_LED = P1 ^ 4;//火焰指示灯
sbit MQ2_LED = P1 ^ 5;//烟雾指示灯
sbit Ir_LED = P1 ^ 6;//红外对管 报警指示灯

sbit TRH = P1 ^ 7; //温湿度传感器DHT11数据接入

-------------------------------------------------------------------

sbit LED_DC  = P2^0; // OLED模块  DC   CS悬空
sbit LED_RST = P2^1; // OLED模块  RST
sbit LED_SDA = P2^2;  // OLED模块  D1
sbit LED_SCL = P2^3;  // OLED模块  D0

sbit beep = P2 ^ 5;    //蜂鸣器模块
sbit flame = P2 ^ 6; //火焰报警器模块
sbit MQ2 = P2 ^ 7; //烟雾检测模块 检测到为 0

-----------------------------------------------------------------------------------------

//sbit infrared = P3^2; //红外  外部中断0

sbit key_ir = P3 ^ 4; //解除红外报警按钮 为自锁开关
sbit police_ok = P3 ^ 5; //确认收到红外报警按钮
-----------------------------------------------------------------------------------------
按键接线:
-------------------------------------------------------------------------------
sbit KEY1 = P0^2; // 更改/确认建
sbit KEY2 = P0^3; //加
sbit KEY3 = P0^4; //减
sbit KEY4 = P0^5; //下一项

-------------------------------------------------------------------------------------------------------------------------------

----------------------------------------------------------------------
| Px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
| P1 |  LED1 |  LED2 |  LED3 |  LED3 | 火焰L | MQ2 L |  红外L |  TRH  |      全部为LED 除P1.7
----------------------------------------------------------------------
| P2 | OL_DC | OL_RST| OL_D0 | OL_D1 |       | 蜂鸣器| 火 焰 |  MQ2  |
----------------------------------------------------------------------
| P3 |       |       |红外对管|       |key_ir|收到key|       |       |       key_ir 为自锁开关
----------------------------------------------------------------------
| P0 |       |       |  KEY1 |  KEY2 |  KEY3 |  KEY4 |       |       |
----------------------------------------------------------------------

/******************************************************************************
  文 件 名   : main.c
  版 本 号   : v1.0
  作    者   : Guokaiyi
  生成日期   : 2012-12-1
  最近修改   :
  功能描述   : OLED演示例程(51系列)
               说明:
               ----------------------------------------------------------------
               G    电源地
               VCC  接5V或3.3v电源
               D0   P1^0(SCLK)
               D1   P1^1(MOSI)
               RST  P1^2
               DC   P1^3
               CS   已经默认选中,可以不接
               ----------------------------------------------------------------
sbit LED_SCL = P1^0;
sbit LED_SDA = P1^1;
sbit LED_RST = P1^2;
sbit LED_DC  = P1^3;

//DHT11温湿度测试程序
//P2作为LCD的数据控制口,P1.6 作为DHT11data总线 ,P1.1作为状态显示
******************************************************************************/

/*----------------------------------------------------------------------------*
* 包含头文件                                                                 *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oled.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CAN_KEY.h"

#include "DHT11.h"

/*----------------------------------------------------------------------------*
* 宏定义                                                                     *
*----------------------------------------------------------------------------*/

/*----------------------------------------------------------------------------*
* 全局变量                                                                   *
*----------------------------------------------------------------------------*/

unsigned char str1[] = {"        "};
unsigned char str2[] = {"        "};

unsigned char DiWenDu[] = {"    "};
unsigned char GaoWenDu[] = {"   "};

unsigned char DiShiDu[] = {"    "};
unsigned char GaoShiDu[] = {"   "};

sbit LED1 = P1 ^ 0;        //高于最佳温度范围指示灯
sbit LED2 = P1 ^ 1;        //低于最佳温度范围指示灯

sbit LED3 = P1 ^ 2;        //高于最佳湿度范围指示灯
sbit LED4 = P1 ^ 3;        //低于最佳湿度范围指示灯

sbit Flame_LED = P1 ^ 4;//火焰指示灯
sbit MQ2_LED = P1 ^ 5;//烟雾指示灯
sbit Ir_LED = P1 ^ 6;//红外对管 报警指示灯

UCHAR8 TH_data, TL_data, RH_data, RL_data, CK_data;
DHT11DATA Dht11TRHData;

volatile int optimum_TL = 26;//最佳温度  26 -28 度 最适宜温度
volatile int optimum_RL = 45;//最佳湿度        45% - 65%

volatile int optimum_TH = 28;//最佳温度  26 -28 度 最适宜温度
volatile int optimum_RH = 65;//最佳湿度                45% - 65%

bit Cursor_Flag = 0;        //        是否显示光标
int Cursor_place = 0;        //光标位置 0没有 1TL 2TH 3RL 4RH
bit SetKeyFlag = 0;                //是否按下设置键 0 未按下 1按下

sbit MQ2 = P2 ^ 7; //烟雾检测模块 检测到为 0
sbit flame = P2 ^ 6; //火焰报警器模块
sbit beep = P2 ^ 5;        //蜂鸣器模块
//sbit infrared = P3^2; //红外

sbit key_ir = P3 ^ 4; //解除红外报警按钮
sbit police_ok = P3 ^ 5; //确认收到红外报警按钮

#define MQ2_BJ                 0
#define FLAME_BJ         0
#define IR_BJ                 0
#define BEEP_ON         0
#define BEEP_OFF         1
//int ir_key = 0;
int ir_police = 0;

void call_police() //报警
{
        char beepbaojingno = 0;

    if(police_ok == 0) ir_police = 0;

    if(MQ2 == MQ2_BJ) {
                beepbaojingno = 1;
        MQ2_LED = 0;
    } else {
        MQ2_LED = 1;
    }

    if(flame == FLAME_BJ) {
        beepbaojingno = 2;
        Flame_LED = 0;
    } else
        {
        Flame_LED = 1;
    }

    if(ir_police == 1)
    {
                if(key_ir == 0)
                {
                        ir_police = 0;        //报警解除
                } else
                {
                        beepbaojingno = 3;
                        Ir_LED = 0;
                }
    }
    else
    {
        Ir_LED = 1;
    }

        if(beepbaojingno != 0)
        {
                beep = BEEP_ON;
        }else
        {
                beep = BEEP_OFF;
        }

}

/*********************************************************************************
*实验名   :外部中断实验(下降沿触发)
*实验效果        :按下学习板上第三排任意按键,LED灯前后四位状态调换
*
*********************************************************************************/

void Init_police()
{
    Flame_LED = 1;
    MQ2_LED = 1;
    Ir_LED = 1;
    beep = BEEP_OFF;
    EA = 1; //全局中断打开
    EX0 = 1; //INT0中断允许
    IT0 = 1; //触发方式为下降沿触发

}

void ISR_KEY()interrupt 0
{
    if(key_ir == 0)
    {
        ir_police = 0;        //报警解除
    } else
    {
        ir_police = 1;        //报警
    }
}

/*----------------------------------------------------------------------------*
* 内部函数原型                                                               *
*----------------------------------------------------------------------------*/
VOID MAIN_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VOID DHT11_Display(VOID); //DHT11显示函数

void delay_display(unsigned char ms);        //延时显示 主要解决延迟时间内不能按键操作

int optimum_judge_T();        //最佳 温度 判断                -1 小于 最小值  0 正常  1 大于最大值
int optimum_judge_R();        //最佳 湿度 判断                -1 小于 最小值  0 正常  1 大于最大值

void TR_optimum_adjust(); //温湿度 最佳 调节
void Optimum_Display();        //最佳温湿度显示

void Optimum_panduan();        //最佳湿度判断

void NotDisplayCursor();        //不显示光标
void DisplayCursor_temp();        //显示光标
void Call_DisplayCursor();        //必要的调用显示光标函数

void NotCursor_L3();        //第三行不显示光标

/*----------------------------------------------------------------------------*
* 外部函数原型                                                               *
*----------------------------------------------------------------------------*/
VOID main(void)
{
    MAIN_Init();

    Optimum_Display();
    DHT11_Display();

    call_police(); //报警

    while(1)
    {
        delay_display(500);//延时显示 主要解决延迟时间内不能按键操作

        Optimum_panduan();

        if(Cursor_place != 0)
        {
            Call_DisplayCursor();
        }

        call_police(); //报警

    }

}

VOID MAIN_Init(VOID)
{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Init_police();

    LED_Init();//OLED初始化
    key_init();

        key_ir = 1;

}

void Optimum_panduan() //最佳湿度判断
{
    int temp_T, temp_R;
//最佳温度判断        -1 小于 最小值  0 正常  1 大于最大值
    temp_T = optimum_judge_T();        //最佳 温度 判断
    temp_R = optimum_judge_R();        //最佳 温度 判断

    switch(temp_T)
    {
    case 0:
        LED1 = 1;
        LED2 = 1;
        break;
    case 1:
        LED1 = 0;
        LED2 = 1;
        break;
    case -1:
        LED1 = 1;
        LED2 = 0;
        break;

    }

    switch(temp_R)
    {
    case 0:
        LED3 = 1;
        LED4 = 1;
        break;
    case 1:
        LED3 = 0;
        LED4 = 1;
        break;
    case -1:
        LED3 = 1;
        LED4 = 0;
        break;

    }

}

void delay_display(unsigned char ms)        //延时显示 主要解决延迟时间内不能按键操作
{
    unsigned char i;
    Optimum_panduan(); //最佳湿度判断
    DHT11_Display();//温湿度 显示
    while(ms--)
    {
        for(i = 0; i < 30; i++)
        {
            TR_optimum_adjust();//温湿度 最佳 调节
        }
    }

}

void TR_optimum_adjust() //温湿度 最佳 调节
{
    int key;
    key = key_return(); //1 设置键    2 加     3 减    4 下一条

    switch(key)
    {
    case 1:
        SetKeyFlag = !SetKeyFlag;
        if(SetKeyFlag)
        {
            Cursor_Flag = 1;
            Cursor_place = 1;
        } else
        {
            Cursor_Flag = 0;
            Cursor_place = 0;
            Call_DisplayCursor();
        }
        break;
    case 2:
        if(Cursor_place == 1)
        {
            if(optimum_TL < optimum_TH)
            {
                optimum_TL++;
            }

        } else if(Cursor_place == 2)
        {
            optimum_TH++;
            if( optimum_TH > 99 )
                optimum_TH = 99;
        } else if(Cursor_place == 3)
        {
            if(optimum_RL < optimum_RH)
            {
                optimum_RL++;
            }
        } else if(Cursor_place == 4)
        {
            optimum_RH++;
            if( optimum_RH > 99 )
                optimum_RH = 99;
        }
        break;

    case 3:
        if(Cursor_place == 1)
        {
            optimum_TL--;
            if( optimum_TL < 0 )
                optimum_TL = 0;
        } else if(Cursor_place == 2)
        {
            if(optimum_TH > optimum_TL)
            {
                optimum_TH--;
            }
        } else if(Cursor_place == 3)
        {
            optimum_RL--;
            if( optimum_RL < 0 )
                optimum_RL = 0;
        } else if(Cursor_place == 4)
        {
            if(optimum_RH > optimum_RL)
            {
                optimum_RH--;
            }
        }
        break;

    case 4:
        Cursor_place++;
        if(Cursor_place == 5)
            Cursor_place = 1;
        break;
    }
    if(key != -1)
    {
        Optimum_Display();
        Call_DisplayCursor();
    }

}

void GeShiHuaDht11Data_Humi()//湿度
{
    //湿度整数部分
    str1[0] = (char)(0X30 + RH_data / 10);
    str1[1] = (char)(0X30 + RH_data % 10);
    str1[2] =  0x2e; //小数点
    //湿度小数部分
    str1[3] = (char)(0X30 + RL_data / 10);
    str1[5] = 0X25; //"%"
    str1[6] = 0X52; //"R"
    str1[7] = 0X48; //"H"

}
void GeShiHuaDht11Data_Temp()//温度
{
    //温度整数部分
    str2[0] = (char)(0X30 + TH_data / 10);
    str2[1] = (char)(0X30 + TH_data % 10);
    str2[2] =  0x2e; //小数点
    //温度小数部分
    str2[3] = (char)(0X30 + TL_data / 10);
    str2[5] = 0X27;  //"'"
    str2[6] = 0X43;  //"C"

}

VOID DHT11_Display(VOID)
{
        Dht11TRHData = SendDht11Data();

        TH_data = Dht11TRHData.DtempH;
        TL_data = Dht11TRHData.DtempL;

        RH_data = Dht11TRHData.DhumiH;
        RL_data = Dht11TRHData.DhumiL;

        GeShiHuaDht11Data_Humi();
        GeShiHuaDht11Data_Temp();
    LED_P8x16Str(0, 0, (UCHAR8*)"TRH RH: ");
    LED_P8x16Str(64, 0, (UCHAR8*)str1);        //写湿度数据

    LED_P8x16Str(0, 1, (UCHAR8*)"TRH  T: ");
    LED_P8x16Str(64, 1, (UCHAR8*)str2);

    //delay_ms(1000) ;

}

void NotDisplayCursor()        //不显示光标
{
    LED_P8x16Str(24, 2, (UCHAR8*)" ");
    LED_P8x16Str(80, 2, (UCHAR8*)" ");

    LED_P8x16Str(24, 3, (UCHAR8*)" ");
    LED_P8x16Str(80, 3, (UCHAR8*)" ");
}

void DisplayCursor_temp()        //显示光标
{
    switch(Cursor_place)
    {
    case 1:
        LED_P8x16Str(24, 2, (UCHAR8*)"|");
        break;

    case 2:
        LED_P8x16Str(80, 2, (UCHAR8*)"|");
        break;

    case 3:
        LED_P8x16Str(24, 3, (UCHAR8*)"|");
        break;

    case 4:
        LED_P8x16Str(80, 3, (UCHAR8*)"|");
        break;
    }
}

void Call_DisplayCursor()
{
    Cursor_Flag = !Cursor_Flag;
    NotDisplayCursor();        //不显示
    if(Cursor_Flag == 1)
    {
        DisplayCursor_temp();        //显示光标
    }
}

void Optimum_Display()        //最佳温湿度显示
{
//        0 8 16 24 32 40 48 56 64 72 80 88 96 104 112 120           128
//        T L :     2  5     T  H  :     5  5

    /*--------------------低温度---------------------------*/
    DiWenDu[0] = (char)(0X30 + optimum_TL / 10);
    DiWenDu[1] = (char)(0X30 + optimum_TL % 10);

    LED_P8x16Str(0, 2, (UCHAR8*)"TL:");
    LED_P8x16Str(32, 2, (UCHAR8*)DiWen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