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522的一点问题,为什么只有卡片在rc522感应距离之内才能 进入T0中断

楼主(2018-07-26):
小白代码大神勿喷 。为什么只有卡片在rc522感应距离之内才能 进入T0中断     注释:卡片感应正常,代码中的中断只为检测是否进入效果。
下面附上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code data1[16] = {0x12,0x34,0x56,0x78,0xED,0xCB,0xA9,0x87,0x12,0x34,0x56,0x78,0x01,0xFE,0x01,0xFE};
//M1卡的某一块写为如下格式,则该块为钱包,可接收扣款和充值命令
//4字节金额(低字节在前)+4字节金额取反+4字节金额+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unsigned char code data2[4]  = {0,0,0,0x01};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0];
void Delay1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j,k;
i = 8;
j = 1;
k = 243;
do{
  do{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num)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status,i;
unsigned int temp;
InitializeSystem(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while(1)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g_ucTempbuf);//寻卡
  if (status != MI_OK) {
   InitializeSystem(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continue;
  }
  printf("卡的类型:");
  for(i=0; i<2; i++) {
   temp=g_ucTempbuf[i];
   printf("%X",temp);
  }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防冲撞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以下为超级终端打印出的内容////////////////////////
  printf("卡序列号:"); //超级终端显示,
  for(i=0; i<4; i++) {
   temp=g_ucTempbuf[i];
   printf("%X",temp);
  }
  ///////////////////////////////////////////////////////////
  status = PcdSelect(g_ucTempbuf);//选定卡片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g_ucTempbuf);//验证卡片密码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status = PcdWrite(1, data1);//写块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while(1)
  {
      display(num);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g_ucTempbuf);//寻卡

   if (status != MI_OK) {
    InitializeSystem(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continue;
   }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防冲撞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防冲撞失败\n");
    continue;
   }
   printf("卡序列号:"); //超级终端显示,
   for(i=0; i<4; i++) {
    temp=g_ucTempbuf[i];
    printf("%X",temp);
   }
   printf("\n");
   status = PcdSelect(g_ucTempbuf);//选定卡片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选卡失败\n");
    continue;
   }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g_ucTempbuf);//验证卡片密码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密码验证失败\n");
    continue;
   }

   status = PcdValue(PICC_DECREMENT,1,data2);//扣款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扣款失败\n");
    continue;
   }
   status = PcdBakValue(1, 2);//块备份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块备份失败\n");
    continue;
   }
   status = PcdRead(2, g_ucTempbuf);//读块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读块失败\n");
    continue;
   }
   printf("卡读块:"); //超级终端显示,
   for(i=0; i<16; i++) {
    temp=g_ucTempbuf[i];
    printf("%X",temp);
   }
   printf("\n");

   if(PcdHalt() != MI_OK){
    printf("休眠卡片失败\n");
   }

        Delay1000ms();

       num+=2;

  }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System()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TMOD=0x21;     //设T0为方式1,
SCON=0x50;
TH1=0xF4;          //波特率为2400bps
TL1=0xF4;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1;             //允许T0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TI=1;     //发送标志位
EA=1;       //开启总中断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RI = 1;    //接收标志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num>=6)
         num=1;
}

楼主:
抱歉 上面的代码是第一次写的 错误很多。。下面附上现在的代码。。。。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int num,num1,flag;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code data1[16] = {0x12,0x34,0x56,0x78,0xED,0xCB,0xA9,0x87,0x12,0x34,0x56,0x78,0x01,0xFE,0x01,0xFE};
//M1卡的某一块写为如下格式,则该块为钱包,可接收扣款和充值命令
//4字节金额(低字节在前)+4字节金额取反+4字节金额+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unsigned char code data2[4]  = {0,0,0,0x01};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0];

void Delay1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8;
        j = 1;
        k = 243;
        do{
                do{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num)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status,i;
        unsigned int temp;
        InitializeSystem(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while (1)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g_ucTempbuf);//寻卡
                if (status != MI_OK) {
                        InitializeSystem(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continue;
                }

                printf("卡的类型:");
                for(i=0; i<2; i++) {
                        temp=g_ucTempbuf[i];
                        printf("%X",temp);

                }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防冲撞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以下为超级终端打印出的内容////////////////////////

                printf("卡序列号:");        //超级终端显示,
                for(i=0; i<4; i++) {
                        temp=g_ucTempbuf[i];
                        printf("%X",temp);

                }

                ///////////////////////////////////////////////////////////

                status = PcdSelect(g_ucTempbuf);//选定卡片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g_ucTempbuf);//验证卡片密码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status = PcdWrite(1, data1);//写块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while(1) {
                         display(num);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g_ucTempbuf);//寻卡

                        if (status != MI_OK) {
                                InitializeSystem(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continue;
                        }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防冲撞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防冲撞失败\n");
                                continue;
                        }
                        printf("卡序列号:");        //超级终端显示,
                        for(i=0; i<4; i++) {
                                temp=g_ucTempbuf[i];
                                printf("%X",temp);

                        }
                        printf("\n");
                        status = PcdSelect(g_ucTempbuf);//选定卡片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选卡失败\n");
                                continue;
                        }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g_ucTempbuf);//验证卡片密码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密码验证失败\n");
                                continue;
                        }

                        status = PcdValue(PICC_DECREMENT,1,data2);//扣款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扣款失败\n");
                                continue;
                        }

                        status = PcdBakValue(1, 2);//块备份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块备份失败\n");
                                continue;
                        }

                        status = PcdRead(2, g_ucTempbuf);//读块
                        if (status != MI_OK) {
                                printf("读块失败\n");
                                continue;
                        }
                        printf("卡读块:");        //超级终端显示,
                        for(i=0; i<16; i++) {
                                temp=g_ucTempbuf[i];
                                printf("%X",temp);

                        }
                        printf("\n");

                        if(PcdHalt() != MI_OK){
                                printf("休眠卡片失败\n");
                        }

                         Delay1000ms();
                     num=num+3;
                     flag=1;

                }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System()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TMOD=0x21;                   //设T0为方式1,GATE=1;
        SCON=0x50;
        TH1=0xF4;          //波特率为2400bps
        TL1=0xF4;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1;             //允许T0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TI=1;                                //发送标志位
        EA=1;                                   //开启总中断

//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RI = 1;                                //接收标志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flag==1)
  {

           num1++;
     if(num1==20)
           {

                     num1=0;
              num=num-1;
         if(num<=0)
           num=9;

                                }
                        }
}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if(SBUF == 0)
                        printf("接收到\n");
                RI = 0;
        }
}
*/

网友A:
你只要开了中断EA = 1;开启T0中断ET0 = 1;开启T0 TR0 = 1;装上初值都可以进入中断,除非你的程序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开了中断EA = 1;开启T0中断ET0 = 1;开启T0 TR0 = 1;装上初值都可以进入中断,除非你的程序跑飞了。

昨天自己找到问题,就是不能让循环感应磁卡。。。加上一个限制条件就能进入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