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一个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的程序,想学习驱动数码的思路。

楼主(2018-07-26):
想求一个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的程序,想学习驱动数码的思路。

网友A:
你要动态还是静态,51的?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code smgduan [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 (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P2=0x7f;break;
                        case(1):  P2=0xbf;break;
                        case(2):  P2=0xdf;break;
                        case(3):  P2=0xef;break;
                        case(4):  P2=0xf7;break;
                        case(5):  P2=0xfb;break;
                        case(6):  P2=0xfd;break;
                        case(7):  P2=0xfe;break;
    }
                P0=smgduan[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
}
这是我自己写的 所以没有标注,你看看能不能看明白,当然数码管还要看共阴还是共阳注意一下

网友B: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P0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空 u8 code smg138[8]={0x00,0x04,0x08,0x0c,0x10,0x14,0x18,0x1c};                  //P2      smg0 smg1 smg2 smg3 smg4 smg5 smg6 smg7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main() {         u16 i,j;         //P0=smg[0];         /*while(1)         {                 for(i=0;i<8;i++)                 {                         P2=smg138[i];                                                   for(j=0;j<16;j++)                         {                                 P0=smg[j];                                 delay(20000);                          }                         delay(10000);                 }                          } */         while(1)         {                 for(j=0;j<16;j++)                 {                         for(i=0;i<8;i++)                         {                                 P0=smg[j];                                 delay(500);                                 P2=smg138[i];                                  delay(500);                                                          }                         delay(100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