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问题,正面看看不见东西,侧面看可以,但不明显

楼主(2018-07-26):
这个是我改的郭天祥的一个程序,下载到板子上正面看看不见东西,侧面看可以,但不明显,下载板子自带的程序液晶显示没有问题,是不是我的程序的问题啊。求大佬指点迷津。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 = P1^0;
sbit LCD_EN = P1^5;
sbit beep = P1^6;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uchar data  RXDdata[ ] =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
uchar temp,buf,m,count;
bit   playflag=0;
uchar code  cdis1[ ] = {" SERILA TRANFER "};
uchar code  cdis2[ ] =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1(uint ms)
{
   uchar k;
   while(ms--)
   {
     for(k = 0; k < 120; k++);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将P0^7的状态赋给result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写指令
{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delay1(1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5);
    lcd_wcmd(0x38);
    delay1(5);
    lcd_wcmd(0x38);
    delay1(5);
    lcd_wcmd(0x0c);      //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delay1(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发送数据函数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
     SBUF =dat;
     while(!TI);
     TI = 0;
}
/*********************************************************
  串行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ES = 0;                //关闭串行中断
   RI = 0;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buf = SBUF;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switch(buf)
   {
      case 0x31:  senddata('T');break;  //接受到1,发送字符'T'给计算机
      case 0x32:  senddata('X');break;  //接受到2,发送字符'X'给计算机
      case 0x33:  senddata('-');break;  //接受到3,发送字符'-'给计算机
      case 0x34:  senddata('M');break;  //接受到4,发送字符'M'给计算机
      case 0x35:  senddata('C');break;  //接受到5,发送字符'C'给计算机
      case 0x36:  senddata('U');break;  //接受到6,发送字符'U'给计算机
   case 0x37:  beep = ~beep;break;
      default:    senddata(buf);break;  //接受到其它数据,将其发送给计算机
   }
   if(buf!=0x0D)
   {
     if(buf!=0x0A)
     {
       temp =buf;
       if(count<16)
       {
         RXDdata[count]=temp;
         count++;
   if(count==16)
    playflag=1;
       }
     }
   }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
  数据显示函数
*********************************************************/
void  play()
{
   if(playflag)
   {
     lcd_pos(0x40);           //设置位置为第二行
     for(m=0;m<16;m++)
     {
   lcd_wdat(cdis2[m]);      //清LCD1602第二行
  delay1(5);
  }
  lcd_pos(0x40);           //设置位置为第二行
     for(m=0;m<16;m++)
     {
    //   lcd_pos(0x40+m);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
       lcd_wdat(RXDdata[m]);  //显示字符
    delay1(5);
     }
     playflag=0;
     count=0x00;
     for(m=0;m<16;m++)
     {
   RXDdata[m]=0x20;         //清显存单元
  delay1(5);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0 = 0xff;
    P2 = 0xff;

    SCON=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EA=1;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TL1=0xfd;
    TH1=0xfd;             //波特率9600
    TR1=1;
    lcd_init();
    lcd_pos(0x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for(m=0;m<16;m++)
    {
  lcd_wdat(cdis1[m]);   //显示字符
  delay1(5);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
    for(m=0;m<16;m++)
    {
  lcd_wdat(cdis2[m]);   //显示字符
   delay1(5);
}
    while(1)
    {
      play();
    }
}

网友A:
LCD1602我也用过,需要调整对比度,拿螺丝刀旋转几圈就好了

网友B:
显示函数不要直接放在while循环里面,可以放到定时器中断,每3ms这样刷新一次,这个数值可以调整知道没有重影为止。

网友C:
对比度,板子上应该有个可调电阻器,你调一下看看。1602的V0口接的。

网友C:
调节板子上的可变电阻,接在1602的V0口上的。

网友D:
加入适当的延时

网友E:
加一个电位器,在vd那个引脚,然后再连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