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3芯插头安装的有关问题

楼主:
有朋友能帮我看看这种3芯插头怎么安装吗?还有这三个金属头分别连接哪些电线?在线等,急!

网友A(2018-07-26):
占个沙发   拿到东西可以研究下  光看图片没办法

网友B:
这个得根据你母插里的接线来接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吧?你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根据你母插里的接线来接

母插里的孔是到三角形,上面两孔左大右小,下面的孔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根据你母插里的接线来接

母插是倒三角形,上面两孔左大右小,下面的孔是大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