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电源和家用电源自动切换电路

楼主:
请教:最近厂里老板安排搞个车载电源和家用电源自动切换电路,供应商不给力,我也好多年不搞电路了,只能网上请请各路高手出手了。电话13534339757.QQ455971064,搞定发红包

暖奶器,车载电源和家用电源都能用(同一根电源线加连接头),机械版温控器调温结构,共用一组发热管1.4欧,上电后自动检测是DC12V还是AC230V,切换电路控制可控硅DC12V时,全通100W;230V时,通一点点约300W.没有其它功能,就是想在机内放一个小电源实现家电车载都能用。

如果一组发热管不好弄,用两组发热管1.4欧和170欧,上电后自动检测是DC12V还是AC230V,切换电路控制继电器选 DC12V时选发热管1.4欧,约100W;230V时,选发热管170欧约300W,但常态继电器应该连170欧那组发热管。

网友A(2018-07-27):
  既然 AC 230V 选用继电器常闭端,那么只需检测 DC 12V 是否接入就可实现电源自动切换功能,如用两组发热管电路相对简单些
  还是把这机会留给会弄的有玩 QQ 微信的坛友

网友B: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C:
谢谢,延时开关哪种?用什么型号的,请指点
我也想到直接用个交流的继电器,交流220V时动作,DC12V时吸不动也不会烧坏,但不插时常态在12V的发热管,通电瞬间(也就是继电器吸合时间25ms内)有个冲击电流,也想到用延时元件,考虑过用压敏电阻,担心不合适,

网友D:
我想到一个办法利用两个电路来完成车载电源和家用电源自动切换电路,电路A是靠AC电源经CT感应产生电源输出5V高电位,若是DC电源没感应不会输出电源变0V低电位,电路B不论AC或DC电源均输出5V高电位,因而由电路A决定Q1晶体是否动作而使继电器R动作,继电器R动作决定用那组加热器加热,大致原理如图仅供参考。

网友C:
各位好,楼上方案我也认同,只是觉得太复杂了,想想VCC电源供电还得弄个电源电路,这个电源电路还得涉及两个输入电源选择及处理。
这个理想的目标是,电路简单,成本越少越好。
如下方案,请大家给点意见 。图中电路简单,但成本也不低,大家可以再讨论讨论是否还有优方案。谢谢大家

网友D:
你图中电路是简单,但我有个疑虑是当DC12输入到AC220V继电器线圈时,会造成其发热久了可能造成损坏,有安全上的问题。不知对否?
其实我的Vcc电源是来自电路B,电路B是AC、DC都可用,它的输出是12V DC,另分压输出5V给逻辑闸用,与电路A合并控制Q1。成本应不高只是电路A及CT的规格及价格还没时间想该如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各位好,楼上方案我也认同,只是觉得太复杂了,想想VCC电源供电还得弄个电源电路,这个电源电路还得涉及两 ...

这电路的关键是得有合适的继电器才行,否则会烧毁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A:
其实电路并不复杂,在没有接入 DC 12V 电源时线路上的 AC 230V 电源依旧能正常工作,接入 DC 12V 后电路切换为车载电源工作模式

楼主也可以随意选择继电器控制方式(遥控,定时 ,开关型....),根据需要调换继电器触点位置即可,具体的就不附电路图了

缺点是电路有两组电源接口

网友E:
下图,常闭触点接高压负载,输入高压时可控硅关断,继电器不工作;当输入电压为低即12V时,可控硅导通,继电器吸合,1.4欧负载接入工作。LED作为高压指示,可以取消。c1滤波提供电路稳定电压,C2使可控硅可靠工作。

网友C:
各位,抱歉,最近忙没久看贴了,看到各位帮忙想这个问题,感 谢大家
我打样了一个线圈是交流220V的继电器,只用一个交流继电器(没什么其它电子元件)试了一下,接法按30号的贴没其它小元件,插家里市电正常工作和切换,但在实验室插变频电源输出的那个电源AC230v,就会报警,同最初的想法一样,继电器还没来得及吸合的瞬间有大电流流过直流发热管(开关常态开关组是接直流发热管)
复lon7085,线圈是交流220V的继电器,线圈的内阻有1兆欧,接12V时,电流小,
复 wc86110   如果两组电源接口的话,我们就直接各接一路发热管就OK。之前有一种电源线是4芯的就是分别接两组发热管,但是非标准的插头,没认证。
复 230000,这个方案可行,我只是再想,D1后的电压高,继电器的成本不低(我问一下,要10元左右),想问问还没更简单,现便宜的方案吗

网友C:
复 230000 ,我想通了,你的这个电路可行,继电器也可以用通用的12v直流线圈的那种,价格不贵,也是1-2元。再次感谢您。

网友D:
感谢楼主告知结果,请问采230000提供的电路,继电器用通用的12v直流线圈后有实际测试后的结果吗?感谢告知。

网友D:
另请问您用的继电器的接点能耐电流是多少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