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 4怎么选STC89c52的芯片

楼主(2018-07-26):
keil uVision 4怎么选STC89c52的芯片,在库里面找不到这个型号的芯片 谁能帮忙共享一个STC的库,谢谢

网友A:
首先keil得是c51版本的,然后可以用stc—isp软件读出芯片资料再添加进去

网友B:
用STC 给的烧录软件,上面有说明。(你搜一下别人的帖子,有解答方案,不懂私聊

网友C:
方法/步骤
1 登陆STC的官网,http://www.stcisp.com/ 下载最新的STC-ISP软件

2  打开STC-ISP软件,点选kiel仿真设置,点添加STC仿真驱动到keil软件中/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软件中

3  选择keil的安装目录(如:C:\keil),选中keil文件夹,按确定,弹出STC MCU型号添加成功!按确定完成

4  打开keil软件,新建一个工程文件,就可以通过下拉箭头选择STC MCU Database,确定后就中以选择对应单片机型号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93204-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44223-1.html

网友D:
不用写具体  芯片一样的用同一种库就好

网友E:
STC官网有相关库文件可供下载,并且有详细的加载库讲解步骤及方法。

网友F:
win10 下面怎么添加对STC库的支持
我装了ARM的

网友G:
直接选择 AT89C51

网友H:
如下,新建工程后要选择CPU基本文件的类型,有“generic”(一般的CPU型号)和“STC"两个选项,你要选择STC文件,在STC文件库里选择C52(没有C51,但是两个是一样的)。

网友I(2023-02-24):
引用 网友D:
不用写具体  芯片一样的用同一种库就好

直接选AT89C51可以吗,硬件调试那里也没问题吗

网友J:
at和STC的同系列是通用

网友K:
不用具体使用这个,选择AT89C51是一样的功能

网友L:
选AT89C51即可,51编译器是一样的,区别是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