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平台GRBL V1.1F源代码IAR工程文件

楼主(2018-07-26):
基于STM32平台GRBL V1.1F源代码IAR工程文件,效果非常棒,比AVR328和2560效果好多了,用机器实际测试过,可以直接使用。

/*
  main.c - An embedded CNC Controller with rs274/ngc (g-code) support
  Part of Grbl

  Copyright (c) 2011-2016 Sungeun K. Jeon for Gnea Research LLC
  Copyright (c) 2009-2011 Simen Svale Skogsrud

  Grbl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3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Grbl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long with Grbl.  If not, see <http://www.gnu.org/licenses/>.
*/
/*
  之前在github上看到了grbl-0.9j在stm32上的移植,于是照猫画老虎,移植了grbl1.1f-20170131,
增加了USB虚拟串口,不再需要外接转换芯片,但其他功能都没有调试,存在严重问题。此次移植了
grbl1.1f-20170801,同时进行了少许调试,目前通讯正常,步进电机接口、冷却和主轴正常,同时
加入了四相五线步进接口(x和y),这些在cpu_map.h中有相应定义。但手头没有机器,尚未实机测
试,慎用!
  如有重大问题,请联系 tuoqiang@outlook.com
*/

#include "grbl.h"

// Declare system global variable structure
system_t sys;
int32_t sys_position[N_AXIS];      // Real-time machine (aka home) position vector in steps.
int32_t sys_probe_position[N_AXIS]; // Last probe position in machine coordinates and steps.
volatile uint8_t sys_probe_state;   // Probing state value.  Used to coordinate the probing cycle with stepper ISR.
volatile uint8_t sys_rt_exec_state;   // Global realtime executor bitflag variable for state management. See EXEC bitmasks.
volatile uint8_t sys_rt_exec_alarm;   // Global realtime executor bitflag variable for setting various alarms.
volatile uint8_t sys_rt_exec_motion_override; // Global realtime executor bitflag variable for motion-based overrides.
volatile uint8_t sys_rt_exec_accessory_override; // Global realtime executor bitflag variable for spindle/coolant overrides.
#ifdef DEBUG
  volatile uint8_t sys_rt_exec_debug;
#endif

int main(void)
{
  //USB init
  //Delay Init
  //GPIO CLK init
  Hardware_Init();

  // Initialize system upon power-up.
  serial_init();   // Setup serial baud rate and interrupts
  settings_init(); // Load Grbl settings from EEPROM
  stepper_init();  // Configure stepper pins and interrupt timers
  system_init();   // Configure pinout pins and pin-change interrupt

  memset(sys_position,0,sizeof(sys_position)); // Clear machine position.
  asm("cpsie i"); // Enable interrupts

  // Initialize system state.
  #ifdef FORCE_INITIALIZATION_ALARM
    // Force Grbl into an ALARM state upon a power-cycle or hard reset.
    sys.state = STATE_ALARM;
  #endif

  // Check for power-up and set system alarm if homing is enabled to force homing cycle
  // by setting Grbl's alarm state. Alarm locks out all g-code commands, including the
  // startup scripts, but allows access to settings and internal commands. Only a homing
  // cycle '$H' or kill alarm locks '$X' will disable the alarm.
  // NOTE: The startup script will run after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homing cycle, but
  // not after disabling the alarm locks. Prevents motion startup blocks from crashing into
  // things uncontrollably. Very bad.
  #ifdef HOMING_INIT_LOCK
    if (bit_istrue(settings.flags,BITFLAG_HOMING_ENABLE)) { sys.state = STATE_ALARM; }
  #endif

  // Grbl initialization loop upon power-up or a system abort. For the latter, all processes
  // will return to this loop to be cleanly re-initialized.
  for(;;) {

    // Reset system variables.
    uint8_t prior_state = sys.state;
    memset(&sys, 0, sizeof(system_t)); // Clear system struct variable.
    sys.state = prior_state;
    sys.f_override = DEFAULT_FEED_OVERRIDE;  // Set to 100%
    sys.r_override = DEFAULT_RAPID_OVERRIDE; // Set to 100%
    sys.spindle_speed_ovr = DEFAULT_SPINDLE_SPEED_OVERRIDE; // Set to 100%
                memset(sys_probe_position,0,sizeof(sys_probe_position)); // Clear probe position.
    sys_probe_state = 0;
    sys_rt_exec_state = 0;
    sys_rt_exec_alarm = 0;
    sys_rt_exec_motion_override = 0;
    sys_rt_exec_accessory_override = 0;

    // Reset Grbl primary systems.
    serial_reset_read_buffer(); // Clear serial read buffer
    gc_init(); // Set g-code parser to default state
    spindle_init();
    coolant_init();
    limits_init();
    probe_init();
    plan_reset(); // Clear block buffer and planner variables
    st_reset(); // Clear stepper subsystem variables.

    // Sync cleared gcode and planner positions to current system position.
    plan_sync_position();
    gc_sync_position();

    // Print welcome message. Indicates an initialization has occured at power-up or with a reset.
    report_init_message();

    // Start Grbl main loop. Processes program inputs and executes them.
    protocol_main_loop();

  }
  //return 0;   /* Never reached */
}

网友A(2018-09-02):
非常感谢分享,可以移植提速了。

网友B(2018-10-23):
正好需要

网友C:
也在学习感谢楼主,正好要做个机器一起来交流下可好.

网友D(2018-12-21):
1 、没有工程文件   2 、 编译不通过

网友E:
学习一下这个东西。

网友F(2019-06-06):
正在学习中,感谢分享

网友G(2019-11-08):
下载来度度,不知道能不能用,谢谢了

网友H:
0.9j版本正在调试中,搞好了再来玩玩这个

网友I(2020-02-13):
有硬件接线图吗

网友J(2024-08-02):
探针,限位都有问题

网友J:
探针,限位都不能用

网友K(2025-11-04):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GRBL1.1f,程序烧入后芯片立即锁死,必须BOOT0改为1打开芯片能看到程序烧入,这时能清除,改回B00T0再烧入其他是正常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