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整系统开发问题咨询,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7-26):
教程大部分介绍的都是围绕单片机功能讲解,没有完整的系统开发,求解如何开发

网友A:
是做登月工程,还是自动驾驶工程呢?
系统工程与计算机功能是两马事!

网友B:
先画方框图,把模块定下来,然后一步一步的实现每一个模块的功能,在调试过程中尽量把每个功能模块都调试清楚,别有BUG,然后总调,找出BUG,解决,就完成你的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