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自动布线出现警告

楼主:
练习使用AD 花了一个51最小系统,PCB自动布线时 出现了一个警告,不知道时为什么

网友A(2018-07-26):
提示内容:若要使用此命令,请先选择一些对象或创建路线指南。

网友B:
提示内容:要使用此命令,请先选择一些对象或创建路线指南。

网友C:
没有先选中元器件,就使用了快捷命令了,AD里面的命令,有些需要选中区域,比如,整体移动的 命令,肯定得先选中需要移动的命令。

网友D:
改下设置就OK

网友E:
自动布线需要先设置布线规则,建议先学手动布线,学会了在弄自动布线。

网友F:
就这几根线自己走下就是了,PCB设计中建议不要用自动布线。不过弄着玩就无所谓了

网友G:
手动布线就行的。

网友H:
不推荐使用自动布线.实际基本是手动布线,不会用自动布线

网友I:
你晶振话的有问题吧

网友I:
你的封装图的那个红色的没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