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SHARP 2Y0A21红外测距模块进行测距的源程序

楼主(2018-07-26):
  通过  SHARP 2Y0A21 红外测距模块  进行 测距  ,  要使用 ADC
  源程序 如下:
/*******************************************************************************
*
*                                        普中科技
--------------------------------------------------------------------------------
* 实 验 名                 : ADC转换实验
* 实验说明       : 通过printf打印AD检测数据 ,调节AD模块旁边的电位器 在串口助手上即可输出电压,
                                        见文件内截图
* 连接方式       :
* 注    意                 :         所用函数在头文件.c文件内
*******************************************************************************/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printf.h"
#include "adc.h"
#include "systick.h"

int main()
{
        u16 ad;
        u8 i;
        float adc;  //电压
        float Distance; //距离
        adc_init();         //ADC初始化
        printf_init(); //printf初始化
        while(1)
        {
                //ad = ad>>2;//12位AD转换成10位
                for(i=0;i<50;i++)//读取50次的AD数值取其平均数较为准确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转换结束标志位
                        ad=ad+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返回最近一次ADCx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ad=ad/50;   //取平均值

                adc =(float)ad*(3.3/4096);
                Distance = (1/(ad*(0.0000954)+0.000502))-4;

                printf(" 电压值= %f V \n",adc);
                printf(" 测量距离= %f cm \n",Distance );
                delay_ms(10000);
        }
}

网友A(2019-02-15):
实测得的最长距离有多少?

网友B(2019-04-12):
在哪里用到了红外测距模块

网友B:
有电路连接图吗

网友C(2020-11-14):
好像不对

网友D:
为什么我的数据不对啊

网友E(2024-03-19):
看完帖子都是电压  测距在哪里啊

网友F(2024-11-03):
引用 网友E:
看完帖子都是电压  测距在哪里啊

Distance = (1/(ad*(0.0000954)+0.000502))-4;
这个就是电压转化的距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