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和ld320连接,语音控制继电器从而控制电器的开关

楼主(2018-07-26):
有大神分享下用51单片机和ld3320连接,去控制继电器从而语音控制灯的开关的源代码和电路图吗?我是一个新手,在网上的资料都是stc单片机。

网友A:
stm15f系列 就是51单片机呀

网友A:
stc15f系列就是51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f系列就是51单片机

嗯,我知道了,谢谢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如果单片机io口不够,要怎么解决?

网友B(2019-03-21):
解决了吗?我遇到相同的问题,我不仅需要控制开关,想用继电器控制空调,包括开关,升降温,风量等。

网友C(2020-03-30):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遇到相同的问题,我不仅需要控制开关,想用继电器控制空调,包括开关,升降温,风量等。

有方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