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ES加解密源程序,参数带入密钥就能加密解密了

楼主(2018-07-26):
单片机的DES加解密程序,参数带入密钥就能加密解密了,注意密钥,原 始数据和加密产生的数据都是8个字节的。

#include <stdint.h>

//密钥:        B4 31 5B 86 9D 7D FA A2
//数据:       1F AD 61 A5 F7 19 77 14
//DES加密结果:4C 78 E9 1A F2 DA 9C D3

const uint8_t initial_tr[64] =
{
  57, 49, 41, 33, 25, 17,  9,  1,
  59, 51, 43, 35, 27, 19, 11,  3,
  61, 53, 45, 37, 29, 21, 13,  5,
  63, 55, 47, 39, 31, 23, 15,  7,
  56, 48, 40, 32, 24, 16,  8,  0,
  58, 50, 42, 34, 26, 18, 10,  2,
  60, 52, 44, 36, 28, 20, 12,  4,
  62, 54, 46, 38, 30, 22, 14,  6
};

const uint8_t final_tr[64] =
{
  39,  7, 47, 15, 55, 23, 63, 31,
  38,  6, 46, 14, 54, 22, 62, 30,
  37,  5, 45, 13, 53, 21, 61, 29,
  36,  4, 44, 12, 52, 20, 60, 28,
  35,  3, 43, 11, 51, 19, 59, 27,
  34,  2, 42, 10, 50, 18, 58, 26,
  33,  1, 41,  9, 49, 17, 57, 25,
  32,  0, 40,  8, 48, 16, 56, 24
};

const uint8_t swap[64] =
{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

const uint8_t key_tr1[56] =
{
  56, 48, 40, 32, 24, 16,  8,
   0, 57, 49, 41, 33, 25, 17,
   9,  1, 58, 50, 42, 34, 26,
  18, 10,  2, 59, 51, 43, 35,
  62, 54, 46, 38, 30, 22, 14,
   6, 61, 53, 45, 37, 29, 21,
  13,  5, 60, 52, 44, 36, 28,
  20, 12,  4, 27, 19, 11,  3
};

const uint8_t key_tr2[64] =
{
  0,  0, 13,  4, 16, 10, 23,  0,
  0,  0,  2,  9, 27, 14,  5, 20,
  0,  0, 22,  7, 18, 11,  3, 25,
  0,  0, 15,  1,  6, 26, 19, 12,
  0,  0, 40, 54, 51, 30, 36, 46,
  0,  0, 29, 47, 39, 50, 44, 32,
  0,  0, 43, 52, 48, 38, 55, 33,
  0,  0, 45, 31, 41, 49, 35, 28
};

const uint8_t etr[64] =
{
  0,  0, 31,  4,  0,  1,  2,  3,
  0,  0,  3,  8,  4,  5,  6,  7,
  0,  0,  7, 12,  8,  9, 10, 11,
  0,  0, 11, 16, 12, 13, 14, 15,
  0,  0, 15, 20, 16, 17, 18, 19,
  0,  0, 19, 24, 20, 21, 22, 23,
  0,  0, 23, 28, 24, 25, 26, 27,
  0,  0, 27,  0, 28, 29, 30, 31
};

const uint8_t ptr[32] =
{
  31, 14, 39, 44, 60, 23, 55, 36,
   4, 30, 46, 53, 12, 37, 62, 21,
   5, 15, 47, 29, 63, 54,  6, 20,
  38, 28, 61, 13, 45, 22,  7, 52
};

const uint8_t s[8][64] =
{
  {
   14,  4, 13,  1,  2, 15, 11,  8,  3, 10,  6, 12,  5,  9,  0,  7,
    0, 15,  7,  4, 14,  2, 13,  1, 10,  6, 12, 11,  9,  5,  3,  8,
    4,  1, 14,  8, 13,  6,  2, 11, 15, 12,  9,  7,  3, 10,  5,  0,
   15, 12,  8,  2,  4,  9,  1,  7,  5, 11,  3, 14, 10,  0,  6, 13
  },
  {
   15,  1,  8, 14,  6, 11,  3,  4,  9,  7,  2, 13, 12,  0,  5, 10,
    3, 13,  4,  7, 15,  2,  8, 14, 12,  0,  1, 10,  6,  9, 11,  5,
    0, 14,  7, 11, 10,  4, 13,  1,  5,  8, 12,  6,  9,  3,  2, 15,
   13,  8, 10,  1,  3, 15,  4,  2, 11,  6,  7, 12,  0,  5, 14,  9
  },
  {
   10,  0,  9, 14,  6,  3, 15,  5,  1, 13, 12,  7, 11,  4,  2,  8,
   13,  7,  0,  9,  3,  4,  6, 10,  2,  8,  5, 14, 12, 11, 15,  1,
   13,  6,  4,  9,  8, 15,  3,  0, 11,  1,  2, 12,  5, 10, 14,  7,
    1, 10, 13,  0,  6,  9,  8,  7,  4, 15, 14,  3, 11,  5,  2, 12
  },
  {
    7, 13, 14,  3,  0,  6,  9, 10,  1,  2,  8,  5, 11, 12,  4, 15,
   13,  8, 11,  5,  6, 15,  0,  3,  4,  7,  2, 12,  1, 10, 14,  9,
   10,  6,  9,  0, 12, 11,  7, 13, 15,  1,  3, 14,  5,  2,  8,  4,
    3, 15,  0,  6, 10,  1, 13,  8,  9,  4,  5, 11, 12,  7,  2, 14
  },
  {
    2, 12,  4,  1,  7, 10, 11,  6,  8,  5,  3, 15, 13,  0, 14,  9,
   14, 11,  2, 12,  4,  7, 13,  1,  5,  0, 15, 10,  3,  9,  8,  6,
    4,  2,  1, 11, 10, 13,  7,  8, 15,  9, 12,  5,  6,  3,  0, 14,
   11,  8, 12,  7,  1, 14,  2, 13,  6, 15,  0,  9, 10,  4,  5,  3
  },
  {
   12,  1, 10, 15,  9,  2,  6,  8,  0, 13,  3,  4, 14,  7,  5, 11,
   10, 15,  4,  2,  7, 12,  9,  5,  6,  1, 13, 14,  0, 11,  3,  8,
    9, 14, 15,  5,  2,  8, 12,  3,  7,  0,  4, 10,  1, 13, 11,  6,
    4,  3,  2, 12,  9,  5, 15, 10, 11, 14,  1,  7, 6,  0,  8,  13
  },
  {
    4, 11,  2, 14, 15,  0,  8, 13,  3, 12,  9,  7,  5, 10,  6,  1,
   13,  0, 11,  7,  4,  9,  1, 10, 14,  3,  5, 12,  2, 15,  8,  6,
    1,  4, 11, 13, 12,  3,  7, 14, 10, 15,  6,  8,  0,  5,  9,  2,
    6, 11, 13,  8,  1,  4, 10,  7,  9,  5,  0, 15, 14,  2,  3, 12
  },
  {
   13,  2,  8,  4,  6, 15, 11,  1, 10,  9,  3, 14,  5,  0, 12,  7,
    1, 15, 13,  8, 10,  3,  7,  4, 12,  5,  6, 11,  0, 14,  9,  2,
    7, 11,  4,  1,  9, 12, 14,  2,  0,  6, 10, 13, 15,  3,  5,  8,
    2,  1, 14,  7,  4, 10,  8, 13, 15, 12,  9,  0,  3,  5,  6, 11
  }
};

const uint8_t rots[16] =
{
  1,  1,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1
};

const uint8_t bit_msk[8] =
{
  0x80, 0x4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0x01
};

uint8_t DES_Encrypt_key[8];
uint8_t DES_Decrypt_key[8];
uint8_t sub_keys[16][8]; //sub_keys[16][8]
uint8_t main_key[8];

        void    des(uint8_t*, uint8_t*, uint8_t, uint8_t*);
   void  FLASH_Read_KEYS(uint8_t key_index);
static  void    transpose (uint8_t*, uint8_t*, const uint8_t*, uint8_t);
static  void    rotate_l (uint8_t*);
static  void    compute_subkeys (uint8_t*);
static  void    f (uint8_t*, uint8_t*, uint8_t*);

/************************************************************************/
/*                                                                      */
/*      Module title:           des                                     */
/*      Module type:            des mainrutine                          */
/*                                                                      */
/*      Author:                 YXH                                     */
/*      Date:                   2012-07-13                              */
/*                                                                      */
/*      Last changed by:        YXH                                     */
/*      Date:                   2012-07-13                              */
/*                                                                      */
/*      Functional Description: Encipher and decipher 64 bits string    */
/*                              according to a 64 bits key string       */
/*                              The string format is shown below        */
/*                                                                      */
/*      input parameter 1:      pointer to 64 bits input string         */
/*                      2:      pointer to 64 bits key string           */
/*                      3:      boolean if false indicating enciphering */
/*                              if true dechiphering                    */
/*                      4:      pointer to a 64 bits output string      */
/************************************************************************/
/*                                                                      */
/*                      msb                     lsb                     */
/*                      bit                     bit                     */
/*                      +-- -- -- -- -- -- -- --+                       */
/*              addr    !1st                 8th!                       */
/*                      +-- -- -- -- -- -- -- --+                       */
/*              addr+1  !9th                16t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7  !57th               64th!                       */
/*                      +-- -- -- -- -- -- -- --+                       */
/*                                                                      */
/************************************************************************/

void des(uint8_t *plain_strng, uint8_t *key, uint8_t d, uint8_t *ciph_strng)

{
   uint8_t a_str[8], b_str[8], x_str[8];
   uint8_t i, j, *pkey, temp;

    for (i = 0; i < 8 ; ++i)
  {
   if (key[i] != main_key[i])
         {
         compute_subkeys(key);
         i = 7;
         }
  }

     transpose(plain_strng, a_str, initial_tr, 64);
     for (i=1; i < 17; ++i)
     {
   for (j=0; j < 8; ++j){b_str[j] = a_str[j];}

   if (!d)           /*enchipher*/
    pkey = &sub_keys[i-1][0];
   else                /*dechipher*/
    pkey = &sub_keys[16-i][0];

   for (j=0; j < 4; ++j){a_str[j] = b_str[j+4];}

   f(pkey, a_str, x_str);

   for (j=0; j < 4; ++j) {a_str[j+4] = b_str[j] ^ x_str[j];}
     }

     temp = a_str[0]; a_str[0] = a_str[4]; a_str[4] = temp;
     temp = a_str[1]; a_str[1] = a_str[5]; a_str[5] = temp;
     temp = a_str[2]; a_str[2] = a_str[6]; a_str[6] = temp;
     temp = a_str[3]; a_str[3] = a_str[7]; a_str[7] = temp;
     transpose(a_str, ciph_strng, final_tr, 64);

}

/************************************************************************/
/*                                                                      */
/*      Module title:           transpose                               */
/*      Module type:            des subrutine                           */
/*                                                                      */
/*      Author:                 YXH                                     */
/*      Date:                   2012-07-13                              */
/*                                                                      */
/*      Last changed by:        YXH                                     */
/*      Date:                   2012-07-13                              */
/*                                                                      */
/*      Functional Description: Permute n bits in a string, according   */
/*                              to a table describing the new order.    */
/*                              0 < n <= 64                             */
/*                                                                      */
/*      input parameter 1:      pointer to first byte in input string   */
/*                      2:      pointer to first byte in output string  */
/*                      3:      pointer to table describing new order   */
/*                      4:      number of bits to be permuted           */
/************************************************************************/

void transpose(uint8_t *idata, uint8_t *odata, const uint8_t *tbl, uint8_t n)
{
  const uint8_t *tab_adr;
  int i, bi_idx;

tab_adr = &bit_msk[0];
  i = 0;

  do
     {odata[i++] = 0;}
  while (i < 8);

i = 0;
  do
  {
         bi_idx = *tbl++;
         if (idata[bi_idx>>3] & tab_adr[bi_idx & 7])
   {
    odata[i>>3] |= tab_adr[i & 7];
   }
  }
  while (++i < n);
}

/************************************************************************/
/*                                                                      */
/*      Module title:           rotate_l                                */
/*      Module type:            des subrutine                           */
/*                                                                      */
/*      Author:                 YXH                                     */
/*      Date:                   2012-07-13                              */
/*                                                                      */
/*      Last changed by:        YXH                                  */
/*      Date:                   2012-07-13                              */
/*                                                                      */
/*      Functional Description: rotate 2 concatenated strings of 28     */
/*                              bits one position to the left.          */
/*                                                                      */
/*      input parameter 1:      pointer to first byte in key string     */
/*                                                                      */
/************************************************************************/

void rotate_l(uint8_t *key)
{
   uint8_t str_x[8];
   uint8_t i;

      for (i=0; i < 8; ++i) str_x[i] = key[i];
       for (i=0; i < 7; ++i)
       {
         key[i] = (key[i] << 1);
         if ((i < 6) && ((str_x[i+1] & 128) == 128))
           key[i] |= 1;
       }
       if (str_x[0] & 0x80 )
         key[3] |= 0x10;
       else
         key[3] &= ~0x10;
       if (str_x[3] & 0x08 )
         key[6] |= 0x01;
       else
         key[6] &= ~0x01;
}

/************************************************************************/
/*                                                                      */
/*      Module title:           compute_subkeys                         */
/*      Module type:            des subrutine                           */
/*                                                                      */
/*      Author:                 YXH                                     */
/*      Date:                   2012-07-13                              */
/*                                                                      */
/*      Last changed by:        YXH                                     */
/*      Date:                   2012-07-13                              */
/*                                                                      */
/*      Functional Description: Computes the 16 sub keys for use in the */
/*                              DES algorithm                           */
/*                                                                      */
/*      input parameter 1:      pointer to first byte in key string     */
/*      output           :      fills the array sub_keys[16][8] with    */
/*                              sub keys and stores the input key in    */
/*                              main_key[8]                             */
/************************************************************************/
void compute_subkeys(uint8_t *key)
{
  uint8_t i, j, ikey[8], okey[8];

for (i=0; i < 8; ++i)
  {
   main_key[i] = key[i];
  }

  transpose(key, ikey, key_tr1, 56);

  for (i=0; i < 16; ++i)
     {
   for (j=0; j < rots[i]; ++j) {rotate_l(ikey);}
    transpose(ikey, okey, key_tr2,  64);
   for (j=0; j < 8; ++j)
   { sub_keys[i][j] = okey[j];}
     }

}

/************************************************************************/
/*                                                                      */
/*      Module title:           f                                       */
/*      Module type:            des subrutine                           */
/*                                                                      */
/*      Author:                 YXH                                     */
/*      Date:                   2012-07-13                              */
/*                                                                      */
/*      Last changed by:        YXH                                     */
/*      Date:                   2012-07-13                              */
/*                                                                      */
/*      Functional Description: The chipher function                    */
/*                                                                      */
/*      input parameter 1:      pointer to first byte in key string     */
/*                      2:      pointer to a 32 bit input string        */
/*                      3:      pointer to a 32 bit output string       */
/************************************************************************/
void f(uint8_t *skey, uint8_t *a_str, uint8_t *x_str)
{
  uint8_t e_str[8], y_str[8], z_str[8];
  uint8_t k;

transpose(a_str, e_str, etr, 64);
  for (k=0; k < 8; ++k)
  {
         y_str[k] = (e_str[k] ^ skey[k]) & 63;
         z_str[k] = s[k] [y_str[k]];
  }
  transpose(z_str, x_str, ptr, 32);
}

网友A(2019-12-19):
有没有可以加32个字符的

网友B(2020-04-22):
附件中木有头文件貌似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