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C0809数模转化的使用例程与proteus仿真

楼主:
DC0809数模转化的使用例程  注释非常详细

/***********************************************************
**程序功能:通过AD0809芯片显示电压值
**程序说明:通过增加电阻值来改变电压值 即显示可变电阻的电压值
**通信格式:无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Data;                  //输出数据参数

sbit OE=P1^0;               //输出使能端口
sbit EOC=P1^1;              //转换结束信号
sbit ST=P1^2;               //AD转换启动信号端

sbit ADDA=P1^4;
sbit ADDB=P1^5;
sbit ADDC=P1^6;             //数码管通道选择IO口定义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9

/*****************************************************************
**函数名称:Delay()
**函数功能:延时
**输入    :无
**输出    :无
******************************************************************/
void Delay()
{
  uint k,a;
        for(k=25;k>0;k--)
        for(a=2;a>0;a--);
}

/******************************************************************
**函数名称:Ad0809Init()
**函数功能:Ad0809初始化
**输入    :无
**输出    :无
*******************************************************************/
void Ad0809Init()
{
ADDA=1;
ADDB=1;
ADDC=0;
OE=0;ST=0;
ST=1;ST=0;
while(EOC==0);
OE=1;
Data=P3;
OE=0;
}
/*****************************************************************
**函数名称:Display()
**函数功能:显示函数 显示电压值
**输入    :无
**输出    :无
******************************************************************/
void Display()
{
        uint i;
        Data=Data*19.61;                        //将输出数据转换为电压值
        /* 输出八位 二的八次方正好是256 所以最大为255 用500/255 */
for(i=0;i<4;i++)
        {
                P0=0x00;
          switch(i)
                {
                  case 0:P2=0xfe;P0=table[Data/1000]|0x80;break; //显示小数点0x80
                  case 1:P2=0xfd;P0=table[Data%1000/100];break;
                  case 2:P2=0xfb;P0=table[Data%100/10];break;
                  case 3:P2=0xf7;P0=table[Data%10];break;
                }
                Delay();
        }
}

void main()
{
  while(1)
        {
          Ad0809Init();
                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