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C0832数模转化芯片使用例程与仿真

楼主(2018-07-27):
DAC0832数模转化芯片使用例程 程序+仿真 注释非常详细

/***********************************************************
**程序功能:通过DAC0832芯片显示电压值
**程序说明:通过增加电阻值来改变某个值 即显示可变电阻的值
**通信格式:无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P1^0;       //片选信号
sbit CLK=P1^1;      //时钟接口
sbit DI=P1^2;       //数据接口

sbit CS1=P2^5;            //片选信号1
sbit CLK1=P2^6;     //时钟接口1
sbit DI1=P2^7;      //数据接口1

sbit RS = P2^0;            //LCD数据/命令选择端(H/L)位声明
sbit RW = P2^1;            //LCD读写控制,写为0,读为1
sbit EN = P2^2;            //LCD使能信号端位声明

uchar code table[2]={0xDF,0x43};  //显示温度符号的函数

uchar data disdata[7];           //定义两个用于储存数据的数组
uchar data  data1[7];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子程序
{
        uint j;
        while(i--)
        for(j=0;j<110;j++);
}

/*************************lcd1602程序**************************/

void wr_com(uchar com)     //写指令
{
   delay(1);
   RS=0;
   RW=0;
   EN=0;
   P0=com;
   delay(1);
   EN=1;
   delay(1);
   EN=0;
}

void wr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delay(1);
   RS=1;
   RW=0;
   EN=0;
   P0=dat;
   delay(1);
   EN=1;
   delay(1);
   EN=0;
}

void wr_new()              //写新字符
{
        uchar i;
        for(i=0;i<2;i++)
        {
                wr_dat(table[i]);
                }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设置
{
        delay(15);
        wr_com(0x38);delay(5);
        wr_com(0x08);delay(5);
        wr_com(0x06);delay(5);
        wr_com(0x0c);delay(5);

}

uchar GetAD0832(uint Channel)
{
        uchar i=0, Data1 =0, Data2 = 0;
        CLK=0;             //时钟置低平
        DI=1;              //开始信号为高电平
        CS=0;              //片选信号置低,启动AD转换芯片
    CLK=1;             //输入开始信号(构成一个正脉冲),时钟上升沿,输入开始信号
        CLK=0;             //时钟下降沿

        DI=1;                            //模拟信号输入模式选择(1:单模信号,0:双模差分信号)
        CLK=1;             //时钟上升沿,输入开始信号
        CLK=0;             //时钟下降沿

        DI=Channel ;       //模拟信号输入通道选择(1:通道CH1,0:通道CH0)
        CLK=1;             //时钟上升沿,输入开始信号
        CLK=0;             //时钟下降沿

        DI=1 ;             //数据线置高,准备接收数据
    for(i=0;i<8;i++)   //从高位移入数据
  {
    CLK=1;
    CLK=0;             //时钟下降沿,AD0832输出数据,高位(MSB)先
    Data1=Data1<<1;
    if(DI==1)
    {Data1=Data1 | 0x01;}     //数据左移位,补0 ,如果数据为“1”,移入1, 如果数据为“0”,移入0,
   }

for(i=0;i<8;i++)              //从低位移入数据
   {
        Data2=Data2>>1;
        if(DI==1)
        {  Data2=Data2 | 0x80;}   //数据右移位,补0,如果数据为“1”,移入1如果数据为“0”,移入0,
           CLK=1 ;
           CLK=0;                 //时钟下降沿,AD0832输出数据,高位(MSB)先
   }

                CLK=1;                           //数据线置高,释放总线,完成一次转换
                DI=1;
                CS=1;

return (Data1==Data2)?Data1:0;  //   如果相等输出data1  or  0
   }

uchar GetAD08321(uint Channel)
{
        uchar i=0, Data1 =0, Data2 = 0;
        CLK1=0;             //时钟置低平
        DI1=1;              //开始信号为高电平
        CS1=0;              //片选信号置低,启动AD转换芯片
        CLK1=1;             //输入开始信号(构成一个正脉冲),时钟上升沿,输入开始信号
        CLK1=0;             //时钟下降沿

        DI1=1;                             //模拟信号输入模式选择(1:单模信号,0:双模差分信号)
        CLK1=1;             //时钟上升沿,输入开始信号
        CLK1=0;             //时钟下降沿

        DI1=Channel ;       //模拟信号输入通道选择(1:通道CH1,0:通道CH0)
        CLK1=1;             //时钟上升沿,输入开始信号
        CLK1=0;             //时钟下降沿

        DI1=1;              //数据线置高,准备接收数据
    for(i=0;i<8;i++)    //从高位移入数据
  {
    CLK1=1;
    CLK1=0;             //时钟下降沿,AD0832输出数据,高位(MSB)先
    Data1=Data1<<1;
    if(DI1==1)
        {Data1 = Data1 | 0x01;}  //数据左移位,补0 ,如果数据为“1”,移入1, 如果数据为“0”,移入0,
   }

for(i=0;i<8;i++)                 //从低位移入数据
   {
        Data2=Data2>>1;
        if(DI1==1)
        {  Data2=Data2 | 0x80;}      //数据右移位,补0;如果数据为“1”,移入1;如果数据为“0”,移入0,
           CLK1=1 ;
           CLK1=0 ;                  //时钟下降沿,AD0832输出数据,高位(MSB)先
                     }

                CLK1=1;                          //数据线置高,释放总线,完成一次转换
                DI1=1;
                CS1=1;

return (Data1==Data2)?Data1:0;  //   如果相等输出data1  or  0
   }

     void main()
{

        uchar AD_val1;               //储存A/D转换后的值
        uchar AD_val2;
        uchar AD_val3;
        uchar AD_val4;
        delay(1);
        lcd_init();                  //初始化LCD
        delay(1);

      while(1)
      {

                   AD_val1= GetAD0832(0);            //进行A/D转换
           if(AD_val1!=0)
                        {

                    disdata[1]=AD_val1/100+0x30;     //?位数
                    disdata[2]=AD_val1%100/10+0x30;  //?位数
                    disdata[3]=AD_val1%10/1+0x30;    //?数位

                        delay(5);
                        wr_com(0x83);
            wr_dat(disdata[1]);
                        delay(5);
                        wr_dat(disdata[2]);
                        delay(5);                        //延时1ms
                        wr_dat(disdata[3]);
                        wr_new();
                         }

                        AD_val2= GetAD0832(1);           //进行A/D转换
           if(AD_val2!=0)
                        {

                    disdata[4]=AD_val2/100+0x30;     //?位数
                    disdata[5]=AD_val2%100/10+0x30;  //?位数
                    disdata[6]=AD_val2%10/1+0x30;    //?数位

                        delay(5);
                        wr_com(0x89);
            wr_dat(disdata[4]);
                        delay(5);
                        wr_dat(disdata[5]);
                        delay(5);                        //延时5ms
                        wr_dat(disdata[6]);
                        wr_new();
                          }

                         AD_val3= GetAD08321(0);         //进行A/D转换
                        if(AD_val3!=0)
                        {

                    disdata[1]=AD_val3/100+0x30;     //?位数
                    disdata[2]=AD_val3%100/10+0x30;  //?位数
                    disdata[3]=AD_val3%10/1+0x30;    //?数位

                        delay(5);
                        wr_com(0xc3);
            wr_dat(disdata[1]);
                        delay(5);
                        wr_dat(disdata[2]);
                        delay(5);                        //延时5ms
                        wr_dat(disdata[3]);
                        wr_new();
                         }

                         AD_val4= GetAD08321(1);         //进行A/D转换
                         if(AD_val4!=0)
                        {

                    disdata[4]=AD_val4/100+0x30;     //?位数
                    disdata[5]=AD_val4%100/10+0x30;  //?位数
                    disdata[6]=AD_val4%10/1+0x30;    //?数位

                        delay(5);
                        wr_com(0xc9);
            wr_dat(disdata[4]);
                        delay(5);
                        wr_dat(disdata[5]);
                        delay(5);                        //延时5ms
                        wr_dat(disdata[6]);
                        wr_new();
                         }
       }
}

网友A:
你这是adc0832吧,不是dac0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