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简易数字钟为例 演示LCD1602的综合运用 附仿真与源码

楼主(2018-07-27):
以简易数字钟为例 演示LCD1602的综合运用 程序+仿真+详细注释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3^5;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3^4;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uchar code table[]="2018-06-04 WEEK1";    //初始化液晶显示 1602
uchar code table1[]="TIME: 08:01:44";
uchar count,s1num;
char second,minute,hour,day,month,year,week;

sbit s1=P2^3;         //功能键
sbit s2=P2^4;         //加键
sbit s3=P2^5;         //减键
sbit s4=P2^6;         //保存并退出

void delay(uchar i)   // 延时函数
{
  uchar j;
  while(i--)
  for(j=110;j>0;j--);
}

//uchar BusyTest(void)  // 查忙程序
//{
//  bit result;
//  RS=0;               //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  RW=1;
//  E=1;                //高脉冲写数据
//  delay(4);           //延时,给硬件反应时间
//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
//  E=0;                //将E恢复低电平
//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Instruction(uchar dictate)   //写命令操作
{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查忙指令
  RS=0;                   //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指令表,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delay(2);               //延时,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delay(4);
  E=1;                    //写入脉冲
  delay(4);
  E=0;
}

void WriteData(uchar y)          //写数据操作
{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指令表,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delay(4);
  E=1;
  delay(4);
  E=0;
}
void LcdInitiate(void)          //设定初始液晶屏显示数据
{
  uchar num;
  second=44;
  minute=1;
  hour=8;                                  //设定显示时间为08-01-44
  week=1;
  day=4;
  month=6;
  year=18;                                  //设定初始年月日
  count=0;
  s1num=0;
  E=0;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0011 1000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0000 1100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光标自动右移,字符不移         0000 0110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80);           //设置数据地址指针
  for(num=0;num<16;num++)      //设置第一行的16个显示位·
  {
   Write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 //将液晶屏的数据指针移到第二行第一个字处
  for(num=0;num<14;num++)      //设置第二行的14个显示位
  {
   WriteData(table1[num]);
   delay(5);
  }
  TMOD=0x01;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取模  /*方式1低位使用了八位
  TL0=(65536-50000)%256;           //求余   故最大数值为2^8=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内部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

/*      时间日期计算与换算函数和写入输出函数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i,j;
  i=date/10;
  j=date%10;
  WriteInstruction(0x80+add);
  WriteData(0x30+i);
  WriteData(0x30+j);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i,j;
  i=date/10;
  j=date%10;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add);
  WriteData(0x30+i);
  WriteData(0x30+j);
}
void write_week(uchar add,uchar date)
{
  WriteInstruction(0x80+add);
  WriteData(0x30+date);
}
bit leap_year()
{
  int leap;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
  leap=1;//是闰年
  else
  leap=0;//非闰年
  return leap;
}

/*      功能键判别函数                 */

void keyscan()
{
  if(s1==0) //第一个键是否按下
  {
   delay(5);
   if(s1==0)
   {
        while(!s1);
        s1num++;
        if(s1num>7)
        s1num=1;
        if(s1num==1)//第一个键被按一次
        {
         TR0=0;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13);
         WriteInstruction(0x0f);
        }
        if(s1num==2)
        {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10);
        }
        if(s1num==3)
        {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7);
        }
        if(s1num==4)
        {
         WriteInstruction(0x80+9);
        }
        if(s1num==5)
        {
         WriteInstruction(0x80+6);
        }
        if(s1num==6)
        {
         WriteInstruction(0x80+3);
        }
        if(s1num==7)
        {
         WriteInstruction(0x80+15);
        }
   }
  }
  if(s1num!=0) //如果功能键被按下
  {
   if(s2==0) //第二个按下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第一个键被按一次,秒钟加一
         {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write_sfm(12,second);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13);
         }
         if(s1num==2) //第一个键被按二次,分钟加一
         {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write_sfm(9,minute);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10);
         }
         if(s1num==3) //第一个键被按三次,时钟加一
         {
          hour++;
          if(hour==24)
          hour=0;
          write_sfm(6,hour);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7);
         }
         if(s1num==4) //第一个键被按四次,日期加一
         {
          day++;
          if(day==32)
          day=1;
          write_nyr(8,day);
          WriteInstruction(0x80+9);
         }
         if(s1num==5) //第一个键被按五次,月加一
         {
          month++;
      if(month==13)
          month=1;
          write_nyr(5,month);
          WriteInstruction(0x80+6);
         }
         if(s1num==6) //年加一
         {
          year++;
          if(year==99)
          year=0;
          write_nyr(2,year);
          WriteInstruction(0x80+3);
         }
         if(s1num==7) //星期加一
         {
          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week(15,week);
          WriteInstruction(0x80+15);
         }
        }
   }
  if(s3==0) //第三个键被按下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s1num==1)//秒减一
    {
            second--;
         if(second==-1)
         second=59;
         write_sfm(12,second);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13);
        }
        if(s1num==2) //分减一
        {
         minute--;
         if(minute==-1)
         minute=59;
         write_sfm(9,minute);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10);
    }
        if(s1num==3) //时减一
        {
         hour--;
         if(hour==-1)
         hour=23;
         write_sfm(6,hour);
         WriteInstruction(0x80+0x40+7);
        }
        if(s1num==4) //日减一
        {
         day--;
         if(day==0)
         day=31;
         write_nyr(8,day);
         WriteInstruction(0x80+9);
        }
        if(s1num==5) //月减一
        {
         month--;
         if(month==0)
         month=12;
         write_nyr(5,month);
         WriteInstruction(0x80+6);
        }
        if(s1num==6) //年减一
        {
         year--;
         if(year==-1)
         year=99;
         write_nyr(2,year);
         WriteInstruction(0x80+3);
        }
        if(s1num==7) //日期减一
        {
         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week(15,week);
         WriteInstruction(0x80+15);
        }
   }
  }
  if(s4==0)  //保存并退出
   {
    s1num=0;
    WriteInstruction(0x0c);
    TR0=1;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k=0;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while(1)
  {
   keyscan();
   k=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ount++;
  if(count==13)
  {
   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秒计满60,秒归0,分+1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分计满60,分归0,时+1
        {
         minute=0;
         hour++;
         if(hour==24) //时计满24,时归0,星期+1,日+1
     {
          hour=0;
          week++;
          day++;
          if(week==8)
          week=1; //星期计满7,星期归1
          if(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大月三十一天
          {
           if(day==32) //大月天数计满31,日归1,月+1
           {
            day=1;
                month++;
           }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小月三十天
          {
           if(day==31) //小月天数计满30,日归1,月+1
           {
……………………

网友A:
研究看看你的数字时钟,我的连LCD都弄不上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