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两片单片机为例简述单片机的串口通信的仿真与源码

楼主(2018-07-27):
以两片单片机为例简述单片机的串口通信 程序+仿真+详细注释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1,ACK=1;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函数
{
   uchar j;
   while(i--)
   for(j=110;j>0;j--);
}

uchar kb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uchar sccode,recode;         //定义行、列
P1=0xf0;                     //高四位作为输入先写1
if((P1&0xf0)!=0xf0)                  //判断是否按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消抖
        if((P1&0xf0)!=0xf0)                  //再次判断判断有没有按键按下
        {
         sccode=0xfe;
         while((sccode&0x10)!=0)
         {
          P1=sccode;
          if((P1&0xf0)!=0xf0)     //判断当前行是否有按键按下
          {
           recode=P1&0xf0;        //保留高四位输入值
           sccode=sccode&0x0f;    //保留第低四位的值
           return(recode+sccode);
          }
                  else
                  sccode=(sccode<<1)|0x01;
         }
        }
   }
          return 0;
}

send()interrupt 4        //串行口通信中断
{
  if(TI==1&&ACK==1)
  {
    TI=0;
    if(i==0|i==0x22|i==0x44|i==0x66|i==0x88|i==0xaa|i==0xcc|i==0xdd|i==0xee)                        //有按键按下,需要修改波特率
    {
          ACK=0;
          SBUF=i;           //修改波特率
        }
    else if(i==11)                //循环发送,发了十一个字符后重新发
        {
       i=1;
           SBUF=1;
        }
        else
        {
      i++;
      SBUF=i;               //正常发送数据
    }
  }
  else if(RI==1)           //接收回应的信号
    {
           RI=0;
           ACK=SBUF;           //接收回应信号 修改初值 触发串口通信中断
           TI=1;
           TH1=TL1=i;
           i=1;
        }
}

void main()
{
  TMOD=0x20;                   //定时器1 工作方式2
  TH1=0x00;
  TL1=0x00;            //置初值
  TR1=1;
  EA=1;
  ES=1;                //使T1开始工作;开总中断、串行中断
  SCON=0x50;           //计数器1 工作方式1
  SBUF=i;
  while(1)
  {
    while(kbscan())
           {
            switch(kbscan())                        //不同的按键对应不同的波特率
                {
            case 0xeb:i=0x00;break;                // 1
                case 0xdb:i=0x22;break;            // 2
                case 0xbb:i=0x44;break;                // 3
                case 0xed:i=0x66;break;                // 4
                case 0xdd:i=0x88;break;                // 5
                case 0xbd:i=0xaa;break;                // 6
                case 0xee:i=0xcc;break;                // 7
                case 0xde:i=0xdd;break;                // 8
                case 0xbe:i=0xee;break;                // 9
            }
           }
  }
}

网友A(2019-08-04):
这个正是我在网上苦苦搜寻的关于单片机串口仿真的帖子,今天我必须把它拿走,楼主好人呐,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