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53l0x激光测距的stm32与51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07-27):
VL53l0x激光测距--单片机程序

还有一个是ST 的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头文件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vl53l0x.h"
#include "vl53l0x_it.h"

/******************************************************************************/
extern VL53L0X_Dev_t vl53l0x_dev;//设备I2C数据参数
extern u8 alarm_flag;
/******************************************************************************/
int main(void)
{
        u32 i;
        u8 mode;
        VL53L0X_RangingMeasurementData_t RangingMeasurementData;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分组2
        uart_init(115200);  //串口1
        delay_init();
        LED_Init();
        delay_ms(200);

        if(vl53l0x_init(&vl53l0x_dev))//vl53l0x初始化
                printf("VL53L0X_init Error!!!\r\n");
        else
                printf("VL53L0X_init OK\r\n");

        mode=3;  //高速模式,写错会导致测量速度慢
        vl53l0x_interrupt_start(&vl53l0x_dev,mode);

         while(1)
         {
                 //VL53L0X_ClearInterruptMask(dev,0);//清除VL53L0X中断标志位
                 //status = VL53L0X_StopMeasurement(dev); //停止测量

                 if(alarm_flag==1)//触发中断
                         {
                                 alarm_flag=0;
                                 VL53L0X_GetRangingMeasurementData(&vl53l0x_dev,&RangingMeasurementData);//获取测量距离,并且显示距离
                                 printf("d: %3d mm\r\n",RangingMeasurementData.RangeMilliMeter);
                                 VL53L0X_ClearInterruptMask(&vl53l0x_dev,0);//清除VL53L0X中断标志位
                         }
                        i++;
                         if(i>=0x1fffff)
                         {
                                 i=0;
                                 LED0=!LED0;
                         }
         }
}
/***************************************************************************/
/***************************************************************************/

/*****************************
更新日期2017年2月28日

模拟串口参考stc官方程序
来自arduino实例

使用11.0592MHz内部RC;
VL53L0X:
SCL-->P3.3
SDA-->P3.2
串口:
P3.0 RXD
P3.1 TXD
*******************************/

#include"stc.h"
#include"i2c.h"
#include"VL53L0X.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全局变量定义**************/
bit flag;
uchar val1;
short val_s;
uchar gbuf[16];
uint acnt ;
uint scnt;
uint dist ;
uchar DeviceRangeStatusInternal;

#define BAUD  0xFE80                  // 9600bps @ 11.0592MHz

//sfr AUXR = 0x8E;
sbit RXB = P3^0;                        //define UART TX/RX port
sbit TXB = P3^1;

typedef bit BOO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BYTE TBUF,RBUF;
BYTE TDAT,RDAT;
BYTE TCNT,RCNT;
BYTE TBIT,RBIT;
BOOL TING,RING;
BOOL TEND,REND;

void UART_INIT();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100; i++);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i;
    for(i=1; i<=time; i++)
        Delay1ms();
}

void uartsend_int16(short val)
{
    uchar val1;
    val1=val/10000;
    while(!TEND);
    TEND=0;
    TBUF='0'+val1;
    TING=1;
    val1=val%10000/1000;
    while(!TEND);
    TEND=0;
    TBUF='0'+val1;
    TING=1;
    val1=val%1000/100;
    while(!TEND);
    TEND=0;
    TBUF='0'+val1;
    TING=1;
    val1=val%100/10;
    while(!TEND);
    TEND=0;
    TBUF='0'+val1;
    TING=1;
    val1=val%10/1;
    while(!TEND);
    TEND=0;
    TBUF='0'+val1;
    TING=1;
}
void uartprintf(char *s)
{
    int i=0;
    while(s[i]!='\0')
    {
        while(!TEND);
        TEND=0;
        TBUF=s[i];
        TING=1;
        i++;
    }
}
void uartprintenter()
{
    while(!TEND);
    TEND=0;
    TBUF=0x0d;
    TING=1;
        while(!TEND);
    TEND=0;
    TBUF=0x0a;
    TING=1;
}
void main()
{
    uchar val = 0;
    int cnt = 0;
    TMOD = 0x00;                        //timer0 in 16-bit auto reload mode
    AUXR = 0x80;                        //timer0 working at 1T mode
    TL0 = BAUD;
    TH0 = BAUD>>8;                      //initial timer0 and set reload value
    TR0 = 1;                            //tiem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PT0 = 1;                            //improve timer0 interrupt priority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UART_INIT();
    uartprintf("start");
    while (1)
    {
        vl53l0x_send(VL53L0X_REG_SYSRANGE_START, 0x01);
        while (cnt < 100) { // 1 second waiting time max
            delay_ms(10);
            val = vl53l0x_read(VL53L0X_REG_RESULT_RANGE_STATUS);
            if (val & 0x01) break;
            cnt++;
        }
        if (val & 0x01) uartprintf("ready");
        else uartprintf("not ready");
                                uartprintenter();
        //vl53l0x_read_block(0x14, 12);
                                gbuf[0]=vl53l0x_read(0x14);
                                gbuf[7]=vl53l0x_read(0x14+7);
                                gbuf[6]=vl53l0x_read(0x14+6);
                                gbuf[9]=vl53l0x_read(0x14+9);
                                gbuf[8]=vl53l0x_read(0x14+8);
                                gbuf[11]=vl53l0x_read(0x14+11);
                                gbuf[10]=vl53l0x_read(0x14+10);
        acnt = makeuint16(gbuf[7], gbuf[6]);
        scnt = makeuint16(gbuf[9], gbuf[8]);
        dist = makeuint16(gbuf[11], gbuf[10]);
        DeviceRangeStatusInternal = ((gbuf[0] & 0x78) >> 3);
                                if(DeviceRangeStatusInternal==11&&dist>20&&dist<1200)
                                {
                                        uartprintf("distance:");
                                        uartsend_int16(dist);
                                        uartprintf("mm");
                                        uartprintenter();
                                }
                                else
                                {
                                        uartprintf("error");
                                        uartprintenter();
                                }
        delay_ms(100);

    }
}
void tm0() interrupt 1 using 1
{
    if (RING)
    {
        if (--RCNT == 0)
        {
            RCNT = 3;                   //reset send baudrate counter
            if (--RBIT == 0)
            {
                RBUF = RDAT;            //save the data to RBUF
                RING = 0;               //stop receive
                REND = 1;               //set receive completed flag
            }
            else
            {
                RDAT >>= 1;
                if (RXB) RDAT |= 0x80;  //shift RX data to RX buffer
            }
        }
    }
    else if (!RXB)
    {
        RING = 1;                       //set start receive flag
        RCNT = 4;                       //initial receive baudrate counter
        RBIT = 9;                       //initial receive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

    if (--TCNT == 0)
    {
        TCNT = 3;                       //reset send baudrate counter
        if (TING)                       //judge whether sending
        {
            if (TBIT == 0)
            {
                TXB = 0;                //send start bit
                TDAT = TBUF;            //load data from TBUF to TDAT
                TBIT = 9;               //initial send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
            else
……………………

所有资料51hei下载(如有错误,烦请大神批评指导):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8-08-28):
资料下载了试试,应该能用

网友C(2019-01-18):
这个有51的例程么·

网友D(2019-02-26):
感谢楼主,非常好!

网友E:
楼主,我是小白,有好多看不懂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51的例程么·

第2段代码就是51的啊。

网友E:
为啥我用不了你的测量程序

网友G(2019-04-04):
楼主你的STM32代码是可以执行的吗?我发现网友们的代码都基本是一个流程,但是到我这里就没办法执行了,都是没办法校准

网友H(2019-12-22):
楼主第2段51代码可以直接下到单片机里试吗,看着有点不全呀

网友I:
激光测距比超声波远得多,精度也高!顶起!

网友J(2020-02-14):
哈哈,刚下载一个STM32的,就看到这个51的,这下省事了。

网友J:
亲测51程序可以用,代码非常非常少,轻松入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亲测51程序可以用,代码非常非常少,轻松入门。

兄弟与51单片机相连的是单VL53L0模块还是带STM32单片机的模块

网友L(2020-06-02):
引用 网友J:
哈哈,刚下载一个STM32的,就看到这个51的,这下省事了。

从哪里下的,求知

网友M(2021-03-04):
51的代码测20mm以下的和700mm以上的好像用不了

网友N:
多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O(2021-08-17):
附件里面是 STM32的例程啊,51的完整例程呢?

网友P(2021-09-26):
太感兴趣了

网友Q(2021-11-11):
里面的变量 acnt和scnt 是什么意思

网友R(2021-12-21):
51例程中,您用的什么显示啊

网友S(2022-03-25):
STC的可以用吗

网友T(2022-05-10):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U(2023-06-27):
51代码不全呀,和你展示的不一样,你检查下

网友V(2024-10-16):
引用 网友M:
51的代码测20mm以下的和700mm以上的好像用不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改一下模式啊,改成长距离模式。

网友W(2025-03-19):
只测试了51程序,虚拟串口有传数据,但数据有问题,调试助手显示空白。后面改了程序,换回原串口,可以显示。总结如下:
1.测量范围5-100CM。不在范围内会显示error
2.测量精度2CM
3.只要接SCL,SDA,VCC,GND接即可,可以5V供电。
4.以下为串口助手接收的部分数据:
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distance:0491mm
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distance:0338mm
readydistance:0342mm
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distance:0346mm
readydistance:0343mm
readydistance:0337mm
readyerrorreadydistance:0344mm
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distance:0338mm
readydistance:0335mm
readyerrorreadydistance:0335mm
readydistance:0327mm
readydistance:0269mm
readydistance:0270mm
readydistance:0270mm
readydistance:0256mm
readydistance:0263mm
readydistance:0255mm
readydistance:0249mm
readydistance:0250mm
readydistance:0246mm
readydistance:0246mm
readydistance:0238mm
readydistance:0240mm
readydistance:0240mm
readydistance:0240mm
readydistance:0243mm
readydistance:0201mm
readydistance:0198mm
readydistance:0198mm
readydistance:0196mm
readydistance:0211mm
readyerrorreadydistance:0308mm
readyerrorreadydistance:0308mm
readydistance:0309mm
readydistance:0309mm
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distance:0331mm
readydistance:0309mm
readydistance:0304mm
readydistance:0327mm
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errorreadydistance:0303mm

5.以下为修改后的主程序,可传数据到串口助手,其它程序不用改。整个复制替换吧
/*****************************
更新日期2017年2月28日

模拟串口参考stc官方程序
来自arduino实例

使用11.0592MHz内部RC;
VL53L0X:
SCL-->P3.3
SDA-->P3.2
串口:
P3.0 RXD
P3.1 TXD
*******************************/

#include"stc.h"
#include"i2c.h"
#include"VL53L0X.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全局变量定义**************/
bit flag;
uchar val1;
short val_s;
uchar gbuf[16];
uint acnt ;
uint scnt;
uint dist ;
uchar DeviceRangeStatusInternal;

//#define BAUD  0xFE80                  // 9600bps @ 11.0592MHz
//
//
////sfr AUXR = 0x8E;
//sbit RXB = P3^0;                        //define UART TX/RX port
//sbit TXB = P3^1;

typedef bit BOO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BYTE TBUF,RBUF;
BYTE TDAT,RDAT;
BYTE TCNT,RCNT;
BYTE TBIT,RBIT;
BOOL TING,RING;
BOOL TEND,REND;

//void UART_INIT();

char dd[]="0000";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100; i++);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i;
    for(i=1; i<=time; i++)
        Delay1ms();
}

//void uartsend_int16(short val)
//{
//    uchar val1;
//    val1=val/10000;
//    while(!TEND);
//    TEND=0;
//    TBUF='0'+val1;
//    TING=1;
//    val1=val%10000/1000;
//    while(!TEND);
//    TEND=0;
//    TBUF='0'+val1;
//    TING=1;
//    val1=val%1000/100;
//    while(!TEND);
//    TEND=0;
//    TBUF='0'+val1;
//    TING=1;
//    val1=val%100/10;
//    while(!TEND);
//    TEND=0;
//    TBUF='0'+val1;
//    TING=1;
//    val1=val%10/1;
//    while(!TEND);
//    TEND=0;
//    TBUF='0'+val1;
//    TING=1;
//}
//void uartprintf(char *s)
//{
//    int i=0;
//    while(s[i]!='\0')
//    {
//        while(!TEND);
//        TEND=0;
//        TBUF=s[i];
//        TING=1;
//        i++;
//    }
//}
//void uartprintenter()
//{
//    while(!TEND);
//    TEND=0;
//    TBUF=0x0d;
//    TING=1;
//        while(!TEND);
//    TEND=0;
//    TBUF=0x0a;
//    TING=1;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0x50;   //UART方式1
    PCON=0x00;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ES=0;
}

void Uart_Send_Byte(char c)//UART Send a byte                通过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Uart_Send_Byte2(char *s)//UART Send a byte                通过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
        int i=0;
while(s[i]!=0)
{
        Uart_Send_Byte(s[i]);
        i++;
}
}

void main()
{
    uchar val = 0;
    int cnt = 0;
//    TMOD = 0x00;                        //timer0 in 16-bit auto reload mode
//    AUXR = 0x80;                        //timer0 working at 1T mode
//    TL0 = BAUD;
//    TH0 = BAUD>>8;                      //initial timer0 and set reload value
//    TR0 = 1;                            //tiemr0 start running
//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PT0 = 1;                            //improve timer0 interrupt priority
//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
//    UART_INIT();
//    uartprintf("start");

        Uart_Init();
         Uart_Send_Byte2("OK");

    while (1)
    {

        vl53l0x_send(VL53L0X_REG_SYSRANGE_START, 0x01);
        while (cnt < 100) { // 1 second waiting time max
            delay_ms(10);
            val = vl53l0x_read(VL53L0X_REG_RESULT_RANGE_STATUS);
            if (val & 0x01) break;
            cnt++;
        }
        if (val & 0x01) Uart_Send_Byte2("ready");
        else Uart_Send_Byte2("not ready");
//                                uartprintenter();
        //vl53l0x_read_block(0x14, 12);
                                gbuf[0]=vl53l0x_read(0x14);
                                gbuf[7]=vl53l0x_read(0x14+7);
                                gbuf[6]=vl53l0x_read(0x14+6);
                                gbuf[9]=vl53l0x_read(0x14+9);
                                gbuf[8]=vl53l0x_read(0x14+8);
                                gbuf[11]=vl53l0x_read(0x14+11);
                                gbuf[10]=vl53l0x_read(0x14+10);
        acnt = makeuint16(gbuf[7], gbuf[6]);
        scnt = makeuint16(gbuf[9], gbuf[8]);
        dist = makeuint16(gbuf[11], gbuf[10]);
        DeviceRangeStatusInternal = ((gbuf[0] & 0x78) >> 3);
                                if(DeviceRangeStatusInternal==11&&dist>20&&dist<1200)
                                {
                                        Uart_Send_Byte2("distance:");
                                        dd[0]=dist/1000+48;dd[1]=dist%1000/100+48;dd[2]=dist%100/10+48;dd[3]=dist%10+48;
                                        Uart_Send_Byte2(dd);

//                                        uartsend_int16(dist);
                                        Uart_Send_Byte2("mm\r\n");
//                                        uartprintenter();
                                }
                                else
                                {
                                        Uart_Send_Byte2("error");
//                                        uartprintenter();
                                }
        delay_ms(100);

    }
}
//void tm0() interrupt 1 using 1
//{
//    if (RING)
//    {
//        if (--RCNT == 0)
//        {
//            RCNT = 3;                   //reset send baudrate counter
//            if (--RBIT == 0)
//            {
//                RBUF = RDAT;            //save the data to RBUF
//                RING = 0;               //stop receive
//                REND = 1;               //set receive completed flag
//            }
//            else
//            {
//                RDAT >>= 1;
//                if (RXB) RDAT |= 0x80;  //shift RX data to RX buffer
//            }
//        }
//    }
//    else if (!RXB)
//    {
//        RING = 1;                       //set start receive flag
//        RCNT = 4;                       //initial receive baudrate counter
//        RBIT = 9;                       //initial receive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    }
//
//    if (--TCNT == 0)
//    {
//        TCNT = 3;                       //reset send baudrate counter
//        if (TING)                       //judge whether sending
//        {
//            if (TBIT == 0)
//            {
//                TXB = 0;                //send start bit
//                TDAT = TBUF;            //load data from TBUF to TDAT
//                TBIT = 9;               //initial send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            }
//            else
//            {
//                TDAT >>= 1;             //shift data to CY
//                if (--TBIT == 0)
//                {
//                    TXB = 1;
//                    TING = 0;           //stop send
//                    TEND = 1;           //set send completed flag
//                }
//                else
//                {
//                    TXB = CY;           //write CY to TX port
//                }
//            }
//        }
//    }
//}
//
//
//
//void UART_INIT()
//{
//    TING = 0;
//    RING = 0;
//    TEND = 1;
//    REND = 0;
//    TCNT = 0;
//    RCNT = 0;
//}

网友X(2025-04-21):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测量的怎么改才能让它测量数据0cm——10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