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清除上一次写入的一个字符

楼主(2018-07-27):
有什么办法能做到吗?清除上一次写入的某个字符,任意的地址,也就是每次要删除的字符的地址都是不确定的

网友A:
删除不确定的字符?实在是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不确定的字符?实在是不能理解。

就是你不能确定字符的位置在哪里,可能这次是第三行第一个,下次是第二行第3个,酱紫

网友A:
那你要删除什么呢?

网友B:
可以,要点:必须将本次的动作行为,做一个影子!当下一次要删除本次的某个字符时,通过影子能追溯到需要删除的字符在哪里,再连同其动作行为一并更改。
根据你的提问,估计你不能理解以上的做法。而且像这种可追溯(返回)的程序,是需要有一定功底的。另外还有需要追溯到第几层?

网友C:
设变量随时记录输入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D:
屏幕显示之前调用清屏函数,或者按键切换屏幕时也要调用清屏函数

网友D:
你这个大概是数据残留,可以调用清屏函数,显示结束之前之后都可以调用

网友E(2022-01-18):
直接在上一次显示的地方写入一个空字符就行了,也就是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