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电机速度闭环控制(代码详细注释)

楼主(2018-07-27):
PID 源码,大家可以看看,讨论讨论。

#include "sys.h"
u8 Flag_Stop=1;            //停止标志位
int Encoder;               //编码器的脉冲计数
int Moto1;                 //电机PWM变量 应是Motor的 向Moto致敬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 LED 连接的硬件接口
        uart_init(72,115200);           //初始化串口1
        MiniBalance_PWM_Init(7199,0);   //=====初始化PWM 10KHZ 高频可以防止电机低频时的尖叫声
        Encoder_Init_TIM2();            //初始化编码器
  Timer3_Init(99,7199);           //=====10MS进一次中断服务函数,中断服务函数在control.c
        while(1)
                {
                        printf("%d\r\n",Encoder);
                }
}

#include "motor.h"
void MiniBalance_Motor_Init(void)
{
        RCC->APB2ENR|=1<<3;       //PORTB时钟使能
        GPIOB->CRH&=0X0000FFFF;   //PORTB12 13 14 15推挽输出
        GPIOB->CRH|=0X22220000;   //PORTB12 13 14 15推挽输出
}
void MiniBalance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MiniBalance_Motor_Init();  //初始化电机控制所需IO
        RCC->APB2ENR|=1<<11;       //使能TIM1时钟
        RCC->APB2ENR|=1<<2;        //PORTA时钟使能
        GPIOA->CRH&=0XFFFF0FF0;    //PORTA8 11复用输出
        GPIOA->CRH|=0X0000B00B;    //PORTA8 11复用输出
        TIM1->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1->PSC=psc;             //预分频器不分频
        TIM1->CCMR2|=6<<12;        //CH4 PWM1模式
        TIM1->CCMR1|=6<<4;         //CH1 PWM1模式
        TIM1->CCMR2|=1<<11;        //CH4预装载使能
        TIM1->CCMR1|=1<<3;         //CH1预装载使能
        TIM1->CCER|=1<<12;         //CH4输出使能
        TIM1->CCER|=1<<0;          //CH1输出使能
        TIM1->BDTR |= 1<<15;       //TIM1必须要这句话才能输出PWM
        TIM1->CR1=0x8000;          //ARPE使能
        TIM1->CR1|=0x01;          //使能定时器1
}

#include "encoder.h"

/**************************************************************************
函数功能:把TIM2初始化为编码器接口模式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
void Encoder_Init_TIM2(void)
{
        RCC->APB1ENR|=1<<0;     //TIM2时钟使能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GPIOA->CRL&=0XFFFFFF00;//PA0 PA1
        GPIOA->CRL|=0X00000044;//浮空输入
        /* 把定时器初始化为编码器模式 */
        TIM2->PSC = 0x0;//预分频器
        TIM2->ARR = ENCODER_TIM_PERIOD-1;//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2->CCMR1 |= 1<<0;          //输入模式,IC1FP1映射到TI1上
  TIM2->CCMR1 |= 1<<8;          //输入模式,IC2FP2映射到TI2上
  TIM2->CCER |= 0<<1;           //IC1不反向
  TIM2->CCER |= 0<<5;           //IC2不反向
        TIM2->SMCR |= 3<<0;                  //SMS='011' 所有的输入均在上升沿和下降沿有效
        TIM2->CR1 |= 0x01;    //CEN=1,使能定时器
}
/**************************************************************************
函数功能:把TIM4初始化为编码器接口模式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
void Encoder_Init_TIM4(void)
{
        RCC->APB1ENR|=1<<2;     //TIM4时钟使能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GPIOB->CRL&=0X00FFFFFF;//PB6 PB7
        GPIOB->CRL|=0X44000000;//浮空输入
        /* 把定时器初始化为编码器模式 */
        TIM4->PSC = 0x0;//预分频器
        TIM4->ARR = ENCODER_TIM_PERIOD-1;//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4->CCMR1 |= 1<<0;          //输入模式,IC1FP1映射到TI1上
  TIM4->CCMR1 |= 1<<8;          //输入模式,IC2FP2映射到TI2上
  TIM4->CCER |= 0<<1;           //IC1不反向
  TIM4->CCER |= 0<<5;           //IC2不反向
        TIM4->SMCR |= 3<<0;                  //SMS='011' 所有的输入均在上升沿和下降沿有效
        TIM4->CR1 |= 0x01;    //CEN=1,使能定时器
}
/**************************************************************************
函数功能:单位时间读取编码器计数
入口参数:定时器
返回  值:速度值
**************************************************************************/
int Read_Encoder(u8 TIMX)
{
    int Encoder_TIM;
   switch(TIMX)
         {
           case 2:  Encoder_TIM= (short)TIM2 -> CNT;  TIM2 -> CNT=0;break;
                 case 3:  Encoder_TIM= (short)TIM3 -> CNT;  TIM3 -> CNT=0;break;
                 case 4:  Encoder_TIM= (short)TIM4 -> CNT;  TIM4 -> CNT=0;break;
                 default:  Encoder_TIM=0;
         }
                return Encoder_TIM;
}

网友A(2019-05-16):
谢谢楼主,编程不容易

网友B(2019-08-05):
谢谢分享,下来学习,感觉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