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红外对管 可以循迹 可以 检测

楼主(2018-07-27):
使用了一个 红外 对管 ,可以用来循迹,  当检测到黑线时候,产生高电平, 白线的时候 产生低电平
    通过检测黑白线,可以控制小车的 前进和停止后退 ,而 本实验 只是简单的检测下 和红外对管 ,孤儿只用来  检测 LED灯的 亮灭
源程序如下:
# include "stm32f10x.h"
# include "hw.h"
# include "led.h"

int main()
{
        LED_Init();                //LED端口及时钟初始化
        HW_GPIO_Init();

        while(1)
        {

        if(search_IO == black_line )
        {
                led2();
        }

                else

        led1();
        }

}

红外对管

网友A(2018-11-17):
你好,群殴想请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红外对管?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红外对管?

网友B(2020-11-11):
这个文档程序是缺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