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FID卡使用代码

楼主(2018-07-27):
此代码结合sem32f103ze使用  根据代码找端口  我只是识别了前6位  但是足以识别 rfid卡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t main(void)
{
        u16 t;
        u16 len;
        u16 times=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POINT_COLOR=BLACK;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r\n");
                        LCD_ShowString(10,100,210,24,24,USART_RX_BUF);
//                        LCD_ShowString(200,10,210,24,24,len);

                                if(USART_RX_BUF[0]==0x04&&USART_RX_BUF[1]==0x0C&&USART_RX_BUF[2]==0x02&&USART_RX_BUF[3]==0x21&&USART_RX_BUF[4]==0x00&&USART_RX_BUF[5]==0x04&&USART_RX_BUF[6]==0x00&&USART_RX_BUF[7]==0x80&&USART_RX_BUF[8]==0x4d&&USART_RX_BUF[9]==0xd6)
                                {
                                        LED1 = 0;
                                }
                                else
                                {
                                        LED1 = 1;
                                }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x00000;
                        USART_RX_BUF[9]=0;
                }else
                {
                        times++;
                        delay_ms(10);
                }
        }
}

网友A:
需要补全原理图等完整资料后才可获得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