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学模拟电路,有什么推荐的书籍?
#

楼主(2018-07-27):
如题,请各位大哥推荐下!

网友A:
我觉得吧,学模电关键不在于书,而在于实践。
不知道你自学模电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考试/考研得高分,大可按照上面几位看一些书。如果你是想真正学好模电,以后能使用,我先劝退一波,我个人觉得模电还是挺难的,我反正搞不来。。相比之下我更愿意搞数电。
如果劝退失败,那我就建议你一边实践一边学模电。首先最重要的是示波器,实在没有起码要有个万用表吧。然后一开始比如学二极管是吧,书是要看的,但是还不够。什么叫正向导通反向截止,书上说这样就是这样吗?那我能不能设计一个实验,用实物去验证二极管是不是有这个功能呢。然后不同的二极管具体有什么区别,什么肖基特二极管,续流二极管,开关二极管等等,不过这些课本上可能没有。。
所以这样学肯定进度会很慢,而且具体学什么需要你自己去探索,并不是啃完一本书就ok了的,啃了书可能只会做题,实际去用还是有问题。

网友B:
有很多这样的书的,理论是基础,最重要的还是实操

网友C: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网友D:
介绍你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ISBN 7-111-19362-8)机械工业出版社,《模拟电子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ISBN 7-111-19361-X)机械工业出版社.主要特点是内容丰富,便于自学。后书是前书的配套教辅书,也可单独使用。

网友E:
看模电 当然看童诗白 华成英 还有一个记不太清了  都是电子专业在中国的大佬级人物  要是基础不好没学过高等数学 不建议看他们的书

网友F:
直接搜从零开始系列丛书,里面有模拟电路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