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做的视频监控测试工程宝原理图及PCB与源码资料

楼主(2018-07-27):
视频监控测试工程宝原理图及PCB资料,有兴趣的可以拿去研究下

//******************************************************************************************************
//
//                              (c) Copyright 2009-2010, ZCQ
//                                   All Rights Reserved
//                                         V2.00.0
//
//-----------------------------------------文件信息-----------------------------------------------------
//
//文   件   名: F:\shoup\程序\New\AgeTwoV1.21\main.c(KEIL C  V2.38a)
//创   建   人: ZCQ
//最后修改日期: 2010年02月05日
//描        述:
//
//-----------------------------------------历史版本信息-------------------------------------------------
//
// 创建人: ZCQ
// 版  本: V1.20.0
// 日 期: 2009年11月14日
// 描 述:
//
//-----------------------------------------当前版本修订-------------------------------------------------
//
// 修改人: ZCQ V1.21.0
// 日 期: 2010年01月07日
// 描 述: 对应硬件 工程宝2代原理图.sch
//         cpu  STC12C5A60S-37I-LQFP48   osc = 18.432MHZ
//------------------------------------------------------------------------------------------------------
//******************************************************************************************************/
#include "headers\STC12C5A60S2.h"
#include "headers\define.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C51.h>

//#include "headers\Eeprom.h"
#include "headers\Serial.h"
#include "headers\AD.h"
#include "headers\74HC164.h"
#include "headers\Key.h"

#include "headers\Head.h"

//chen++
extern unsigned char  Wipper_state;
extern unsigned char  Light_state;
extern unsigned char  Power_state;
extern unsigned char  Cruise_state;
extern unsigned char  ScanStop_Interface;
extern void PtzFunction5(unsigned char uNumData, unsigned char uPresetAddrNum);//预置位设置
extern void PtzFunction6(unsigned char uNumData);        //预置位调用
extern void PtzFunction7(unsigned char uNumData);        //预置位清除
/*******************************主程序*****************************/
/*函数原型:main(void)
/*函数功能:主程序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调用模块:无
/*建立时间:2009/10/14
/*作者:zcq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uTemp = 0x00;
                        bit           bFlag = FALSE;

                        PowerOn(); //开机函数
                        STATUS_LED = 1;
                        EA =1;             //初始化完成后打开总中断
                        WDT_CONTR = 0x3D;  //1.3653S =  12*64(Pre-scale)*32768/18.43200000(OSC) /*0011 1100 EN_WDT = 1; CLR_WDT; IDLE_WDT = 1; PS2=1 PS1 = 0 PS0 =1*/
                        while(1)
                        {
                                        _nop_();
                                        _nop_();
                                        if(bPowerOnFlag)
                                        {
                                                 PowerOff();//关机函数
                                        }
                   if(!bPowerOnOffFlag)
                   {
                                   WDT_CONTR = 0x3E;
//LED闪烁
                                   if(gWorkLedTimes >= 200)   //5ms中断一次 200*5 = 1000ms  用示波器测试查看是否是1秒
                                   {
                                                   gWorkLedTimes = 0;
                                                   STATUS_LED = ~STATUS_LED;  //1秒闪烁一下
                                                   if(!bKeyNoPressFlag)  // = FALSE  表示有按键按下
                                                   {
                                                                   uMinutesNum = 0;
                                                                   uMinutesTime = 0;
                                                   }
                                                   ////////////////////////////////////////////以下是计时关机判断/////////////////////////////////////////////
                                                   if( uStandbyTime != 0 && bKeyNoPressFlag && !bAutoScanStartFlag)  //关机时间为0 并且没有按键按下
                                                   {
                                                                                        TimePowerOff(); //计时关机
                                                   }
                                        }
///按键检测
                                          if(uKeyDelay >= 3)  //大概3*5ms*15检测一次按键  大概0.5秒
                                          {
                                                   uTemp = KeyScan();
                                                   uKeyDelay = 0;
                                                   if(uTemp == 0xAA || uTemp == 0x55 )  //按键按下或者弹起
                                                   {
                                                           // SendBufferOne(uKey_Data);
                                                           //        SendBufferOne(uTemp);
                                                           KeyDealwith(uKey_Data,uTemp);

                                                           WDT_CONTR = 0x3D; //chen++
                                                           Delay100ms(5);   //chen++
                                                           WDT_CONTR = 0x3D; //chen++
                                                           SOUND = 0;                 //chen++

                                                           bKeyFlag = FALSE;
                                                           uKey_Data = 0;
                                                   }
                                          }
//网线运行测试
                                          if(gNetSendRunTimes >= 200/uNetSpeed)
                                          {
                                                   gNetSendRunTimes = 0;
                                                   if(bNetSendRunFlag)
                                                   {
                                                           uTemp = 128/(pow(2,uNetSendRunLoop-1));
                                                           SendOneData(uTemp);  //74HC164
                                                           uNetSendRunLoop = uNetSendRunLoop - 1;
                                                           if(uNetSendRunLoop == 0)
                                                           {
                                                                           uNetSendRunLoop = 8;
                                                           }
                                                           NetLineSendMode(TRUE, uNetMcuLedLoop);
                                                           uNetMcuLedLoop = uNetMcuLedLoop + 1;
                                                           if(uNetMcuLedLoop == 9)
                                                           {
                                                                           uNetMcuLedLoop = 1;
                                                           }
                                                    }
                                          }
//电池检测
   //bPresetSet_Flag
if(!bPresetSet_Flag)
{
if(!bPresetVideo_Flag)
{
           if(gBatFlagTimes >= 150)   //5ms中断一次 200*5 = 1000ms
                                          {
                                                   if(BAT_FLAG)      //假设P3.2为高电平 表示有充电信号
                                                   {
                                                                   DelayX1ms(2);  //延时去抖
                                                                   if(BAT_FLAG)
                                                                   {
                                                                                   bBatChargeFlag = TRUE;
                                                                                   if(uInterfaceNum != 1 && uInterfaceNum != 10 && uInterfaceNum != 11 && !bLogoFlag && !bVideoGenerationFlag)   //假设P3.2为高电平 表示有充电信号
                                                                                   {
                                                                                                   //SendBufferOne(0x32);
                                                                                                   //显示电池格数
                                                                                                   if(uBatGridNumTemp == 5)
                                                                                                   {
                                                                                                   uBatGridNumTemp = 0;
                                                                                                   }
                                                                                                   else
                                                                                                   {
                                                                                                   uBatGridNumTemp = uBatGridNumTemp+1;
                                                                                                   }
                                                                                                   TopRight(bAlarmSoundFlag, bKeyLockFlag, bPowerInOutFlag, uBatGridNumTemp); //充电显示
                                                                                   }
                                                                   }
                                                          }
                                                   else
                                                   {
                                                                   bBatChargeFlag = FALSE;
                                                   }
                                                   if(bBatEmptyFlag && !bBatChargeFlag)  //电池为空 并且没有在充电 要求闪烁空电池图标
                                                   {
                                                                   if(!bFlashFlag)
                                                                   {
                                                                                   bFlashFlag = TRUE;
                                                                                   if(!bAlarmSoundFlag && !bKeyLockFlag)   //当长按模式键时关闭报警声音
                                                                                   {
                                                                                                   SOUND = 1;
                                                                                   }
                                                                                   if(uInterfaceNum != 1 && !bLogoFlag && !bVideoGenerationFlag)
                                                                                   {
                                                                                                   TopRight(bAlarmSoundFlag, bKeyLockFlag, bPowerInOutFlag, 0); //空
                                                                                   }
                                                                   }
                                                                   else
                                                                   {
                                                                                   bFlashFlag = FALSE;
                                                                                   SOUND = 0;
                                                                                   if(uInterfaceNum != 1 && !bLogoFlag && !bVideoGenerationFlag)
                                                                                   {
                                                                                                   TopRight(bAlarmSoundFlag, bKeyLockFlag, bPowerInOutFlag, 6); // 6表示 下画线 空
                                                                                   }
                                                                   }
                                                   }
                                                  gBatFlagTimes = 0;
                                          }

//电压检测
                                   if(uVolAdChangeTimes >= 100 )      //100*5ms执行一次AD采样。
                                          {
                                           VolAdChangeOpen(); //得到电压
                                           DealWithVolAdDispBat(FALSE);   //处理电压报警 并显示对于电池格数
                                           uVolAdChangeTimes = 0;
                                          }
        }
}

//串口数据接收显示LED
                                          if(uGetComDataTimes >= 10 && bComuRecLedFlashFlag)
                                          {
                                           //显示LED
                                           if(bLedStartFlag)
                                           {
                                                   ComuRecLedFlash(uDataLedLoop);
                                                   uDataLedLoop = uDataLedLoop + 1;
                                                   if(uDataLedLoop == 9)
                                                   {
                                                            uDataLedLoop = 1;
                                                   }
                                           }
                                           bLedStartFlag = FALSE;
                                           uGetComDataTimes = 0;
                                          }

//球机地址自动停止命令
                                   if(bAutoScanFlag && bAutoScanStartFlag && !bAutoScanEndFlag)  //当TRUE时发送命令
                                   {
                                                   // uComSereialItem = 1;  //测试
                                                   if(!bAutoFirstFlag)
                                                   {
                                                           uAutoSendTempAddr = uAutoStartAddr;
                                                           uAutoScanSendData1Time = 0;
                                                           uAutoScanSendData1Time = 0;
                                                           bAutoFirstFlag = TRUE;
                                                   }
                                           //分4次发送命令  上  停止下 停止  时间/2  500ms为一单位发送 uAutoSpaceTime
                                           if(uAutoSendTempAddr<= uAutoEndAddr && !bAutoFullExitFlag)
                                           {
                                                                   if(uAutoRunTimes == 1)
                                                                   {
                                                                                           DE = 1;
                                                                                           AutoPtzUp(uAutoControlRuleItem);
                                                                                           DE = 0;
                                                                                           uAutoRunTimes = 2;
                                                                                           uAutoScanSend1Times = 0;
                                                                                           uAutoScanSendData1Time = 0;
                                                                   }
                                                                   if(uAutoRunTimes == 2)
                                                                   {
                                                                                                   if(uAutoScanSendData1Time>=100) //500ms
                                                                                                   {
                                                                                                   uAutoScanSendData1Time = 0;
                                                                                                   uAutoScanSend1Times = uAutoScanSend1Times+1;
                                                                                                   }
                                                                                                   if(uAutoScanSend1Times >= uAutoSpaceTime)
                                                                                                   {
                                                                                                   DE = 1;
                                                                                                   AutoStopPtzRunFun();
                                                                                                   Delay100ms(1);
                                                                                                   DE = 0;
                                                                                                   uAutoRunTimes = 3;
                                                                                                   uAutoScanSend2Times = 0;
                                                                                                   }
                                                                                 }
                                                     if(uAutoRunTimes == 3)
                                                                   {
                                                                                   DE = 1;
                                                                                   AutoPtzDown(uAutoControlRuleItem);
                                                                                   DE = 0;
                                                                                   uAutoRunTimes = 4;
                                                                                   uAutoScanSend2Times = 0;
                                                                                   uAutoScanSendData2Time = 0;
                                                                   }
                                                                   if(uAutoRunTimes == 4)
                                                                   {
                                                                                   if(uAutoScanSendData2Time>=100) //500ms
                                                                                   {
                                                                                           uAutoScanSendData2Time = 0;
                                                                                           uAutoScanSend2Times = uAutoScanSend2Times+1;
                                                                                   }
                                                                                   if(uAutoScanSend2Times >= uAutoSpaceTime)
                                                                                   {
                                                                                           DE = 1;
                                                                                           AutoStopPtzRunFun();
                                                                                           Delay100ms(1);
                                                                                           DE = 0;
                                                                                           uAutoRunTimes = 1;
                                                                                           uAutoScanSend1Times = 0;
                                                                                           if(uAutoSendTempAddr < 255)
                                                                                           {
                                                                                                   uAutoSendTempAddr = uAutoSendTempAddr +1;
                                                                                           }
                                                                                           else
                                                                                           {
                                                                                                   uAutoSendTempAddr = 255;
                                                                                                   bAutoFullExitFlag = TRUE;
                                                                                           }
                                                                                   }
                                                     }
                                           }
                                    else
                                    {
                                                           bAutoFirstFlag = FALSE;
                                                           bAutoScanStartFlag = FALSE;
                                                           bAutoScanEndFlag = FALSE;
                                                           uAutoScanSend1Times = 0;
                                                           uAutoScanSend2Times = 0;
                                                           uAutoScanSendData1Time = 0;
                                                           uAutoScanSendData2Time = 0;

                                                           if(bAutoFullExitFlag)
                                                           {
                                                                   uAutoSendTempAddr = 255;
                                                           }
                                                           else
                                                           {
                                                                   uAutoSendTempAddr = uAutoSendTempAddr-1;  //地址退出时要求减一
                                                           }

                                                           DE = 1;
                                                           AutoStopPtzRunFun();
                                                           DE = 0;
                                                           bAutoFullExitFlag = FALSE;

                                                           CD4053_A = 0;  //chen++
                                                           CD4053_B = 0;  //视频信号输入
                                                           CD4053_C = 0;

                                                           //显示相关信息  比方 地址 波特率等
                                                           TopLeftNew(2,8);      //球机地址自动烧描
                                                           BottomLeft(0,0x073);  //空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AutoScanStopDisplay(1, uAutoSendTempAddr,uAutoBaudRateItem,uAutoControlRuleItem);//自动扫描 结束
                                                           bAutoScanStopFlag = TRUE;

          uInterfaceNum = 7;
          bManualStopFlag = TRUE;  //手动停止自动扫描
                                    }
                                                 }

//球机地址自动扫描的手动停止命令
                                                 if(bAutoScanFlag && bAutoScanEndFlag && !bAutoScanStartFlag)//停止命令
                                                 {
                                                                        bAutoFirstFlag = FALSE;
                                                                        bAutoScanStartFlag = FALSE;
                                                                        bAutoScanEndFlag = FALSE;
                                                                        uAutoScanSend1Times = 0;
                                                                        uAutoScanSend2Times = 0;
                                                                        uAutoScanSendData1Time = 0;
                                                                        uAutoScanSendData2Time = 0;
                                                                        bAutoFullExitFlag = FALSE;
                                                                        DE = 1;
                                                                        AutoStopPtzRunFun();
                                                                        DE = 0;
                                                                        //显示相关信息  比方 地址 波特率等
                                                                        TopLeftNew(2,8);      //球机地址自动烧描
                                                                        BottomLeft(0,0x073);  //空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if(!bManualStopFlag)
         {
                                                                          AutoScanStopDisplay(0, uAutoSendTempAddr,uAutoBaudRateItem,uAutoControlRuleItem);
           bManualStopFlag = FALSE;  //手动停止自动扫描
         }
         else
         {
           AutoScanStopDisplay(1, uAutoSendTempAddr,uAutoBaudRateItem,uAutoControlRuleItem);
           bManualStopFlag = TRUE;  //手动停止自动扫描
         }
                                                                        bAutoScanStopFlag = TRUE;
         uInterfaceNum = 7;
                                                 }
                                        }//end if (!bPowerOnOffFlag)
                                        _nop_();
                                        _nop_();
                                        WDT_CONTR = 0x3D;
                                        _nop_();
                                        _nop_();
                                WDT_CONTR = 0x3D;}
                ////////////////////////////////////////////////////////////////////////////////////////////////////
}

/****************************初始化函数****************************/
/*函数原型:MainInit(void)
/*函数功能:对CPU各IO口及变量做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调用模块:无
/*建立时间:2009/06/20
/*作者:zcq
/*****************************************************************/
void MainInit(void)
{
//CPU IO口配置
                        P4SW = 0x70;      //设置P4.4为IO口 P4.5为IO口 P4.6为IO口

                        P0M0 = 0x00;      //原来是F0
                        P0M1 = 0x00;      //P0为准双向口,用于4X4键盘检测

// P1口设置在AD.C中 设置

                        P2M0 = 0x0A;      // P2.0 = BAT_FLAG 设置为高阻输入 (充电检测)
                        P2M1 = 0x01;      // P2.1 = LCD_ON (LCD电源开关)
                                                          // P2.3 = OPEN  推挽输出 (MCU电源维持开关)

                        P3M0 = 0xB8;      // P3.3 = LCD_KEY2 开始为推挽输出(未用)
                                                          // P3.4 = DE 开始为推挽输出(RS485)
                        P3M1 = 0x40;      // P3.5 = STATUS 开始为推挽输出(运行状态指示)
                                          // P3.6 = KEY_FLAG 设置为高阻输入(PowerOn按键检测)
                                                          // P3.7 = IN_OUT 开始为推挽输出(继电器控制)

                        P4M0 = 0x84;      // P4.2 = CS              推挽输出(片选MB90092)
                        P4M1 = 0x00;      // P4.7 = LCD_KYE1   推挽输出(RST)量产要改成P4.3  P4M0 = 0xC0;

                        P5M0 = 0x02;      // P5.2 = DAT_164; P5.1 = SOUND   推挽输出
                        P5M1 = 0x00;      // P5.3 = CLK_164;

                        IN_OUT = 0;      //关闭继电器
                        LCD_ON = 0;      //先关闭LCD电源
                        OPEN   = 0;      //先关闭电源
                        SOUND = 0;       //关闭BUZZ
                        CLK  = 1;        //MB90092 CLK先置高
/*
        //DelayX1ms(10);
                        CLK  = 1;        //MB90092 CLK先置高
                        MainScreen_Init (B_COLOR_WHITE);    //MB90092初始化
                        MB90092_ClearScreen (); //
        //DelayX1ms(10);
                        MainLogo();  //测试LCD显示
*/
        //CD4053_A = 0;  //该程序已经跳过线 登量产时改过来

            CD4053_A = 0;  //chen++
                        CD4053_C = 0;
                        CD4053_B = 0;
/*
                        Init74HC164();

                        AUXR  = 0x00;
                        InitTimer();
                        InitAdRegister();
                        uBaudRateItem = 3;
                        SerialPortOneInitial(uBaudRateItem);  //开始为2400  uBaudRateItem= 3
                        SerialPortTwoInitial(uBaudRateItem);  //开始为2400
                        InitKeyData();    //初始化按键数据
*/
        //中断优先级设置  暂时省略
                        ET1 =0;               //关闭Timer1中断

        //EADC = 1;
        //EADC_SPI = 1;
        //IT1 = 0;              //外部中断1为边沿触发 = 1  = 0电平触发  TCON 复位 =0x00
        //EX1 = 0;              //关外部中断1
        //IT0 = 1;              //外部中断0  下降沿触发 = 1  = 0电平触发
        //EX0 = 0;              //开外部中断0
                        RS1=0;
                        RS0=0;

        //设置优先级
        //串口2中断最高
                        IP2  = 0x01;  //PS2H = 1;
                        IPH2 = 0x01;  //PS2  = 1;

                        IE2  = 0x00; //关闭串口2中断
                        ES   = 0;    //关闭串口1中断

                        return;
}
/***************************************用户运行环境设置函数******************************************/
/*函数原型:void UserSetup(void)
/*函数功能:用户数据相关变量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调用模块:无
/*建立时间:2009/06/20
/*作者:zcq
//*****************************************************************************************************/
void UserSetup(void)
{
                        uPowerKeyTime = 0;      //电源按键长按时间

                        uInterfaceNum = 0;

                        gPowerOnOffTimes = 0;
                        gKeyNoPressTimes = 0;
                        bPowerOnOffFlag = TRUE;
                        bPowerOnFlag = FALSE;  //开机标志 = TRUE 表示开机
                        bPowerOffFlag= FALSE;

                        uRcTimes = 0;
                        gWorkLedTimes = 0;  //初始化
                        gBatFlagTimes = 0;
                        bBatChargeFlag= FALSE;

//        uBatFullRunTimes = 0;  //满电池状态下的充电图标循环次数
// bBatFullFlag = FALSE;  //电池满标志
                        bBatEmptyFlag= FALSE;
                        bFlashFlag   = FALSE;

                        uVolAdChangeTimes = 0;
                        uKeyDelay = 0;
                        bKeyFlag  = FALSE;
                        uLoop164 = 0;
                        DE = 0;
                        STATUS_LED = 0;    //关闭状态灯
                        IN_OUT = 0;        //关闭继电器

                        //菜单相关
                        bLogoFlag  = TRUE;
                        bPowerOffMMIFlag = FALSE;
                        bMainMenuFlag = FALSE;
                        bSysSetupFlag = FALSE;

                        bPreset_Page = 0;
                        bPresetVideo_Flag = 0;
                        bPresetSet_Flag = 0;
                        uPtzOtherFunNum_Preset = 0;

                        //2 PTZ云台合视频输入控制
                        bModeKeyVideoFlag = FALSE;

                        bPtzVideoFlag = FALSE; //主控制口

                        bVideoSignInFlag = FALSE;
                        bVideoSignInGenFlag = FALSE; //已经有视频信号 标志

                        bOtherFunFlag = FALSE;

                        bAutoScanFlag = FALSE;
                        bAutoScanStartFlag= FALSE;
                        bAutoScanEndFlag  = FALSE;
                        bAutoFirstFlag = FALSE;
                        bAutoFullExitFlag = FALSE;
                        bAutoScanStopFlag = FALSE;

   bManualStopFlag = FALSE;  //手动停止自动扫描

                        bNetSendBarFlag  = FALSE;
                        bNetSendRunFlag  = FALSE;
                        bVideoGenerationFlag = FALSE;

                        bComuDataBarFlag   = FALSE;   //通信数据测试功能界面标志
                        bComuStartRecFlag = FALSE;
                        bComuStopRecFlag = FALSE;
                        bComuDispDataFlag = FALSE;

                        uDataLedLoop = 0;
                        bComuRecLedFlashFlag = FALSE;
                        bLedStartFlag   = FALSE;

                        bComuRunFlag = FALSE; //通信数据开始分析标志
                        bPowerManageBarFlag = FALSE;

                        bAboutHelpBarFlag = FALSE;

                        uPowerManageBarTimes = 1;//默认为电源输入方式

                        uMainMenuTimes = 1;  //表示进入主菜单后是第几条bar
                        uSysSetupTimes = 1;  //表示进入系统参数设置后是第几条bar
                        uControlRuleItem = 1;
                        uComSereialItem = 2; //2表示485
                        uBaudRateItem = 3;   //默认2400bps
                        uRunSpeedData = 0x30;  //运行速度  0-3F
                        uStandbyTime =  2;   //待机时间  0到 30分钟  0表示不关机  2*5 = 10分钟
                        uNetSpeed =  3;      //网线速度   1到5   1表示慢  5表示快
                        uLcdBright   =  10;  //屏幕亮度   1到15
                        uVideoGenTimes = 0;  //开始为0

                        uPtzMainBarNum = 1;  //云台球机和视频输入控制 界面的第几
                        uPresetAddr    = 0;  //预置位地址
                        uPtzOtherFunNum = 1;

                        uAutoScanSetupTimes = 1;   //表示进入AUTOSCAN菜单后是第几条bar
                        uAutoBaudRateItem = 3;     //自动扫描波特率  默认2400bps
                        uAutoControlRuleItem = 1;  //自动扫描控制协议是第几个
                        uAutoStartAddr = 0;        //开始地址
                        uAutoEndAddr   = 255;      //结束地址
                        uAutoSpaceTime = 3;        //间隔时间
                        uAutoScanSendData1Time = 0;
                        uAutoScanSend1Times = 0;
                        uAutoScanSendData2Time = 0;
                        uAutoScanSend2Times = 0;
                        uAutoSendTempAddr = 0;
                        uAutoRunTimes = 1;         //共4部执行  1 UP  STOP DOWN STOP

                        uVideoSignInAddr = 0x00;  //视频输入时的 云台地址
                        uVideoSignInType = 1;     //视频格式  = 1 AUTO  =2  PAL =3 NTSC
                        uVideoSignInBarNum = 1;   //选中的是数字  默认为0
                        gNetSendRunTimes = 0;     //网线发送测试时间基数 计数
                        uNetSendRunLoop = 8;
                        uNetMcuLedLoop  = 1;

                        bPowerInOutFlag = FALSE;     //接口图标
                        bKeyLockFlag    = FALSE;     //键盘锁图标  表示未锁
                        bKeyIconFlag    = FALSE;
                        bAlarmSoundFlag = FALSE;
                        bAlarmIconFlag  = FALSE;

                        // bSoundFindLineFlag = FALSE;  //声音图标
                        uBatGridNum  = 0;  //电池格式
                        uBatGridNumTemp = 0; //电池格式零时存放

                        uGetSerialDataNum = 0;
                        uGetComDataTimes  = 0;
                        uComuPageNum      = 0; //显示当前页数                ES

                        uMinutesTime = 0;
                        uMinutesNum  = 0;
                        bKeyNoPressFlag = TRUE;

                        //键盘上锁标志
                        bLockDisplayFlag = FALSE; //键盘上锁标志
                        bLockTimeFlag    = FALSE;
                        uLockDisplayTime = 0;
                        uLockDisplayTimes = 0;

}
/***************************************初始化定时器1函数*********************************************/
/*函数原型:void InitTimer(void)
/*函数功能:用户数据相关变量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调用模块:无
/*建立时间:2009/10/20
/*作者:zcq
//*****************************************************************************************************/
void InitTimer(void)
{
                        AUXR &= T0_12_DIV_AND;  //TIME0's clock : fosc dived by 12.
//        AUXR |= T0_01_DIV_OR;        //TIME0's clock : fosc dived by 1.  1T模式

                        TMOD = 0x21;        //time1 is mode 2(auto reload) timer0 is mode 1(16bits)

                        TL0 = 0x00;     //12/FOSC = 机器周期  TC= 5ms = 5000/0.651041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7 = 7680 2^16 - 7680 =
                        TH0 = 0xE2;     //57856 = 0xE200;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Timer0开始计数
                        return;
}
//开机函数
void PowerOn(void)
{
   EA = 0;          //初始化完成前,先关闭总中断
                        IN_OUT = 0;      //先关闭继电器
                        LCD_ON = 0;      //先关闭LCD电源
                        OPEN   = 0;      //先关闭电源
                        SOUND = 0;       //关闭BUZZ
                        STATUS_LED = 0;  //关闭状态灯
                        MainInit();      //相关寄存器初始化
                        UserSetup();     //用户参数初始化
                        EA = 0;          //初始化完成前,先关闭总中断
                        Delay100ms(10);  //等等电源稳定
                        CLK  = 1;        //MB90092 CLK先置高
                        Delay100ms(10);  //等等电源稳定
                        WDT_CONTR = 0x3D;
                        bPowerOnOffFlag = TRUE;
                        EA = 0;          //初始化完成前,先关闭总中断
                        LCD_ON = 0;      //先关闭LCD电源
                        OPEN   = 0;      //先关闭电源
                        LCD_ON = 0;      //先关闭LCD电源
                        WDT_CONTR = 0x3D;
        //检测是否有按键    //by zcq  2010 02 03
                        do
                        {
                                  _nop_();
                                                _nop_();
                                                Delay100ms(5);  //等等电源稳定
                                                _nop_();
                                                if(KEY_FLAG)
                                                {
                                                        Delay100ms(5);  //等等电源稳定
                                                        if(KEY_FLAG)
                                                        {
                                                                OPEN = 1;
                                                                LCD_ON = 1;      //打开LCD电源

                                                                Init74HC164();
                                                                AUXR  = 0x00;
                                                                InitTimer();
                                                                InitAdRegister();
                                                                uBaudRateItem = 3;
                                                                SerialPortOneInitial(uBaudRateItem);  //开始为2400  uBaudRateItem= 3
                                                                SerialPortTwoInitial(uBaudRateItem);  //开始为2400
                                                                InitKeyData();    //初始化按键数据
                                                //DelayX1ms(10);
                                                                CLK  = 1;        //MB90092 CLK先置高
                                                                MainScreen_Init (B_COLOR_WHITE);    //MB90092初始化

                                                                MB90092_ClearScreen (); //
                                                //DelayX1ms(10);
                                                                MainLogo();  //显示LOGO
                                                                SOUND = SOUND_ON;
                                                                uInterfaceNum = 1;  //公司标志界面为1
                                                                bPowerOffMMIFlag = FALSE;
                                                                bLogoFlag = TRUE;
                                                                bMainMenuFlag = FALSE;
                                                                bSysSetupFlag = FALSE;
                                                                bPtzVideoFlag = FALSE;
                                                                bVideoSignInFlag  = FALSE;      //视频信号输入模式
                                                                bVideoSignInGenFlag = FALSE;   //已经有视频信号 标志
                                                                bAutoScanFlag = FALSE;
                                                                bOtherFunFlag = FALSE;
                                                                bNetSendBarFlag = FALSE;
                                                                bNetSendRunFlag = FALSE;
                                                                bVideoGenerationFlag = FALSE;
                                                                bComuDataBarFlag   = FALSE;
                                                                bPowerManageBarFlag = FALSE;
                                                                bAboutHelpBarFlag = FALSE;

                                                                bAutoScanStopFlag = FALSE;

                                                                VolAdChangeOpen(); //得到电压
                                                                DealWithVolAdDispBat(TRUE);

                                                                uPowerKeyTime = 0;
                                                                gPowerOnOffTimes = 0;
                                                                gKeyNoPressTimes = 0;

                                                                bPowerOnFlag  = TRUE;
                                                                bPowerOffFlag = TRUE;
                                                                bPowerOnOffFlag = FALSE;

                                                                LCD_ON = 1;      //打开LCD电源
                                                                Delay100ms(5);
                                                                WDT_CONTR = 0x3D;
                                                                OPEN = 1;
                                                                LCD_ON = 1;
                                                                Delay100ms(5);
                                                                WDT_CONTR = 0x3D;
                                                                OPEN = 1;
                                                                LCD_ON = 1;
                                                                Delay100ms(5);
                                                                WDT_CONTR = 0x3D;
                                                                OPEN = 1;
                                                                LCD_ON = 1;
                                                                Delay100ms(5);
                                                                WDT_CONTR = 0x3D;
                                                                SOUND = SOUND_OFF;
                                                        //chen++1        自动从公司标识页进入主菜单页。

                                                           Delay100ms(50);
                                                           WDT_CONTR = 0x3D;
                                                            Delay100ms(50);
                                                           WDT_CONTR = 0x3D;
                                                           RightSoftKeyFun();
                                                        //chen++2

                                                                _nop_();
                                                                _nop_();
                                                        }
                                 }
                                        _nop_();
                                        _nop_();
                                        WDT_CONTR = 0x3D;
                                        _nop_();
                                        _nop_();
                        }
                        while(bPowerOnOffFlag);
   return;
}

//关机函数
void PowerOff(void)
{
   bit bFlag;

                        if(KEY_FLAG)
                        {
                                        gKeyNoPressTimes = 0;
                        }
                        if(!KEY_FLAG && gKeyNoPressTimes >= 150)   //表示弹起按键最少 100*5 = 500ms
                        {
                                        bPowerOffFlag = FALSE;
                                        bPowerOnOffFlag = FALSE;
                                        gPowerOnOffTimes = 0;
                                        uPowerKeyTime    = 0;
                                        gKeyNoPressTimes = 0;
                        }
                        if(!bPowerOffFlag && !bPowerOffMMIFlag)
                        {
                                        if(gPowerOnOffTimes >= 50 && KEY_FLAG)  //1秒  检测  当KEY_FLAG = 1  表示有按键按下
                                        {
                                                        uPowerKeyTime = uPowerKeyTime+1;
                                                        gPowerOnOffTimes = 0;
                                        }
                                        if(uPowerKeyTime >= 5 )  //3秒  长按
                                        {
                                                //切换到关机界面
                                                SOUND = SOUND_ON;

                                                CD4053_A = 0;  //chen++
                                                CD4053_C = 0;
                                                CD4053_B = 0;

                                                if(uInterfaceNum != 1 && uInterfaceNum != 10 && uInterfaceNum != 11)
                                                {
                                //        TopLeft(0,0);
                                                        bFlag = FALSE;
                                                }
                                                else
                                                {
                                                        bFlag = TRUE;
                                                }
                                                BottomLeft(2,0x140);  //确定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PowerOffMMI(bFlag);
        /*                        if(uMainMenuTimes == 4 && bVideoGenerationFlag)
                                                {
                                                                TopRight(bAlarmSoundFlag, bKeyLockFlag, bPowerInOutFlag, uBatGridNumTemp); //1格电池
                                                }
*/
                                                bPowerOffMMIFlag = TRUE;
                                                bLogoFlag = FALSE;
                                                bMainMenuFlag = FALSE;
                                                bSysSetupFlag = FALSE;
                                                bPtzVideoFlag = FALSE;

                                                bModeKeyVideoFlag = FALSE;

                                                bVideoSignInFlag  = FALSE;      //视频信号输入模式
                                                bVideoSignInGenFlag = FALSE;   //已经有视频信号 标志

                                                if(bAutoScanStopFlag)  //有
                                                {
                                                                bAutoScanFlag  = bAutoScanFlag;
                                                }
                                                else
                                                {
                                                                bAutoScanFlag = FALSE;
                                                }
                                                bOtherFunFlag = FALSE;
                                                bNetSendBarFlag = FALSE;
                                                bNetSendRunFlag = FALSE;
                                                bVideoGenerationFlag = FALSE;
                                                bComuDataBarFlag   = FALSE;
                                                bPowerManageBarFlag = FALSE;
                                                bAboutHelpBarFlag = FALSE;
                                                bAutoScanStopFlag = FALSE;
                                                Delay100ms(5);
                                                WDT_CONTR = 0x3D;
                                                OPEN = 1;
                                                LCD_ON = 1;
                                                Delay100ms(5);
                                                WDT_CONTR = 0x3D;
                                                OPEN = 1;
                                                LCD_ON = 1;
                                                Delay100ms(5);
                                                WDT_CONTR = 0x3D;
                                                OPEN = 1;
                                                SOUND = SOUND_OFF;
                                }
                        }
                        return;
}
//计时关机  函数
void TimePowerOff(void)
{
                        uMinutesTime = uMinutesTime +1;
                        if(uMinutesTime>= 60)
                        {
                                uMinutesNum = uMinutesNum +1;
                                uMinutesTime = 0;
                        }
                        if(uMinutesNum >= uStandbyTime*5)
                        {
                                        EA = 0;
                                        SOUND = SOUND_ON;
                                        uMinutesNum = 0;
                                        uMinutesNum = 0;
                                        uPowerKeyTime = 0;
                                        bPowerOnFlag  = TRUE;
                                        bPowerOffFlag = FALSE;
                                        bPowerOnOffFlag = TRUE;
                                        WDT_CONTR = 0x3D;
                                        WDT_CONTR = 0x3D;
                                        Delay100ms(20);
                                        WDT_CONTR = 0x3D;
                                        Delay100ms(20);
                                        WDT_CONTR = 0x3D;
                                        Delay100ms(20);
                                        WDT_CONTR = 0x3D;
                                        LCD_ON = 0;
                                        Delay100ms(5);
                                        OPEN = 0;
                                        WDT_CONTR = 0x3D;
                                        Delay100ms(10);
                                        WDT_CONTR = 0x3D;
                                        SOUND = SOUND_OFF;
                                        OPEN = 0;
                                        LCD_ON = 0;
                                        OPEN = 0;
                                        while(1)
                                        {
                                                _nop_();
                                                _nop_();
                                                WDT_CONTR = 0x3D;
                                                _nop_();
                                                _nop_();
                                                OPEN = 0;
                                                LCD_ON = 0;
                                                OPEN = 0;
                                        }
                                        EA = 1;
                        }
}
//处理电压 并显示电池格数
void DealWithVolAdDispBat(bit bDispBar)
{
                        unsigned int  iTemp   = 0;
                        unsigned int  iResult = 0;
                        float         fResult = 0.0;
                        unsigned char result[7];

                        //计算并报警
                        iTemp = 0;
                        iTemp = (unsigned int)(AD_channel_result[0]-0x30)*1000;
                        iTemp+= (unsigned int)(AD_channel_result[1]-0x30)*100;
                        iTemp+= (unsigned int)(AD_channel_result[2]-0x30)*10;
                        iTemp+= (unsigned int)(AD_channel_result[3]-0x30)*1;
                        iTemp = iTemp;
                        fResult = (float)(iTemp);
                        iResult = (unsigned int)(fResult*2.681);

                        /*
                        SendBufferOne('*');
                        SendBufferOne(AD_channel_result[0]);
                        SendBufferOne(AD_channel_result[1]);
                        SendBufferOne(AD_channel_result[2]);
                        SendBufferOne(AD_channel_result[3]);
                        SendBufferOne('*');
                        */

                        iResult = iResult + 700;  //chen++ 修正,计入串联二极管的管压降 2013-01-30

                           //转化成能识别的电压 0.373  (分压比) 当为 4.525时。12.13  3.333 是关闭 3.400为低电
                        if(iResult<9800) //9V多
                        {
                                uBatGridNum = 0;
                                bBatEmptyFlag = TRUE;
                                //          bBatFullFlag = FALSE;
                        }
                        if(iResult >= 9800 && iResult < 10800)
                        {
                                uBatGridNum = 1;
                                bBatEmptyFlag = FALSE;
                                //          bBatFullFlag = FALSE;

                        }
                        if(iResult >= 10800 && iResult < 11200)
                        {
                                uBatGridNum = 2;
                                bBatEmptyFlag = FALSE;
                                //        bBatFullFlag = FALSE;
                        }
                        if(iResult >= 11200 && iResult < 11500)
                        {
                                uBatGridNum = 3;
                                bBatEmptyFlag = FALSE;
                                //        bBatFullFlag = FALSE;
                        }
                        if(iResult >= 11500 && iResult < 11800)
                        {
                                uBatGridNum = 4;
                                bBatEmptyFlag = FALSE;
                                //          bBatFullFlag = FALSE;
                        }
                        if(iResult>= 11800)//>11800  表示电压满格
                        {
                                uBatGridNum = 5;
                                bBatEmptyFlag = FALSE;
                                //          bBatFullFlag = TRUE;//电池满标志
                        }
                        if(uInterfaceNum != 1 && uInterfaceNum != 10 && uInterfaceNum != 11 && !BAT_FLAG && !bDispBar && !bLogoFlag && !bVideoGenerationFlag)
                        {
//chen++
                                if(!bPreset_Page)
                                {
                                        TopRight(bAlarmSoundFlag, bKeyLockFlag, bPowerInOutFlag, uBatGridNum); //?格电池
                                }
                        }
                        //把采样值转化为有用电压信号
                        uVolData = 0;
                        result[0] = iResult/10000+0x30;
                        result[1] = iResult%10000/1000+0x30;
                        result[2] = iResult%1000/100+0x30;
                        result[3] = iResult%100/10+0x30;
                        result[4] = iResult%10+0x30;
                        result[5] = '\m';
                        result[6] = '\V';
                        result[7] = '\0';
                        uVolData = result;

                        //如果在电源管理界面  刷新电池电压显示值
                        if(uMainMenuTimes == 6 && !bMainMenuFlag && bPowerManageBarFlag)
                        {
                                PowerManageBarFun(uPowerManageBarTimes, uVolData);  //网线连接测试功能 选择
                        }
                        return;
}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KeyDealwith(unsigned char uDealData, unsigned char uKeyType)
{
                        if(uKeyType == 0xAA)
                        {
                                bKeyNoPressFlag = FALSE;
                            uMinutesNum = 0;
                                uMinutesTime = 0;
                                if(!bKeyLockFlag && uDealData != 0x81)
                            {
                                        SOUND = 1;
                                }

                                switch (uDealData)
                                {
                                        case  0x11://焦距近
                                                {
                                                        if(bVideoSignInGenFlag || bPresetVideo_Flag)
                                                        {
                                                                DE = 1;
                                                                PtzFocusNear(uControlRuleItem);
                                                                DE = 0;
                                                        }
                                                        break;
                                                }
                                        case  0x12://光圈开
                                                {
                                                        if(bVideoSignInGenFlag || bPresetVideo_Flag)
                                                        {
                                                                DE = 1;
                                                PtzIrisOpen(uControlRuleItem);
                                                                DE = 0;
                                                        }
                                                        break;
                                                }
                                        case  0x14://左软键盘
                                                {
                                                        LeftSoftKeyFun();
                                                        break;
                                                }
                                        case  0x18://向上
                                                {
                                                        if(bVideoSignInGenFlag || bPresetVideo_Flag)
                                                        {
                                                                DE = 1;
                                                              PtzUp(uControlRuleItem);
                                                                DE = 0;
                                                        }
                                                        else
                                                        {
                                                              DownUpItem(FALSE);
                                                        }
                                                        break;
                                                }
                                        case  0x21://焦距远
                                                {
                                                        if(bVideoSignInGenFlag || bPresetVideo_Flag)
                                                        {
                                                                DE = 1;
                                                                PtzFocusFar(uControlRuleItem);
                                                                DE = 0;
                                                        }
                                                        break;
                                                }
                                        case  0x22://光圈关
                                                {
                                                        if(bVideoSignInGenFlag || bPresetVideo_Flag)
                                                        {
                                                                DE = 1;
                                                                PtzIrisClose(uControlRuleItem);
                                                                DE = 0;
                                                        }
                                                        break;
                                                }
                                        case  0x24://主菜单
                                                {
                                                        MainMenuKeyFun();
                                                        break;
                                                }
                                        case  0x28://向左键
                                                {
                                                        if(bVideoSignInGenFlag || bPresetVideo_Flag)
                                                        {
                                                                DE = 1;
                                                                PtzLeft(uControlRuleItem);
                                                                DE = 0;
                                                        }
                                                        else
                                                        {
                                                            LeftRightItem(FALSE);
                                                        }
                                                        break;
                                                }
                                        case  0x41://模式键  主要切换视频显示方式
                                                {
                                                if(bPreset_Page != 1)
                                                        {
                                                                ModeKeyFun();
                                                        /*
                                                        if(uInterfaceNum != 1 && !bLogoFlag && !bVideoGenerationFlag)
                                                        {
                                                        SOUND = 1;
                                                        if(!bAlarmIconFlag)
                                                        {
                                                        bAlarmSoundFlag = TRUE;
                                                        bAlarmIconFlag = TRUE;
                                                        }
                                                        else
                                                        {
                                                        bAlarmSoundFlag = FALSE;
                                                        bAlarmIconFlag = FALSE;
                                                        }
                                                        TopRight(bAlarmSoundFlag, bKeyLockFlag, bPowerInOutFlag, uBatGridNum);
                                                        }
                                                        */
                                                        }
                                                        break;
                                                }
                                        case  0x42://放大  镜头近
                                                {
                                                        if(bVideoSignInGenFlag || bPresetVideo_Flag)
                                                        {
                                                                DE = 1;
                                                                PtzZoomWide(uControlRuleItem);
                                                                DE = 0;
                                                        }
                                                        break;
                                                }
                                        case  0x44://向下键
                                                {
                                                        //chen--g
                                                        if(bVideoSignInGenFlag || bPresetVideo_Flag)        //在视频输入或 预设值视频 界面下
                                                        {
                                                                DE = 1;
                                                                PtzDown(uControlRuleItem);
                                                                DE = 0;
                                                        }
                                                        else
                                                        {
                                                                DownUpItem(TRUE);
                                                        }
                                                        break;
                                                }
                                        case  0x48://确定键
                                                {
                                                        LeftSoftKeyFun(); //确定键 有多个功能
                                                        break;
                                                }
                                        case  0x81://锁定键  用于锁定键盘 或者关闭报警声音
                                                {
                                                        SOUND = 1;
                                                        if(!bKeyIconFlag)
                                                        {
                                                                bKeyLockFlag = TRUE;
                                                                bKeyIconFlag = TRUE;
                                                        }
                                                        else
                                                        {
                                                                bKeyLockFlag = FALSE;
                                                                bKeyIconFlag = FALSE;
                                                        }
                                                        if(uInterfaceNum != 1 && !bLogoFlag && !bVideoGenerationFlag)
                                                        {
                                                                TopRight(bAlarmSoundFlag, bKeyLockFlag, bPowerInOutFlag, uBatGridNum); //1格电池
                                                        }
                                                        break;
                                                }
                                        case  0x82://缩小   镜头远
                                                {

                                                        if(bVideoSignInGenFlag || bPresetVideo_Flag)
                                                        {
                                                                DE = 1;
                                                                PtzZoomTele(uControlRuleItem);
                                                                DE = 0;
                                                        }
                                                        break;
                                                }
                                        case  0x84://向右键
                                                {

                                                        if(bVideoSignInGenFlag || bPresetVideo_Flag)
                                                        {
                                                                DE = 1;
                                                                PtzRight(uControlRuleItem);
                                                                DE = 0;
                                                        }
                                                        else
                                                        {
                                                   LeftRightItem(TRUE);
                                                        }
                                                        break;
                                                }
                                        case  0x88://右软键盘 返回键
                                                {
                                                        RightSoftKeyFun();
                                                        break;
                                                }
                                        default: //无按键 或者同时按键无效
                                                break;
                                }
                        }
                        else if(uKeyType == 0x55)
                        {
                                bKeyNoPressFlag = TRUE;  //按键弹起后,球机工作停止
                                uMinutesNum = 0;
                                uMinutesTime = 0;
                         switch (uDealData)
                                {
                                        case  0x18://上
                                        case  0x44://下
                                        case  0x28://左
                                        case  0x84://右
                                        case  0x12://光圈开
                                        case  0x22://光圈关
                                        case  0x42://镜头近
                                        case  0x82://镜头远
                                        case  0x11://聚焦近
                                        case  0x21://聚焦远
                                                  {
                                                           if(bVideoSignInGenFlag || bPresetVideo_Flag)
                                                                {
                                                                        DE = 1;
                                                                        StopPtzRunFun();     //停止PTZ命令
                                                                        DE = 0;
                                                                }
                                                                SOUND = 0;
                                                                break;
                                                  }
                                        case  0x14://左软键
                                        case  0x88://右软键
                                        case  0x48://确定
                                        case  0x24://主菜单
                                        case  0x41://模式键
                                                {
                                                        SOUND = 0;
                                                        break;
                                                }
                                        case  0x81://锁定键
                                                {
                                                        SOUND = 0;
                                                        break;
                                                }
                                        default: //无按键 或者同时按键无效
                                                break;
                                }
                        }
                        else
                        {
                                _nop_();
                        }
                        return;
}

//模式按键函数
void ModeKeyFun(void)
{
                                CD4053_A = 0;  //chen++
                                CD4053_B = 0;  //OSD - LCD
                                CD4053_C = 0;

                        if(bAutoScanStartFlag)  //球机地址自动扫描,跳出
                        {
                                        return;
                        }
                        if(!bModeKeyVideoFlag)
                        {
                                        TopRight(bAlarmSoundFlag, bKeyLockFlag, bPowerInOutFlag, uBatGridNumTemp);
                                        uInterfaceNum = 5;
                                        MMI_DisplayFun(7);
                                        uMainMenuTimes = 2;
                                        uPtzMainBarNum = 1;
                                        return;
                        }
                        if(uMainMenuTimes == 2 && uPtzMainBarNum == 1 && bVideoSignInGenFlag && !bVideoSignInFlag)
                        {
                                        CD4053_B = 0;  //OSD - LCD
                                        AddressSave = uVideoSignInAddr;          //保存485 的发送地址

                                        bVideoSignInGenFlag = FALSE;   //已经有视频信号
                                        bVideoSignInFlag = TRUE;
                                        return;
                        }
                        if(uMainMenuTimes == 2 && uPtzMainBarNum == 1 && !bVideoSignInGenFlag && bVideoSignInFlag)
                        {
                                        CD4053_B = 1;  //视频信号输入
                                        //保存485 的发送地址
                                        AddressSave = uVideoSignInAddr;

                                        bVideoSignInGenFlag = TRUE;   //已经有视频信号
                                        bVideoSignInFlag = FALSE;
                                        return;
                        }
}
//主菜单
void MainMenuKeyFun(void)
{
                        if(!bMainMenuFlag && !bAutoScanStartFlag && !bVideoSignInGenFlag)
                        {
                                MB90092_ClearScreen();

                                CD4053_A = 0;  //chen++
                                CD4053_B = 0;  //OSD - LCD
                                CD4053_C = 0;

                                TopLeft(3, 0x070);  //主菜单
                                TopRight(bAlarmSoundFlag, bKeyLockFlag, bPowerInOutFlag, uBatGridNum); //1格电池
                                //chen--g BottomLeft(2,0x074);   //选择
                                BottomLeft(2,0x140);   //确定
                                //chen--g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BottomRight(0,0x078);  //chen++ ---

                                MainMenu(uMainMenuTimes);
                                bPowerOffMMIFlag = FALSE;
                                bLogoFlag = FALSE;
                                bMainMenuFlag = TRUE;
                                bSysSetupFlag = FALSE;
                                bPtzVideoFlag = FALSE;
                                bVideoSignInFlag  = FALSE;      //视频信号输入模式
                                bVideoSignInGenFlag = FALSE;   //已经有视频信号 标志
                                bAutoScanFlag = FALSE;
                                bOtherFunFlag = FALSE;
                                bNetSendBarFlag = FALSE;
                                bNetSendRunFlag = FALSE;
                                bVideoGenerationFlag = FALSE;

                                bComuDataBarFlag = FALSE;   //通信数据测试功能
                                bComuStartRecFlag= FALSE;
                                bComuStopRecFlag = FALSE;
                                bComuDispDataFlag= FALSE;

                                bPowerManageBarFlag = FALSE;
                                bAboutHelpBarFlag = FALSE;

                                //其他参数设置
                                uNetSendRunLoop = 8;
                                uNetMcuLedLoop  = 1;

                                uVideoGenTimes = 1;

                                uInterfaceNum = 2;
                        }
}
//右软件功能函数
void RightSoftKeyFun(void)
{
//chen++  预置界面 返回

                        if(bPreset_Page == 1)
                        {

                                if(bPresetVideo_Flag ==1)
                                {
                                                bPreset_Page = 0;
                                                bPresetVideo_Flag = 0;
                                                bPresetSet_Flag = 0;

                                                MB90092_WriteByte(0xA2|0);//command 4,内、外同步选择        SYN_INTERNAL = 0、4
                                                MB90092_WriteByte(0x2B);
                                                CD4053_A = 0;
                                                CD4053_B = 0;
                                                CD4053_C = 0;
                                                MB90092_ClearScreen();

                                                uInterfaceNum = 6;
                                                uPtzOtherFunNum = 13;
                                                MMI_DisplayFun(9);

//chen test                                                MB90092_DisChar (7,2,RingForm_adr,2,B_COLOR_CYAN,0,0);
                                }
                                else
                                {

                                                bPreset_Page = 1;
                                                bPresetVideo_Flag = 1;
                                                bPresetSet_Flag = 0;

                                                MB90092_WriteByte(0xA2|4);//command 4,内、外同步选择        SYN_INTERNAL = 0内、4外
                                                MB90092_WriteByte(0x2B);
                                                CD4053_A = 0;
                                                CD4053_B = 0;
                                                CD4053_C = 1;
                                                MB90092_ClearScreen();
                                                uPtzOtherFunNum = 13;
//chen test                                                MB90092_DisChar (7,3,RoundForm_adr,2,B_COLOR_CYAN,0,0);

                                }
                                return;
                        }

                        //bit  bFlag;
                        if(uPtzMainBarNum == 3 && bAutoScanFlag && !bAutoScanEndFlag && bAutoScanStartFlag)
                        {
                                 return;
                        }

//;从其他多个界面返回到主菜单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2 && !bPowerManageBarFlag) || bLogoFlag || bSysSetupFlag || bPtzVideoFlag || bVideoGenerationFlag || bComuDataBarFlag || bPowerManageBarFlag ||bAboutHelpBarFlag)
                        {
                                        uInterfaceNum = 2;
                                        MMI_DisplayFun(2);  //主菜单
                                        return;
                        }
//chen++ 从网线测试功能各界面返回到主菜单
//chen++ bNetSendBarFlag 标志,=1代表返回到主菜单。 =0,不返回
if(bNetSendBarFlag)
{
                                uNetSendRunLoop = 8;
                                uNetMcuLedLoop  = 1;

                                SendOneData(0x00);  //74HC164
                                NetLineSendMode(0, uNetMcuLedLoop);  //先静止

                                MMI_EnableFlag();

                                bNetSendBarFlag = TRUE;
                                        uInterfaceNum = 2;
                                        MMI_DisplayFun(2);  //主菜单
                                        return;
}
//Logo
                        //chen--g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1)|| bMainMenuFlag)
                        //chen++1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1)
                        //chen++2
                        {
                                        uInterfaceNum = 1;
                                        MMI_DisplayFun(1);  //Logo
                                        return;
                        }

//2 云台球机和视频输入控制
                        if(bVideoSignInFlag || (!bPowerOffMMIFlag && bAutoScanFlag && !bAutoScanStopFlag) || bOtherFunFlag)
                        {
                                        uInterfaceNum = 4;
//chen--g                                        MMI_DisplayFun(4);        //4 视频二级菜单 (三行)
                                        MMI_DisplayFun(2);  //2 主菜单
                                        return;
                        }

//球机地址自动停止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7)
                        {
                                        uInterfaceNum = 7;
                                        MMI_DisplayFun(10);
                                        return;
                        }

//球机地址自动扫描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8) || (bAutoScanStopFlag && bAutoScanFlag))
                        {
                                        uInterfaceNum = 8;
                                        MMI_DisplayFun(12);

                                     bManualStopFlag = FALSE;  //手动停止自动扫描标志
                                        return;
                        }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3)
                        {
                                        uInterfaceNum = 3;
                                        MMI_DisplayFun(3);
                                        return;
                        }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4)
                        {
                                        uInterfaceNum = 4;
                                        MMI_DisplayFun(4);
                                        return;
                        }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5)
                        {
                                        uInterfaceNum = 5;
                                        MMI_DisplayFun(7);
                                        return;
                        }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6)
                        {
                                        uInterfaceNum = 6;
                                        MMI_DisplayFun(9);
                                        return;
                        }
//chen--??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9)
                        {
                                        uInterfaceNum = 9;
                                        MMI_DisplayFun(14);
                                        return;
                        }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10)  //视频信号发生器
                        {
                                        //TopRight(bAlarmSoundFlag, bKeyLockFlag, bPowerInOutFlag, uBatGridNumTemp); //1格电池
                                        uVideoGenTimes = uVideoGenTimes -1;
                                        uInterfaceNum = 10;
                                        MMI_DisplayFun(15);
                                        return;
                        }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11)
                        {
                                        //TopRight(bAlarmSoundFlag, bKeyLockFlag, bPowerInOutFlag, uBatGridNumTemp); //1格电池
                                        uInterfaceNum = 11;
                                        MMI_DisplayFun(16);
                                        return;
                        }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12)
                        {
                                        uInterfaceNum = 12;
                                        MMI_DisplayFun(17);
                                        return;
                        }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13)
                        {
                                        bComuStartRecFlag = ~bComuStartRecFlag;
                                        uInterfaceNum = 13;
                                        MMI_DisplayFun(18);
                                        return;
                        }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14)
                        {
                                        uInterfaceNum = 14;
                                        MMI_DisplayFun(19);
                                        return;
                        }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15)
                        {
                                        uInterfaceNum = 15;
                                        MMI_DisplayFun(20);
                                        return;
                        }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16)
                        {
                                        uInterfaceNum = 16;
                                        MMI_DisplayFun(21);
                                        return;
                        }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17)
                        {
                                        uInterfaceNum = 17;
                                        MMI_DisplayFun(22);
                                        return;
                        }

//chen++  自动巡航 界面显示
                        if(bPowerOffMMIFlag && uInterfaceNum == 19)
                        {
                                uInterfaceNum = 1;
                                MMI_DisplayFun(1);
                                return;
                        }

}
//左软件功能函数 确认键功能
void LeftSoftKeyFun(void)
{
   unsigned char uPowerOffTimes = 0;

                        if(bAutoScanStopFlag && !bPowerOffMMIFlag) //球机地址自动扫描 停止 后只有 右软件有用
                                return;
                        //关机实现功能
                        if(bPowerOffMMIFlag && !bPowerOnOffFlag)
                        {
                                EA = 0;
                                SOUND = SOUND_ON;
                                STATUS_LED = 0;
                                OPEN = 0;
                                LCD_ON = 0;
                                uPowerKeyTime = 0;
                                gPowerOnOffTimes = 0;
                                bPowerOnFlag  = TRUE;
                                bPowerOffFlag = TRUE;
                                bPowerOnOffFlag = TRUE;  //为下面执行运行其他程序作准备
                                do
                                {
                                        WDT_CONTR = 0x3D;
                                        DelayX1ms(25);
     uPowerOffTimes = uPowerOffTimes+1;
     if(uPowerOffTimes>=200)
     {
       SOUND = SOUND_OFF;
     }
                                        OPEN = 0;
                                        LCD_ON = 0;
                                }
                                while(1);
                        }
                        //主菜单
                        if(uMainMenuTimes == 1 && !bMainMenuFlag && bSysSetupFlag)
                        {
                                        uInterfaceNum = 2;
                                        MMI_DisplayFun(2);  //主菜单 显示
                                        return;
                        }
                        //1 系统参数设置
                        if(uMainMenuTimes == 1 && bMainMenuFlag && !bSysSetupFlag)
                        {
                                        uInterfaceNum = 3;
                                        MMI_DisplayFun(3);        //
                                        return;
                        }
                        //2  云台球机和视频输入控制

/* chen--
                        if(uMainMenuTimes == 2 && bMainMenuFlag && !bPtzVideoFlag)///
                        {
                                        uInterfaceNum = 5;
                                        MMI_DisplayFun(5); //4 云台球机和视频输入控制 显示
                                        uPtzMainBarNum = 1;
                                        return;
                        }
*/
                        //>1:视频输入和云台控制
                        if(uPtzMainBarNum == 1 && !bVideoSignInFlag && bVideoSignInGenFlag)  //该语句一定在  AAAAA语句前
                        {
                                        uInterfaceNum = 5;
                                        MMI_DisplayFun(5);
                                        return;
                        }
                        if( uPtzMainBarNum == 1 && bVideoSignInFlag && !bVideoSignInGenFlag)   //该语句一定在  AAAAA语句前
                        {
                                uInterfaceNum = 5;
                                MMI_DisplayFun(6);
                                return;
                        }
                        if(uPtzMainBarNum == 1 && bPtzVideoFlag && !bVideoSignInFlag)  //AAAAA
                        {
                                uInterfaceNum = 5;
                                MMI_DisplayFun(7);
                                return;
                        }

//chen++ 7 云台球机和视频输入控制 显
                        if(uMainMenuTimes == 2 && bMainMenuFlag && !bPtzVideoFlag)///
                        {
                                        uInterfaceNum = 5;
                                        MMI_DisplayFun(7); //7 云台球机和视频输入控制 显示
                                        uPtzMainBarNum = 1;
                                        return;
                        }

                        //>2云台其他功能操作
                        if(uPtzMainBarNum == 2 && !bPtzVideoFlag && bOtherFunFlag)
                        {
                                uInterfaceNum = 6;
                                if(bPresetVideo_Flag == 0)
                                {
                                        MMI_DisplayFun(8);          //进入预设页 视频界面
                                        return;
                                }
                        }
                        if(uPtzMainBarNum == 2 && bPtzVideoFlag && !bOtherFunFlag)  //CCCC
                        {
                                uInterfaceNum = 6;
                                MMI_DisplayFun(9);
                                return;
                        }
//chen++ 预设值功能有效
                        if(bPresetSet_Flag == 1)
                        {
                                if((uPtzOtherFunNum == 10)||(uPtzOtherFunNum == 11)||(uPtzOtherFunNum == 12))
                                {
                                        MMI_DisplayFun(8);
                                }
                        }

//chen++ 预设值界面
                        if(bPreset_Page == 1 && bPresetVideo_Flag == 1)
                        {
                                uPtzOtherFunNum_Preset = uPtzOtherFunNum;
                                uPtzOtherFunNum = 9;
                                MMI_DisplayFun(26);                  //进入预设 设置界面
                                bPresetVideo_Flag = 0;
                                bPresetSet_Flag = 1;

                        }
                        else
                        {
                                if(bPreset_Page == 1 && bPresetSet_Flag == 1)
                                {
                                        MMI_DisplayFun(25);          //进入预设 视频界面
                                        bPresetVideo_Flag = 1;
                                        bPresetSet_Flag = 0;
                                }
                        }
//chen++   其他
                        if(uMainMenuTimes == 9 && bMainMenuFlag && !bPtzVideoFlag)
                        {
                                        uInterfaceNum = 6;        //其他 操作界面
                                        MMI_DisplayFun(9);        //9 其他 显示界面
                                    uPtzMainBarNum = 2;
                                        return;
                        }

                        //>3球机地址自动扫描
                        if(uPtzMainBarNum == 3 && bAutoScanFlag && !bAutoScanEndFlag && bAutoScanStartFlag) //BBBBB
                        {
                                uInterfaceNum = 7;
                                MMI_DisplayFun(10);                  //10 球机自动扫描 开始界面
                                return;
                        }
                        if(uPtzMainBarNum == 3 && bAutoScanFlag && !bAutoScanStartFlag && !bAutoScanEndFlag) //BBBBB
                        {
                                uInterfaceNum = 8;
                                MMI_DisplayFun(11);                 //11 球机自动扫描 结束界面
                                return;
                        }
                        if(uPtzMainBarNum == 3 && bPtzVideoFlag && !bAutoScanFlag)  //BBBBB
                        {
                                        uInterfaceNum = 8;
                                        MMI_DisplayFun(12);                //12 球机地址自动扫描 界面显示、参数设定
                                        return;
                        }
//chen++  2 寻址
                        if(uMainMenuTimes == 8 && bMainMenuFlag && !bPtzVideoFlag)
                        {
                                        uInterfaceNum = 8;
                                        MMI_DisplayFun(12); //12 球机地址自动扫描 界面显示、参数设定
                                        uPtzMainBarNum = 3; //chen++
                                        return;
                        }

                        //3 网线输出测试功能
//chen++ 在网线测试功能界面下,按确定键,开始或者停止网线测试
                        if(uMainMenuTimes == 3 && bNetSendBarFlag)
                        {
                                uInterfaceNum = 9;
                                MMI_DisplayFun(13);
                                return;
                        }

//chen++ 在主菜单界面下,按确定键,进入网线测试功能界面
                        if(uMainMenuTimes == 3 && bMainMenuFlag && !bNetSendBarFlag)
                        {
                                uInterfaceNum = 9;
                                MMI_DisplayFun(14);
                                return;
                        }

                          /////////////////////////////////////////////////////////////////////////////////////////////////////////////////
                        //4 视频信号发生器
                        if(uMainMenuTimes == 4 && bVideoGenerationFlag)
                        {
                                uInterfaceNum = 10;
                                MMI_DisplayFun(15);
                                return;
                        }
                        if(uMainMenuTimes == 4 && bMainMenuFlag &&!bVideoGenerationFlag)
                        {
                                uInterfaceNum = 11;
                                MMI_DisplayFun(16);
                                return;
                        }
                        /////////////////////////////////////////////////////////////////////////////////////////////////////////////////
                        //5 通信数据测试功能
                        if(uMainMenuTimes == 5 && bComuDataBarFlag && bComuStopRecFlag && !bComuDispDataFlag)//显示数据
                        {
                                uInterfaceNum = 12;
                                MMI_DisplayFun(17);
                                return;
                        }
                        if(uMainMenuTimes == 5 && bComuDataBarFlag && !bComuDispDataFlag)
                        {
                                uInterfaceNum = 13;
                                MMI_DisplayFun(18);
                                return;
                        }
                        if(uMainMenuTimes == 5 && bMainMenuFlag && !bComuDataBarFlag && !bComuDispDataFlag)
                        {
                                uInterfaceNum = 14;
                                MMI_DisplayFun(19);
                                return;
                        }
                        ////////////////////////////////////////////////////////////////////////////////////////////////////////////////
                        //6 电源管理功能
                        if(uMainMenuTimes == 6 && !bMainMenuFlag && bPowerManageBarFlag)
                        {
                                uInterfaceNum = 15;
                                MMI_DisplayFun(20);
                                return;
                        }
                        if(uMainMenuTimes == 6 && bMainMenuFlag && !bPowerManageBarFlag)
                        {
                                uInterfaceNum = 16;
                                MMI_DisplayFun(21);
                                return;
                        }
                        ///////////////////////////////////////////////////////////////////////////////////////////////////////////////////
                        //7 关于帮助
                        if(uMainMenuTimes == 7 && bMainMenuFlag && !bAboutHelpBarFlag)
                        {
                                        uInterfaceNum = 17;
                                        MMI_DisplayFun(22);
                                        return;
                        }
}

void MMI_EnableFlag(void)
{
                        bPowerOffMMIFlag = FALSE;
                        bLogoFlag = FALSE;
                        bMainMenuFlag = FALSE;
                        bSysSetupFlag = FALSE;
                        bPtzVideoFlag = FALSE;
                        bVideoSignInFlag  = FALSE;      //视频信号输入模式
                        bVideoSignInGenFlag = FALSE;   //已经有视频信号 标志
                        bAutoScanFlag = FALSE;
                        bOtherFunFlag = FALSE;
                        bNetSendBarFlag = FALSE;
                        bNetSendRunFlag = FALSE;
                        bVideoGenerationFlag = FALSE;
                        bComuDataBarFlag   = FALSE;
                        bPowerManageBarFlag = FALSE;
                        bAboutHelpBarFlag = FALSE;

                        bAutoScanStopFlag = FALSE;

                        bModeKeyVideoFlag = FALSE;

                 return;
}
//所有显示函数在一起
void MMI_DisplayFun(unsigned char uMMI_Num)
{
        bit  bFlag = FALSE;
        unsigned char uEndNum = 0;
        switch(uMMI_Num)
        {
//显示LOGO
                case 1:
                        {
                                MainLogo();
                                MMI_EnableFlag();
                                bLogoFlag = TRUE;
                                break;
                        }
//显示主菜单
                case 2:
                        {
                                CD4053_A = 0;  //chen++
                                CD4053_B = 0;  //OSD - LCD
                            CD4053_C = 0;
                                  MB90092_ClearScreen();         //chen++

                                TopLeft(3, 0x070);  //主菜单
                                //chen-- TopLeft(0, 0x073);  //chen++ _ _ _
                                TopRight(bAlarmSoundFlag, bKeyLockFlag, bPowerInOutFlag, uBatGridNum); //1格电池
                                //chen--BottomLeft(2,0x074);   //选择
                                BottomLeft(2,0x140);   //确定
                                //chen--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BottomRight(0,0x078);  //chen++ ---

                                MainMenu(uMainMenuTimes);

                                //保存数据到EEPROM  等待加入 。。。。。。
                                uControlRuleItem = uControlRuleItem;  //控制协议是第几个
                                uComSereialItem = uComSereialItem; //串口选择
                                uBaudRateItem = uBaudRateItem;  //波特率选择
                                uRunSpeedData = uRunSpeedData;//运行速度
                                uStandbyTime = uStandbyTime;//待机时间
                                uNetSpeed = uNetSpeed; //网线速度                                                                                                    其实忙也不用但是项目
                                uLcdBright = uLcdBright; //屏幕亮度

                                if(uComSereialItem == 1)  //232
                                        SerialPortOneInitial(uBaudRateItem);
                                if(uComSereialItem == 2)  //485
                                        SerialPortTwoInitial(uBaudRateItem);

                                MMI_EnableFlag();
                                bMainMenuFlag = TRUE;
                                bComuDataBarFlag = FALSE;   //通信数据测试功能
                                bComuStartRecFlag= FALSE;
                                bComuStopRecFlag = FALSE;
                                bComuDispDataFlag= FALSE;
                                bComuRecLedFlashFlag = FALSE;
                                uDataLedLoop = 0;
                                uGetSerialDataNum = 0;  //接收到数据个数
                                ES = 0;
                                IE2 = 0x00;
                                break;
                        }
//显示 1 系统参数设置
                case 3:
                        {
                                TopLeft(6, 0x0F0);
                                BottomLeft(2,0x14E);  //保存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SysSetupLeft(6,0x150); //系统参数设置左边
                                SysSetupBarFun(uSysSetupTimes);
                                MMI_EnableFlag();
                                bSysSetupFlag = TRUE;
                                break;
                        }
//显示 2 云台球机和视频输入控制 显示界面(三列)
                case 4:
                        {
                                TopLeftNew(0,11);     //云台球机和视频输入控制
                                BottomLeft(2,0x140);  //确定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PtzVideoControl(uPtzMainBarNum);   //显示地址  视频格式

                                MMI_EnableFlag();
                                bPtzVideoFlag = TRUE;
                                break;
                        }
//显示 >1:视频输入和云台控制
                case 5:
                         {
                                CD4053_A = 0;  //chen++
                                CD4053_B = 0;  //OSD - LCD
                                CD4053_C = 0;
                                //保存485 的发送地址
                                AddressSave = uVideoSignInAddr;
                                bVideoSignInGenFlag = FALSE;   //已经有视频信号
                                bVideoSignInFlag = TRUE;
                                bModeKeyVideoFlag = TRUE;
                                break;
                        }
//显示 //>1:视频输入和云台控制 1
//chen++ ;从视频输入和云台控制界面(地址、视频模式界面),进入到视频显示。
                case 6:
                        {
                                CD4053_A = 0;  //chen++
                                CD4053_B = 1;  //视频信号直接输入到LCD
                                CD4053_C = 0;
                                //保存485 的发送地址
                                AddressSave = uVideoSignInAddr;
                                bVideoSignInGenFlag = TRUE;   //已经有视频信号
                                bVideoSignInFlag = FALSE;
                                bModeKeyVideoFlag = TRUE;
                                break;
                        }
//显示 //>1:视频输入和云台控制 2
                case 7:
                         {
                                SerialPortOneInitial(uBaudRateItem);  //开始为2400  uBaudRateItem= 3
                                SerialPortTwoInitial(uBaudRateItem);  //开始为2400

                                TopLeftNew(1, 9);    //视频输入和云台控制
                                BottomLeft(2,0x140);  //确定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if(uVideoSignInBarNum == 1)
                                {
                                        bFlag = TRUE;
                                }
                                else if(uVideoSignInBarNum == 2)
                                        {
                                                bFlag = FALSE;
                                        }
                                        else
                                        {
                                                _nop_();
                                        }
                                VideoSignInMode(uVideoSignInAddr, uVideoSignInType, bFlag);   //显示地址  视频格式

                                MMI_EnableFlag();
                                bVideoSignInGenFlag = FALSE;   //已经有视频信号
                                bVideoSignInFlag = TRUE;       //视频信号输入模式
                                bModeKeyVideoFlag = TRUE;
                                break;
                        }
//显示 //>2云台其他功能操作
                case 8:
                        {
                                DE =1;
                                PtzOtherFunSendOrder(uPtzOtherFunNum);  //其他功能命令
                                //PtzFunction2(uPtzOtherFunNum);
                                DE =0;
                                break;
                        }
//显示 //>2云台其他功能操作  1
                case 9:
                        {
                                SerialPortOneInitial(uBaudRateItem);  //开始为2400  uBaudRateItem= 3
                                SerialPortTwoInitial(uBaudRateItem);  //开始为2400
                                MB90092_ClearScreen();//chen++
                                TopLeftNew(3,8);      //云台其他功能操作
                                BottomLeft(2,0x140);  //确定

                                if(!bPreset_Page)
                                {
                                        TopRight(bAlarmSoundFlag, bKeyLockFlag, bPowerInOutFlag, uBatGridNum); //?格电池
                                }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chen-- PtzOtherFun(uPtzOtherFunNum,uPresetAddr);
                                PtzFunction1(uPtzOtherFunNum);
                                MMI_EnableFlag();
                                bOtherFunFlag = TRUE;
                                break;
                        }
//显示 //>3球机地址自动扫描 按确定键停止
                case 10:
                        {
                            MMI_EnableFlag();
                                bAutoScanFlag = TRUE;
                                bAutoScanEndFlag = TRUE;
                                bAutoScanStartFlag = FALSE;
                                CD4053_A = 0;  //chen++
                                CD4053_B = 0;  //LCD显示 文字界面
                                CD4053_C = 0;
                                break;
                        }
//显示 ////>3球机地址自动扫描 1
                case 11:
                        {
                             MMI_EnableFlag();
                                bAutoScanFlag = TRUE;
                                bAutoScanStartFlag = TRUE;
                                bAutoScanEndFlag = FALSE;

                                CD4053_A = 0;  //chen++
                                CD4053_B = 1;  //LCD显示 视频信号输入
                                CD4053_C = 0;
                                ScanStop_Interface = 1;

                                if(uAutoStartAddr > uAutoEndAddr )
                                {
                                        uAutoEndAddr = uAutoStartAddr;
                                }
                                uAutoSendTempAddr = uAutoStartAddr;
                                //初始化串口
                                SerialPortOneInitial(uAutoBaudRateItem);  //开始为2400  uBaudRateItem= 3
                                SerialPortTwoInitial(uAutoBaudRateItem);  //开始为2400
                                uAutoScanSend1Times = 0;
                                uAutoScanSend2Times = 0;
                                uAutoScanSendData1Time = 0;
                                uAutoScanSendData2Time = 0;
                                bAutoScanStopFlag = FALSE;
                                break;
                        }
//显示//>3球机地址自动扫描 2
                case 12:  //功能包括:设置页显示界面、参数设定
                        {
                                TopLeftNew(2,8);      //球机地址自动扫描
                                BottomLeft(2,0x144);  //开始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AutoScanSetupLeft();        //球机地址自动扫描 设置页的左边 显示界面

                                PtzAddrAutoScan(uAutoScanSetupTimes);
                                bAutoScanStartFlag = FALSE;
                                bAutoScanEndFlag = FALSE;

                                MMI_EnableFlag();

                                bAutoScanFlag = TRUE;
                                ScanStop_Interface = 0;        //chen++ 0:不在自动扫面停止界面;1:在自动扫面停止界面
                                break;
                        }
//显示//3 网线连接测试功能
//bNetSendRunFlag =1 含义: 网线信号输出已停止,可再执行网线输出测试功能。
//                =0 含义:网线信号输出正进行,网线接口有信号输出。
                case 13:
                        {
                                if(!bNetSendRunFlag)
                                {
                                        BottomLeft(2,0x14A);  //停止
                                        bNetSendRunFlag = TRUE;
                                }
                                else
                                {
                                        BottomLeft(2,0x144);  //开始
                                        bNetSendRunFlag = FALSE;
                                }
                                break;
                        }
//显示        //3 网线连接测试功能 1
                case 14:
                        {
                                TopLeft(8, 0x100);   //网线输出测试功能
                                BottomLeft(2,0x144);  //开始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uNetSendRunLoop = 8;
                                uNetMcuLedLoop  = 1;

                                SendOneData(0x00);  //74HC164
                                NetLineSendMode(0, uNetMcuLedLoop);  //先静止

                                MMI_EnableFlag();

                                bNetSendBarFlag = TRUE;
                                break;
                        }
//显示//4 视频信号发生器
                                case 15:
                                        {

                                              CD4053_B = 0;  //OSD - LCD
                                                //chen--g CD4053_C = 1;
                                                CD4053_C = 0;
                                                CD4053_A = 1;  //chen++

                                                //按开始执行该视频信号模式
                                                uVideoGenTimes  = uVideoGenTimes+1;
                                                if(uVideoGenTimes == 7)
                                                {
                                                        uVideoGenTimes = 1;
                                                }

                                                VideoGeneration(uVideoGenTimes);
                                                MMI_EnableFlag();
                                                bVideoGenerationFlag = TRUE;
                                                break;
                                        }
//显示 //4 视频信号发生器 2
                case 16:
                        {
                                CD4053_B = 0;  //OSD - LCD
                                //chen--g CD4053_C = 1;
                                CD4053_A = 1;  //chen++
                                //按开始执行该视频信号模式
                                uVideoGenTimes  = 1;

                                VideoGeneration(uVideoGenTimes);

                                BottomLeft(3,0x2D0);  //下一色
                                BottomRight(2,0x14C); //结束
                                MMI_EnableFlag();
                                bVideoGenerationFlag = TRUE;
                                break;
                        }
//显示//5 通信数据测试功能
                case 17:
                        {
                                TopLeft(8, 0x108);   //
                                BottomLeft(2,0x2EE);  //结果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if(uGetSerialDataNum>0)
                                {
                                      if(!bPowerOffMMIFlag)  //如果重新来,刚开始为第一页
                                           uComuPageNum = 1;  //表示显示第一页
                                        // uGetSerialDataNum = 2;
                                        if(uGetSerialDataNum < 7)
                                        {
                                                uEndNum = uGetSerialDataNum%7;
                                        }
                                        else
                                        {
                                                uEndNum  = 7;
                                        }
                                        ComuDisplayData(uComuPageNum, uEndNum, uInbox);      //显示收到数据
                                        ComuDisplayBarNum(uComuPageNum, uGetSerialDataNum);  //显示下拉条
                                }
                                else   //显示  Not Receive Data  表示没有收到一个字节
                                {
                                        ComuDisplayNoData();
                                }
                                bComuDispDataFlag =  TRUE;  //表示进入显示数据界面

                                MMI_EnableFlag();
                                bComuDataBarFlag   = TRUE;
                                bComuRecLedFlashFlag = FALSE;
                                uDataLedLoop = 0;
                                break;
                        }
//显示        //5 通信数据测试功能 1
                case 18:
                        {
                                TopLeft(8, 0x108);   //
                                if(!bComuStartRecFlag)
                                {
                                        BottomLeft(2,0x14A);  //停止
                                        uDataLedLoop = 0;
                                        bComuRecLedFlashFlag = TRUE;
                                        uGetSerialDataNum = 0;
                                        //ES   = 1;    //打开串口1中断
                                        IE2= 0x01;   //打开串口2中断 ES2 = 0;
                                }
                                else
                                {
                                        BottomLeft(4,0x2EC);  //查看结果
                                        bComuRecLedFlashFlag = FALSE;
                                        ES   = 0;    //关闭串口1中断
                                        IE2= 0x00;   //打开串口2中断 ES2 = 0;
                                        uDataLedLoop = 0;

                                }
                                BottomRight(2,0x076);

                                if(!bComuStartRecFlag)
                                {
                                        ComuStartReceive();
                                        bComuStartRecFlag = TRUE;
                                }
                                else
                                {
                                        ComuStopReceive();
                                        bComuStartRecFlag = FALSE;
                                        bComuStopRecFlag = TRUE;
                                }
                                MMI_EnableFlag();
                                bComuDataBarFlag   = TRUE;
                                break;
                        }
//显示        //5 通信数据测试功能 2
                case 19:
                        {
                                TopLeft(8, 0x108);   //
                                BottomLeft(2,0x144);  //开始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ComuDataBarFun();
                                uGetSerialDataNum = 0;
                                ES = 0;
                                IE2 = 0x00;

                                MMI_EnableFlag();

                                bComuDataBarFlag   = TRUE;
                                bComuStartRecFlag = FALSE;
                                bComuStopRecFlag = FALSE;
                                bComuDispDataFlag = FALSE;
                                bComuRecLedFlashFlag = FALSE;
                                uDataLedLoop = 0;
                                break;
                        }
//显示//6 电源管理功能
                case 20:
                        {
                                if(uPowerManageBarTimes == 2)
                                {
                                        bPowerInOutFlag = TRUE;
                                        IN_OUT = 1;
                                }
                                else
                                {
                                        bPowerInOutFlag = FALSE;
                                        IN_OUT = 0;
                                }
                                MB90092_ClearScreen();        //chen++
                                TopLeft(3, 0x070);  //主菜单

                                if(!bPreset_Page)
                                {
                                        TopRight(bAlarmSoundFlag, bKeyLockFlag, bPowerInOutFlag, uBatGridNum); //?格电池
                                }

                                BottomLeft(2,0x140);   //chen++ 确定
                                BottomRight(0,0x078);  //chen++ ---

                                MainMenu(uMainMenuTimes);

                                //保存数据到EEPROM  等待加入 。。。。。。
                                MMI_EnableFlag();
                                bMainMenuFlag = TRUE;
                                break;
                        }
//显示          //6 电源管理功能 1
                case 21:
                        {
                                TopLeft(6, 0x119);    //电源管理功能

                                if(!bPreset_Page)
                                {
                                        TopRight(bAlarmSoundFlag, bKeyLockFlag, bPowerInOutFlag, uBatGridNum); //?格电池
                                }

                                //chen--gBottomLeft(2,0x074);  //选择
                                BottomLeft(2,0x140);   //chen++ 确定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PowerManageBarFun(uPowerManageBarTimes, uVolData);
                                VolAdChangeOpen(); //得到电压
                                DealWithVolAdDispBat(FALSE);
                                MMI_EnableFlag();
                                bPowerManageBarFlag = TRUE;
                                break;
                        }
//显示 //7 关于帮助
                case 22:
                        {
                                TopLeft(4, 0x0EC);   //关于帮助
                                BottomLeft(1,0x078);  //----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uVerData = "Version-2.11.0";
                                uSNData  = "SN-B0A00B2123.12";
                                uNetAddr = "www.hzshoup.com";
                                uTelNum  = "0571-85121925";
                                AboutHelpBarFun(uVerData,uSNData,uNetAddr,uTelNum);  //网线连接测试功能 选择
                                MMI_EnableFlag();
                                bAboutHelpBarFlag = TRUE;
                                break;
                        }
//显示  //8 自动寻址        chen++
                case 23:
                        {
                                TopLeft(6, 0x119);    //电源管理功能
                                //chen--gBottomLeft(2,0x074);  //选择
                                BottomLeft(2,0x140);   //chen++ 确定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PowerManageBarFun(uPowerManageBarTimes, uVolData);
                                VolAdChangeOpen(); //得到电压
                                DealWithVolAdDispBat(FALSE);
                                MMI_EnableFlag();
                                bPowerManageBarFlag = TRUE;
                                break;
                        }
//显示  9 自动巡航        chen++
                case 24:  //6 电源管理功能 1
                        {
                                TopLeft(6, 0x119);    //电源管理功能
                                //chen--gBottomLeft(2,0x074);  //选择
                                BottomLeft(2,0x140);   //chen++ 确定
                                BottomRight(2,0x076); //返回

                                PowerManageBarFun(uPowerManageBarTimes, uVolData);
                                VolAdChangeOpen(); //得到电压
                                DealWithVolAdDispBat(FALSE);
                                MMI_EnableFlag();
                                bPowerManageBarFlag = TRUE;
                                break;
                        }
//显示 预设值视频 界面        chen++
                case 25:
                        {
                            MB90092_ClearScreen();
                                break;
                        }
//显示 预设值设置 界面  chen++
                case 26:
                        {
                                MB90092_ClearScreen();
                                PtzOtherFun(uPtzOtherFunNum,uPresetAddr);
                                break;
                        }
                }
           return;
}

//左右选中数字 递减或者递加
//bLeftRightFlag = FALSE;表示向右移动  递减
//bLeftRightFlag = TRUE; 表示向左移动  递加
void LeftRightItem(bit bLeftRightFlag)
{
//chen++1
//主菜单
                        if(bMainMenuFlag)
                        {
                                if(bLeftRightFlag)
                                {
                                        switch(uMainMenuTimes)
                                        {
                                                case 1:  uMainMenuTimes = 3;        break;
                                                case 2:         uMainMenuTimes = 4;        break;
                                                case 3:         uMainMenuTimes = 5;        break;
                                                case 4:  uMainMenuTimes = 6;        break;
                                                case 5:         uMainMenuTimes = 2;        break;
                                                case 6:         uMainMenuTimes = 8;        break;
                                                case 8:         uMainMenuTimes = 9;        break;
                                                case 9:         uMainMenuTimes = 1;        break;
                                                default: uMainMenuTimes = 1;
                                        }
                                }
                                else
                                {        switch(uMainMenuTimes)
                                        {
                                                case 1:         uMainMenuTimes = 9;        break;
                                                case 2:         uMainMenuTimes = 5;        break;
                                                case 3:         uMainMenuTimes = 1;        break;
                                                case 4:  uMainMenuTimes = 2;        break;
                                                case 5:         uMainMenuTimes = 3;        break;
                                                case 6:         uMainMenuTimes = 4;        break;
                                                case 8:         uMainMenuTimes = 6;        break;
                                                case 9:         uMainMenuTimes = 8;        break;
                                                default: uMainMenuTimes = 1;
                                        }
                                }
                                MainMenu(uMainMenuTimes);
                        }
//chen++2
//参数设置 界面
                        if(bSysSetupFlag && uSysSetupTimes == 1)  //控制协议
                        {
                                if(bLeftRightFlag)
                                {
                                        if(uControlRuleItem == 10)
                                                uControlRuleItem = 1;
                                        else
                                                uControlRuleItem = uControlRuleItem+1;
                                }
                                else
                                {
                                        if(uControlRuleItem == 1)
                                                uControlRuleItem = 10;
                                        else
                                                uControlRuleItem = uControlRuleItem-1;
                                }
                                SysSetupBarFun(uSysSetupTimes);
                        }
/*
   if(bSysSetupFlag && uSysSetupTimes == 2)  //通信串口
                        {
                                if(bLeftRightFlag)
                                {
                                if(uComSereialItem == 2)
                                uComSereialItem = 1;
                                else
                                uComSereialItem = uComSereialItem+1;
                                }
                                else
                                {
                                if(uComSereialItem == 1)
                                uComSereialItem = 2;
                                else
                                uComSereialItem = uComSereialItem-1;
                  }
                         SysSetupBarFun(uSysSetupTimes);
                        }
*/
                        if(bSysSetupFlag && uSysSetupTimes == 3)  //波特率
                        {
                                if(bLeftRightFlag)
                                {
                                        if(uBaudRateItem == 8)
                                                uBaudRateItem = 1;
                                        else
                                                uBaudRateItem = uBaudRateItem+1;
                                }
                                else
                                {
                                        if(uBaudRateItem == 1)
                                                uBaudRateItem = 8;
                                        else
                                                uBaudRateItem = uBaudRateItem-1;
                                }
                                SysSetupBarFun(uSysSetupTimes);
                        }
                        if(bSysSetupFlag && uSysSetupTimes == 4)  //运行速度  0---255
                        {
                                if(bLeftRightFlag)
                                {
                                        if(uRunSpeedData == 255)   //0到3F
                                                uRunSpeedData = 0;
                                        else
                                                uRunSpeedData = uRunSpeedData+1;
                                }
                                else
                                {
                                        if(uRunSpeedData == 0)
                                                uRunSpeedData = 255;  //0到3F
                                        else
                                                uRunSpeedData = uRunSpeedData-1;
                                }
                                SysSetupBarFun(uSysSetupTimes);
                        }
                        if(bSysSetupFlag && uSysSetupTimes == 5)  //待机时间  00 到30分钟  当为0时表示不待机
                        {
                                if(bLeftRightFlag)
                                {
                                        if(uStandbyTime == 6) //uStandbyTime*5
                                                uStandbyTime = 0;
                                        else
                                                uStandbyTime = uStandbyTime+1;
                                }
                                else
                                {
                                        if(uStandbyTime == 0)
                                                uStandbyTime = 6;
                                        else
                                                uStandbyTime = uStandbyTime-1;
                                }
                                SysSetupBarFun(uSysSetupTimes);
                        }
                        if(bSysSetupFlag && uSysSetupTimes == 6)  //网线速度  1-5
                        {
                                if(bLeftRightFlag)
                                {
                                        if(uNetSpeed == 5)
                                                uNetSpeed = 1;
                                        else
                                                uNetSpeed = uNetSpeed+1;
                                }
                                else
                                {
                                        if(uNetSpeed == 1)
                                                uNetSpeed = 5;
                                        else
                                                uNetSpeed = uNetSpeed-1;
                                }
                                SysSetupBarFun(uSysSetupTimes);
                        }
                        /*
                        if(bSysSetupFlag && uSysSetupTimes == 7)  //屏幕亮度 1-15
                        {
                        if(bLeftRightFlag)
                        {
                        if(uLcdBright == 15)
                        uLcdBright = 1;
                        else
                        uLcdBright = uLcdBright+1;
                        }
                        else
                        {
                        if(uLcdBright == 1)
                        uLcdBright = 15;
                        else
                        uLcdBright = uLcdBright-1;
                        }
                        SysSetupBarFun(uSysSetupTimes);

                          }
                        */
//chen
//视频输入和云台控制
                        if(bVideoSignInFlag && uVideoSignInBarNum == 1)  //地址 选择
                        {
                                if(bLeftRightFlag)
                                {
                                        if(uVideoSignInAddr == 255)
                                                uVideoSignInAddr = 0;
                                        else
                                                uVideoSignInAddr = uVideoSignInAddr+1;
                                }
                                else
                                {
                                        if(uVideoSignInAddr == 0)
                                                uVideoSignInAddr = 255;
                                        else
                                                uVideoSignInAddr = uVideoSignInAddr-1;
                                }
                                VideoSignInMode(uVideoSignInAddr, uVideoSignInType, TRUE);   //显示地址  视频格式
                        }
                        if(bVideoSignInFlag && uVideoSignInBarNum == 2) //视频制式 选择
                        {
                                if(bLeftRightFlag)
                                {
                                        if(uVideoSignInType == 3)
                                                uVideoSignInType = 1;
                                        else
                                                uVideoSignInType = uVideoSignInType+1;
                                }
                                else
                                {
                                        if(uVideoSignInType == 1)
                                                uVideoSignInType = 3;
                                        else
                                                uVideoSignInType = uVideoSignInType-1;
                                }
                                VideoSignInMode(uVideoSignInAddr, uVideoSignInType, FALSE);   //显示地址  视频格式
                        }

//chen
//预置位设置界面菜单选择
//                        if(bOtherFunFlag == 1 && bPreset_Page ==1)
                        if(bPreset_Page ==1)
                        {
//chen--                if(bLeftRightFlag)
                                MB90092_DisChar (2,5,0x0B,2,B_COLOR_CYAN,0,0);
                                switch(uPtzOtherFunNum)
                                {
                                        case 9:         uPtzOtherFunNum = 10;         break;
                                        case 10:
                                        case 11:
                                        case 12:        uPtzOtherFunNum = 9;         break;
                                        default:        break;
                                }
                                PtzOtherFun(uPtzOtherFunNum,uPresetAddr);
                        }
/*chen--取消左右按键功能,改左右按键为上下按键。
                                if(bLeftRightFlag)
                                {
                                        //横向的第1行
                                        if(uPtzOtherFunNum == 1)
                                        {
                                                uPtzOtherFunNum = 2;
                                        }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2)
                                        {
                                                uPtzOtherFunNum = 3;
                                        }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3)
                                        {
                                                uPtzOtherFunNum = 1;
                                        }
                                        //横向的第2行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4)
                                        {
                                                uPtzOtherFunNum = 5;
                                        }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5)
                                        {
                                                uPtzOtherFunNum = 6;
                                        }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6)
                                        {
                                                uPtzOtherFunNum = 4;
                                        }

                                        //横向的第3行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7)
                                        {
                                                uPtzOtherFunNum = 8;
                                        }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8)
                                        {
                                                uPtzOtherFunNum = 7;
                                        }

                                        //横向的第4行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10)
                                        {
                                                uPtzOtherFunNum = 11;
                                        }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11)
                                        {
                                                uPtzOtherFunNum = 12;
                                        }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12)
                                        {
                                                uPtzOtherFunNum = 3;
                                        }
                                        //数字改变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9)
                                                                {
                                                                        if(uPresetAddr == 255)
                                                                                        uPresetAddr = 0;
                                                                        else
                                                                                uPresetAddr = uPresetAddr+1;
                                                                }
                                                                else
                                                                {
                                                                        uPtzOtherFunNum =1;
                                                                }
                                }
                                else
                                {
                                        //横向的第1行
                                        if(uPtzOtherFunNum == 2)
                                        {
                                                uPtzOtherFunNum = 1;
                                        }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3)
                                        {
                                                uPtzOtherFunNum = 2;
                                        }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1)
                                        {
                                                uPtzOtherFunNum = 3;
                                        }
                                        //横向的第2行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5)
                                        {
                                                uPtzOtherFunNum = 4;
                                        }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6)
                                        {
                                                uPtzOtherFunNum = 5;
                                        }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4)
                                        {
                                                uPtzOtherFunNum = 6;
                                        }

                                        //横向的第3行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8)
                                        {
                                                uPtzOtherFunNum = 7;
                                        }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7)
                                        {
                                                uPtzOtherFunNum = 8;
                                        }

                                        //横向的第4行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12)
                                        {
                                                uPtzOtherFunNum = 11;
                                        }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11)
                                        {
                                                uPtzOtherFunNum = 10;
                                        }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10)
                                        {
                                                uPtzOtherFunNum = 9;
                                        }
                                        //数字改变
                                        else if(uPtzOtherFunNum == 9)
                                        {
                                                if(uPresetAddr == 255)
                                                        uPresetAddr = 0;
                                                else
                                                        uPresetAddr = uPresetAddr-1;
                                        }
                                        else
                                        {
                                                uPtzOtherFunNum =1;
                                        }
                                }
*/

//chen
//球机地址自动扫描 设置界面

//新增加内容  地址自动扫描
        if(!ScanStop_Interface)        //chen++ 确定当前界面不是自动扫描停止界面。
        {
                         if(bAutoScanFlag && uAutoScanSetupTimes == 1)//自动扫描波特率
                         {
                             if(bLeftRightFlag)
                          {
                                  if(uAutoBaudRateItem == 8)
                                          uAutoBaudRateItem = 1;
                                  else
                                          uAutoBaudRateItem = uAutoBaudRateItem+1;
                          }
                          else
                          {
                                  if(uAutoBaudRateItem == 1)
                                          uAutoBaudRateItem = 8;
                                  else
                                          uAutoBaudRateItem = uAutoBaudRateItem-1;
                          }
                          PtzAddrAutoScan(uAutoScanSetupTimes);
                         }
                         if(bAutoScanFlag && uAutoScanSetupTimes == 2)  //自动扫描控制协议是第几个
                         {
                             if(bLeftRightFlag)
                          {
                                  if(uAutoControlRuleItem == 10)
                                          uAutoControlRuleItem = 1;
                                  else
                                          uAutoControlRuleItem = uAutoControlRuleItem+1;
                          }
                          else
                          {
                                  if(uAutoControlRuleItem == 1)
                                          uAutoControlRuleItem = 10;
                                  else
                                          uAutoControlRuleItem = uAutoControlRuleItem-1;
                          }
                          PtzAddrAutoScan(uAutoScanSetupTimes);
                         }
                         if(bAutoScanFlag && uAutoScanSetupTimes == 3)  //开始地址
                         {
                             if(bLeftRightFlag)
                          {
                                  if(uAutoStartAddr == 255)
                                          uAutoStartAddr = 0;
                                  else
                                          uAutoStartAddr = uAutoStartAddr+1;
                          }
                          else
                          {
                                  if(uAutoStartAddr == 0)
                                          uAutoStartAddr = 255;
                                  else
                                          uAutoStartAddr = uAutoStartAddr-1;
                          }
                          PtzAddrAutoScan(uAutoScanSetupTimes);
                         }
                         if(bAutoScanFlag && uAutoScanSetupTimes == 4)  //结束地址
                         {
                             if(bLeftRightFlag)
                          {
                                  if(uAutoEndAddr == 255)
                                          uAutoEndAddr = 0;
                                  else
                                          uAutoEndAddr = uAutoEndAddr+1;
                          }
                          else
                          {
                                  if(uAutoEndAddr == 0)
                                          uAutoEndAddr = 255;
                                  else
                                          uAutoEndAddr = uAutoEndAddr-1;
                          }
                          PtzAddrAutoScan(uAutoScanSetupTimes);
                         }
                         if(bAutoScanFlag && uAutoScanSetupTimes == 5)   //间隔时间
                         {
                             if(bLeftRightFlag)
                          {
                                  if(uAutoSpaceTime == 10)
                                          uAutoSpaceTime = 1;
                                  else
                                          uAutoSpaceTime = uAutoSpaceTime+1;
                          }
                          else
                          {
                                  if(uAutoSpaceTime == 1)
                                          uAutoSpaceTime = 10;
                                  else
                                          uAutoSpaceTime = uAutoSpaceTime-1;
                          }
                          PtzAddrAutoScan(uAutoScanSetupTimes);
                         }
        }
                         return;
}

//选择项的移动
//bDownUp = FALSE;表示向下移动
//bDownUp = TRUE;表示向上移动
void DownUpItem(bit bDownUp)
{
                        bit bFlag = FALSE;
                        unsigned char uData[7] = {0x0A,0x0A,0x0A,0x0A,0x0A,0x0A,0x0A};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uEndNumTemp = 0;
                        unsigned char uTemp1 = 0;
                        unsigned int  uTemp2 = 0;
//主菜单
                        if(bMainMenuFlag)
                        {
                                if(bDownUp)
                                {
                                switch(uMainMenuTimes)
                                        {
                                                case 1:  uMainMenuTimes = 4;        break;
                                                case 2:         uMainMenuTimes = 9;        break;
                                                case 3:         uMainMenuTimes = 6;        break;
                                                case 4:  uMainMenuTimes = 1;        break;
                                                case 5:         uMainMenuTimes = 8;        break;
                                                case 6:         uMainMenuTimes = 3;        break;
                                                case 8:         uMainMenuTimes = 5;        break;
                                                case 9:         uMainMenuTimes = 2;        break;
                                                default: uMainMenuTimes = 1;
                                        }
                                }
                                else
                                {        switch(uMainMenuTimes)
                                        {
                                                case 1:  uMainMenuTimes = 4;        break;
                                                case 2:         uMainMenuTimes = 9;        break;
                                                case 3:         uMainMenuTimes = 6;        break;
                                                case 4:  uMainMenuTimes = 1;        break;
                                                case 5:         uMainMenuTimes = 8;        break;
                                                case 6:         uMainMenuTimes = 3;        break;
                                                case 8:         uMainMenuTimes = 5;        break;
                                                case 9:         uMainMenuTimes = 2;        break;
                                                default: uMainMenuTimes = 1;
                                        }
                                }
                                /*chen--g
                                        if(uMainMenuTimes == 6)
                                        {
                                                uMainMenuTimes = 1;
                                        }
                                        else
                                        {
                                                uMainMenuTimes = uMainMenuTimes+1;
                                        }
                                }
                                else
                                {
                                        if(uMainMenuTimes == 1)
                                        {
                                                uMainMenuTimes = 6;
                                        }
                                        else
                                        {
                                                uMainMenuTimes = uMainMenuTimes-1;
                                        }
                                }
                                chen--g*/

                                MainMenu(uMainMenuTimes);
                        }
//系统参数设置
                        if(bSysSetupFlag)
                        {
                                if(bDownUp)
                                {
                                        if(uSysSetupTimes == 6)        //chen--g 7-->6  取消屏幕亮度调节
                                        {
                                                uSysSetupTimes = 1;
                                        }
                                        else
                                        {
                                                uSysSetupTimes = uSysSetupTimes+1;
                                        }
                                }
                                else
                                {
                                        if(uSysSetupTimes == 1)
                                        {
                                                uSysSetupTimes = 6;        //chen--g 7-->6  取消屏幕亮度调节
                                        }
                                        else
                                        {
                                                uSysSetupTimes = uSysSetupTimes-1;
                                        }
                                }
                                SysSetupBarFun(uSysSetupTimes);
                        }
//云台球机和视频输入控制
                        if(bPtzVideoFlag)
                        {
                                if(bDownUp)
                                {
                                        if(uPtzMainBarNum == 3)
                                        {
                                                uPtzMainBarNum = 1;
                                        }
                                        else
                                        {
                                                uPtzMainBarNum = uPtzMainBarNum+1;
                                        }
                                }
                                else
                                {
                                        if(uPtzMainBarNum == 1)
                                        {
                                                uPtzMainBarNum = 3;
                                        }
                                        else
                                        {
                                                uPtzMainBarNum = uPtzMainBarNum-1;
                                        }
                                }
                                PtzVideoControl(uPtzMainBarNum);   //显示地址  视频格式
                        }
//视频输入和云台控制
                        if(bVideoSignInFlag)
                        {
                                if(uVideoSignInBarNum == 1)
                                {
                                        uVideoSignInBarNum = 2;
                                        bFlag = FALSE;
                                }
                                else if(uVideoSignInBarNum == 2)
                                {
                                        uVideoSignInBarNum = 1;
                                        bFlag = TRUE;
                                }
                                else
                                {
                                        _nop_();
                                }
                                VideoSignInMode(uVideoSignInAddr, uVideoSignInType, bFlag);   //显示地址  视频格式
                        }
//球机其他功能操作
                        if(bOtherFunFlag)
                        {
                                if(bDownUp)
                                {
                                        switch(uPtzOtherFunNum)
                                        {
                                                case 1:    uPtzOtherFunNum = 2;                break;
                                                case 2:    uPtzOtherFunNum = 3;                break;
                                                case 3:    uPtzOtherFunNum = 7;                break;
                                                case 7:    uPtzOtherFunNum = 13;        break;
                                                case 13:   uPtzOtherFunNum = 1;                break;
//预设值界面下的三个坐标
                                                case 10:   uPtzOtherFunNum = 11;        break;        //10 预设置
                                                case 11:   uPtzOtherFunNum = 12;        break;        //11 预设调用
                                                case 12:   uPtzOtherFunNum = 10;        break;        //12 预设清除
                                                default: break;
                                        }
                                        if(bPreset_Page == 1 && uPtzOtherFunNum == 9)
                                        {
                                                if(uPresetAddr == 255)
                                                        uPresetAddr = 0;
                                                else
                                                        uPresetAddr = uPresetAddr+1;
                                        }
                                }
                                else
                                {
                                        switch(uPtzOtherFunNum)
                                        {
                                                case 1:    uPtzOtherFunNum = 13;        break;        //1 雨刷
                                                case 2:    uPtzOtherFunNum = 1;                break;        //2        灯光
                                                case 3:    uPtzOtherFunNum = 2;                break;        //3        电源
                                                case 7:    uPtzOtherFunNum = 3;                break;        //7        自动巡航
                                                case 13:   uPtzOtherFunNum = 7;                break;        //13 预设值界面进入标志
//预设值界面下的三个坐标
                                                case 10:   uPtzOtherFunNum = 12;        break;        //10 预设置
                                                case 11:   uPtzOtherFunNum = 10;        break;        //11 预设调用
                                                case 12:   uPtzOtherFunNum = 11;        break;        //12 预设清除

                                                default: break;
                                        }
                                        if(bPreset_Page == 1 && uPtzOtherFunNum == 9)
                                        {
                                                if(uPresetAddr == 0)
                                                        {uPresetAddr = 255;}

                                                else
                                                        {uPresetAddr = uPresetAddr-1;}
                                        }
                                }
                                if(bPreset_Page == 0)
                                        PtzFunction2(uPtzOtherFunNum);  //其他功能命令
                                else
                                        PtzOtherFun(uPtzOtherFunNum,uPresetAddr);  //在预设值页面
                         }

        //地址自动扫描
                 if((bAutoScanFlag)&&(!ScanStop_Interface))
                 {
                  if(bDownUp)
                  {
                          if(uAutoScanSetupTimes == 5)
                          {
                                  uAutoScanSetupTimes = 1;
                          }
                          else
                          {
                                  uAutoScanSetupTimes = uAutoScanSetupTimes+1;
                          }
                  }
                  else
                  {
                          if(uAutoScanSetupTimes == 1)
                          {
                                  uAutoScanSetupTimes = 5;
                          }
                          else
                          {
                                  uAutoScanSetupTimes = uAutoScanSetupTimes-1;
                          }
                  }
                     PtzAddrAutoScan(uAutoScanSetupTimes);
                 }
//电源管理
                 if(bPowerManageBarFlag)
                 {
                     if(uPowerManageBarTimes == 1)
                  {
                          uPowerManageBarTimes = 2;
                  }
                  else
                  {
                          uPowerManageBarTimes = 1;
                  }
                  PowerManageBarFun(uPowerManageBarTimes, uVolData);
                 }
//串口数据接收
                 if(bComuDispDataFlag)
                 {
                  uTemp1 = uGetSerialDataNum/7;  //页数
                  if(bDownUp)
                  {
                          if(uComuPageNum >= uTemp1+1)
                          {
                                  uComuPageNum = 1;
                          }
                          else
                          {
                                  uComuPageNum = uComuPageNum+1;
                          }
                  }
                  else
                  {
                          if(uComuPageNum == 1)
                          {
                                  uComuPageNum = uTemp1+1;
                          }
                          else
                          {
                                  uComuPageNum = uComuPageNum-1;
                          }
                  }

                  uTemp2 = (uComuPageNum-1)*7;  //第uComuPageNum剩下

                  if(uComuPageNum<= uTemp1)
                  {
                          uEndNumTemp = 7;
                  }
                  else
                  {
                          uEndNumTemp = uGetSerialDataNum-uTemp2;
                  }

                  for(i=0; i<uEndNumTemp; i++)
                  {
                          uData[i] = uInbox[uTemp2+i];
                  }

                  //处理得到uEndNumTemp 数据
                  ComuDisplayData(uComuPageNum,uEndNumTemp,uData);
                  ComuDisplayBarNum(uComuPageNum, uGetSerialDataNum);
                 }
                 return;
}
//>2云台其他功能操作 发送相关命令
void PtzOtherFunSendOrder(unsigned char uPtzOtherFunNumTemp)
{
// unsigned char uTemp;
// uPresetAddrTemp = uPresetAddrTemp;
                        switch(uPtzOtherFunNumTemp)
                        {
                                case 1:
                                        if (Wipper_state == 0)
                                        {
                                                Wipper_state = 1;
                                                PtzBrushOpen(uControlRuleItem);                //雨刷开
                                                MB90092_DisChar (12,2,Open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BLACK,1);                //开
//chen test                                                MB90092_DisChar (15,2,RingForm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RED,1);         //环
                                        }
                                        else
                                        {
                                                Wipper_state = 0;
                                                PtzBrushClose(uControlRuleItem);        //雨刷关
                                                MB90092_DisChar (12,2,Close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BLACK,1);                //关
//chen test                                                MB90092_DisChar (15,2,RoundForm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RED,1);         //园
                                        }
                                        break;
                                case 2:
                                        if(Light_state ==0)
                                        {
                                                Light_state = 1;
                                                PtzLightOpen(uControlRuleItem);                //灯光开
                                                MB90092_DisChar (12,3,Open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BLACK,1);                //开
//chen test                                                MB90092_DisChar (15,3,RingForm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RED,1);         //环
                                        }
                                        else
                                        {
                                                Light_state = 0;
                                                PtzLightClose(uControlRuleItem);        //灯光关
                                                MB90092_DisChar (12,3,Close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BLACK,1);                //关
//chen test                                                MB90092_DisChar (15,3,RoundForm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RED,1);         //园
                                        }
                                        break;
                                case 3:
                                        if(Power_state == 0)
                                        {
                                                Power_state = 1;
                                                PtzPowerOpen(uControlRuleItem);                //电源开
                                                MB90092_DisChar (12,4,Open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BLACK,1);                //开
//chen test                                                MB90092_DisChar (15,4,RingForm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RED,1);         //环
                                        }
                                        else
                                        {
                                                Power_state = 0;
                                                PtzPowerClose(uControlRuleItem);        //电源关
                                                MB90092_DisChar (12,4,Close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BLACK,1);                //关
//chen test                                                MB90092_DisChar (15,4,RoundForm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RED,1);         //园
                                        }
                                        break;
                                case 7:
                                        if(Cruise_state ==0)
                                        {
                                                Cruise_state =1;
                                                PtzAutoOpen(uControlRuleItem);                //自动巡航开
                                                MB90092_DisChar (12,5,Open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BLACK,0);                //开
//chen test                                                MB90092_DisChar (15,5,RingForm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RED,1);         //环
                                        }
                                        else
                                        {
                                                Cruise_state = 0;
                                                PtzAutoClose(uControlRuleItem);                //自动巡航关
                                                MB90092_DisChar (12,5,Close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BLACK,0);                //开
//chen test                                                MB90092_DisChar (15,5,RoundForm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RED,1);         //园
                                        }
                                        break;

                                case 10:
                                        PtzSetPreset(uControlRuleItem);                //设置预置点
//chen test                                        MB90092_DisChar (1,1,RingForm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RED,1);         //环
                                        break;
                                case 11:
                                        PtzCallPreset(uControlRuleItem);        //调用预置点
//chen test                                        MB90092_DisChar (1,2,RingForm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RED,1);         //环
                                        break;
                                case 12:
                                        PtzDelPreset(uControlRuleItem);                //清除预置点
//chen test                                        MB90092_DisChar (1,1,RoundForm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RED,1);         //环
//chen test                                        MB90092_DisChar (1,2,RoundForm_adr,2,B_COLOR_CYAN,C_COLOR_RED,1);         //环
                                        break;
                                case 13:
                //chen++
                                        MB90092_ClearScreen();

                                        MB90092_WriteByte(0xA2|4);//command 4,内、外同步选择        SYN_INTERNAL = 0、4
                                        MB90092_WriteByte(0x2B);

                                        CD4053_A = 0;
                                        CD4053_B = 0;
                                        CD4053_C = 1;
//                                        PtzOtherFun(uPtzOtherFunNum,uPresetAddr);
                                        bPreset_Page = 1;
                                        bPresetVideo_Flag = 1;
                                        bPresetSet_Flag = 0;
                                        break;

                        }

}
//>3球机地址自动扫描
void PtzAddrAutoScan(unsigned char uAutoScanBarNum)
{
                        unsigned char *pData = 0;
                        unsigned char uTemp  = 0;
                        unsigned char uData[6] = 0;

                        switch(uAutoBaudRateItem)
                        {
                //case 1:
                //        pData = "300bps";
                //        break;
                                case 1:
                                        pData = "600bps";
                                        break;
                                case 2:
                                        pData = "1200bps";
                                        break;
                                case 3:
                                        pData = "2400bps";
                                        break;
                                case 4:
                                        pData = "4800bps";
                                        break;
                                case 5:
                                        pData = "9600bps";
                                        break;
                                case 6:
                                        pData = "19200bps";
                                        break;
                                case 7:
                                        pData = "38400bps";
                                        break;
                                case 8:
                                        pData = "57600bps";
                                        break;
                                        //                case 10:
                                        //          pData = "115200bps";
                                        //                        break;
                        }
                        AutoScanSetupRight(pData,1,uAutoScanBarNum-1); //波特率:
                        switch(uAutoControlRuleItem)  //控制协议目前范围  1到10
                        {
                                case 1:
                                        pData = "PELCO-D";
                                        break;
                                case 2:
                                        pData = "PELCO-P";
                                        break;
                                case 3:
                                        pData = "KRE-302";
                                        break;
                                case 4:
                                        pData = "Philips";
                                        break;
                                case 5:
                                        pData = "Samsung";
                                        break;
                                case 6:
                                        pData = "ADR8060";
                                        break;
                                case 7:
                                        pData = "Dali";
                                        break;
                                case 8:
                                        pData = "HIKVISION";
                                        break;
                                case 9:
                                        pData = "Howell";
                                        break;
                                case 10:
                                        pData = "Siemens";
                                        break;
                        }
                        AutoScanSetupRight(pData,2,uAutoScanBarNum-2);  //控制协议:  PELCO-P  PELCO-D